網路拍賣保固問題

楼主(2012-02-01):
各位大家好
小弟目前在網路上有賣主機板,但是我給保固期為7日,但是有一位買家1月14日購買,到昨天1月31日他評價中回復主機板經過測試發現故障請求退款,請各位您會怎處理呢??

网友:
你是否自信確認主機板沒問題?!

如是!就說主板出貨前使用無誤,且過七日無法退貨了...

如不是!!那就等板子收回後看那裡有被動過手腳再退款了...

賣二手品最好先拍測試圖比較不會被"搞鬼!"
不然拍賣內寫清楚條件比較不會有問題喔!!

网友A:
要是我的話(特別是有能力修東西),有些東西我會退錢給他。

主機板(不被調包)我會換,但LCD就要看有沒有被拆開調包。主機板有做好記錄要調包很難,但LCD就有人會動手腳。
主機板、LCD或任何東西,買家好評價多且保証原封退回就退錢。

(我最近在網上賣一台15吋LCD,才600元買家都想「衝康」,說貨運撞壞了要我退點錢給他就算了。後來我告訴他「保固貼紙」不能動就退回好了,扣了二、三百不如自己留著用。他打來二、三次找理由想要求降價,我都說東西退給我好了。他就問只保証貨收到是好的為什麼要貼貼紙!??我就說「有人會偷拆料」,才死心收下。明明東西是好的,才拿到就偷拆,真是不要臉!! )

總之,看情形做事啦!!!

网友:
因為已過七天,已仁至義盡,「來回運費」請對方自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話(特別是有能力修東西),有些東西我會退錢給他。

主機板(不被調包)我會換,但LCD就要看有沒 ...

貪小便宜啊~~~還偷拆

网友:
請先溝通看看 !!

確定是否真的是主機板故障 ???

看對方的態度如何 ??? 如果對方感覺有禮態度嘉 !! (機板價格不高的話)

可考慮讓他退貨 , 但請對跟他說清楚講明白 !!

如果檢測後是正常的 , 或是能把故障排除 , 他必須接受來回運費 !!

不要先預設立場 !! 否則很難把事情喬好 !!

當然 !! 你可以跟他強調 , 保固已過 !!

所以主導權是在你手上 !!

其實最難釐清的 , 就是物品到底是出廠時是好的 , 還是出廠後因為其他因素弄壞 !!

建議 : 二手的機板 還是用買斷的方式吧 !!

网友:
我覺得還是要讓人對二手或維修物有信心啦!!
這種感受的事人家都會感覺得出來的,就跟你我當消費者時一樣,都遇過自認了錢的事。
有一些二手主機板真的是會遇上怪問題。如果只是圖修好就好,那下一次問題就會出現在別的地方。多久會出!?不知道。
如果買家運氣不好,或許可以考慮換一片給他,這對維修業者不難。但買家賠就是一筆錢,讓老實買家吃虧也不好。

大家都當過消費者,應該多多少少都感覺得出來「這個老闆是怎麼樣的」。與大家共勉之。
(感覺到這個人好不好這可是人類的本能。)

网友:
我再Y拍買一塊 HP D530 SFF P4SD
它上面寫是好的,散裝品,全新庫存
結果收到之後裝機測試,CPU風扇可以動,但其他的風扇插座都沒電...

网友:
我也有買過一片ASUS P5LD2,算好板。
說是全新未用庫存,也真的是全新。

拿到以後,除了網卡其他都正常。真的是全新的。
因為便宜又全新,就自己插網卡接受了。
(網卡還不是全壞不能用,而是傳輸變爛。上網可以、網頁可以,什麼都可以,就是有時怪怪、卡卡的。 )

网友:
每每看到網拍標題"全新.............","庫存新品............."這類的物品,我就不太想看~~
為什麼??       有些物品真的是要睜大眼,仔細思考一下....庫存品放到原廠都不保了~~

网友:
站在賣方的立場,像我是賣液晶零件的,通常我們買入的都是原廠的庫存品比較多,年限都很久了,回來就是檢測後把電容都換掉,當然也不可能燒機多久,有時候都有風險,所以有時候一片pi版就賣200元上下,算一算材料都高過這個價,如果再拿原廠的標準來檢驗,真的是有的說不過去,所以有時候要請大家諒解一下

网友:
如果要繼續在網路上做拍賣的話,評價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
若是沒有,那就說已經過了保固
若是有其他問題,必須付來回的運費給你去做處理與跟換零件的動作

网友:
如果是規矩的生意人對方自有套遊戲規則與標準方式,怕就怕那種打游擊撈一票就走的那種......假如對方要偷換零件除非那拍賣標的具有密封性(如上述的LCD),否則主機板給你換顆IC料件的你也不知道阿.....比方他將故障的元器件跟你正常的掉包

不預設立場是對的!但生意做久了難免會有小人之心,畢竟防人之心不可無.......就像湯裡有小強的狀況一樣

网友:
以前有也買個一顆全新庫存的CPU,
結果收到後,是二手的,針腳歪了10幾支....
後來也只能自己「喬」針腳..
從此不買那賣家的東西了。

其實賣家的保固期已過,但東西能用的久,對買家而言,信心會大增...
但,還是要看版大怎麼處理了。

网友:
有時我會上網買二手或故障品..

一般二手品都要整理啦!!故障品就只要拆一些買不到的零件...
這種就比較沒什麼保固的問題!!但是價格空間就可以很大了!!

网友:
昨天在網拍上賣掉一片中古主機板,有註明保固七天,中午交貨,過了2小時,買家詢問"CPU風扇轉速非常快",經過了解才知道買家沒有塗抹散熱膏,造成CPU過熱,CPU風扇拼命的轉,還好沒有燒掉CPU或是板子,到了晚上,買家詢問驅動程式要去那裡抓?也是幫他找好下載網址才行。賣中古的東西,很怕新手買家操作不當,良品變成故障品,現在還得等待6天測試期,現金才能入袋為安

网友:
最怕不懂裝懂得.還來踢館的 賣給不太懂得 還要教會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