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機車大燈增亮

楼主(2012-02-01):
小弟一直有個疑問
機車大燈 可分為 直流供電 和 交流供電
若要增亮
直流供電部分有 接強光線組.強化接地.換高瓦數燈泡...
交流供電部分 似乎只有接強化線組這條路 (或許有其他,小弟不知道...   請大大們開示)

今天想問的是(針對交流供電)
如果把大燈的交流 利用 橋式二極體 ˋ全波整流後,再接個25v 4700u的電容
這樣會比原本的亮嗎?

网友:
全波整流後接電容是 11~15(機車交流的大約電壓) * 1.414   要先算算長期使用上看會不會燒毀

网友A:
您還是先量輸出電壓跟線圈阻抗吧,您的建議在新車比較看的出效果,老車發電效能衰退還是要從根本處理

网友B:
如果發電量一定
那電都給大燈吃了
那電池不就充不飽
電池很快就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發電量一定
那電都給大燈吃了
那電池不就充不飽

樓主所建議的方式(針對交流供電),其實大多數大燈吃電盤的車,大燈發電線圈跟充電發電線圈是分開的

您可以參考電路圖

网友B:
現在新車基本都三相供電
也不吃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新車基本都三相供電
也不吃ac

主要是針對舊車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所建議的方式(針對交流供電),其實大多數大燈吃電盤的車,大燈發電線圈跟充電發電線圈是分開的

沒錯~ 大大提到了,大燈是吃電盤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還是先量輸出電壓跟線圈阻抗吧,您的建議在新車比較看的出效果,老車發電效能衰退還是要從根本處理 ...

大大,主要是討論舊車部分,大大您從中處理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主要是討論舊車部分,大大您從中處理是指?

就是先確定大燈供電是否衰退,以免辛苦老半天結果作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先確定大燈供電是否衰退,以免辛苦老半天結果作白工

大大您指的是,發電機到大燈這段的線,有無電阻產生嗎?

网友C:
我有一部光陽"三冠王"大灯就是AC供電,粉不夠亮,我有意自行改裝,苦於沒資料,Changold 2電路圖蠻模糊是否有較清楚的?若AC供電改為直流供電是否會較亮,有高手可指點?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部光陽"三冠王"大灯就是AC供電,粉不夠亮,我有意自行改裝,苦於沒資料,Changold 2電路圖蠻模糊是否有較 ...

如果把大燈的交流 利用 橋式二極體 ˋ全波整流後,再接個25v 4700u的電容
這樣會比原本的亮嗎
-------------------
大燈的交流最大發電量是一定的,如果在把它經過交流整流後還得降壓多這些程序只會讓發電量下降,也就是不會比原本亮!.....

建議您改GP大燈或改電瓶接線方式,可google 三冠王 大燈 ,會有較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指的是,發電機到大燈這段的線,有無電阻產生嗎?

應該是發電機輸出電壓電流有無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現在新車基本都三相供電
也不吃ac

嚇!歐兜邁吃三相的,那算是動力電嗎?
不知相電壓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嚇!歐兜邁吃三相的,那算是動力電嗎?
不知相電壓為何?

3相發電輸出比較穩定,對吃電比較凶的噴射車是不得已的選擇
您可以參考電路圖

网友:
總歸一句話
為省錢
不然全改汽車用的發電機效果更好更省電
你看上圖都是把多的電------------經scr短路到地也就是浪費掉

楼主:
改三項,在網路上的確很多人提到,這邊想討論的是,有無簡易+省錢 方法可用
以前在網拍上有看過,光陽出一款大燈 增亮的產品,專門給交流車用
基於好奇技術,才上來發問看看,他那東西看起來和 整流器差不多大小,但卻標榜可比你原本亮50%以上

网友:
舊車交流供電部分強化線組應該是不必要
加裝繼電器減少阻抗比較可行
還有燈泡與發電線圈阻抗匹配問題要注意
換高功率燈泡因阻抗較低反而更暗

网友(2012-03-17):
其實最簡單最便宜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AC改成DC

一來.大燈在怠速時不會忽明忽滅

二來.有穩定的電壓 大燈壽命才會更長

改成DC後須測量回充電量之安培(A) 以免發生沒電 半路沒電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