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硬碟的馬達控制晶片代換?

楼主(2012-02-02):
小弟手上有一顆IBM DeskStar 20.5G 7200RPM 89年製造的硬碟
它跟這些東西是兄弟...
Epox 碧英 EP-8KTA2 主機板不開機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5695-1-1.html
[其它] 上琪 LC-B350ATX 電容爆開 (放春節煙火)
http://bbs.pigoo.com/thread-35651-1-1.html
[求助CRT] LiteOn 光寶(建興) C1770 上電無反應
http://bbs.pigoo.com/thread-35611-1-1.html

內容開始:
這顆硬碟一上電
馬達開始運轉,但是機械手臂... 無法定位
導致馬達轉到正常速度又下降又上升又下降... 重複5-6遍停止
翻到背面摸摸各個晶片,媽呀~ 馬達晶片好燙... 差點腫起來!
這顆是7200RPM的,雖然只有20.5G,但也夠用了...
翻了翻壞掉的三顆硬碟內
Maxtor 40G , WD 40G , Maxtor 20G
只有那顆Maxtor 40G有一模一樣大小的晶片
但是IBM那顆用的晶片是自家產的,Maxtor用的是ST製的SMOOTH L7250
正好在惠民那裡找到了,給大家瞧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6225002273&
而IBM的晶片在網路上找不到資料
我把圖PO出來

Hitachi 提供的資料
晶片上的印刷字
用小畫家畫的,不是很好看,請見諒!

給各位看實品,在晚上拍的,光線不是很好,有模糊請大家見諒,用600萬畫素的去拍了

要代換的晶片

這樣可以代換嘛?
算過腳數都一樣,都是馬達的
如果硬要代換,不成功會發生什麼後果?

网友:
20G的....早就丟了不然我之前也有一顆
通常並不是晶片大小一樣就可以代用~因為輸出控制的腳位以及電源腳位並不是每顆晶片都一樣
所以要換掉哪顆晶片還是要找一樣的來換.....

网友A:
建議是網拍找同型號的先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是網拍找同型號的先換看看!

找不到那顆ibm的,連datasheet都沒有

网友B:
那個通常是ODM的產品~所以市面上不是不好找不然就是沒有~只有找到費板來拆才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通常是ODM的產品~所以市面上不是不好找不然就是沒有~只有找到費板來拆才有機會 ...

找不到廢板了...外面也已經沒賣這種硬碟了

网友C:
那就~~~全拆了
碟盤當鏡子~
硬碟本體當煙灰缸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全拆了
碟盤當鏡子~
硬碟本體當煙灰缸囉~

有人把它改裝成風扇,怎麼改?

网友:
...~~應該是用~~~他的馬達+碟片吧?

楼主:
剛剛把那顆拆了開來,吼... 以前的做工就是細
光蓋子螺絲鎖了快要8個,貼紙底下藏三個
拆了螺絲,還打不開,裡面有黏住,要用扳開的
裡面用三個碟子,三個碟子20.5G...
拆了上面的螺絲,剩下一個拆不下來,碎掉了,解不開

网友D:
沒有真功夫不要拆硬碟,除非不用了研究仍可以,我都把磁鐵拆來壓使條在鐵製品上面,決不會脫落很好用,其餘拿去給估物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真功夫不要拆硬碟,除非不用了研究仍可以,我都把磁鐵拆來壓使條在鐵製品上面,決不會脫落很好用,其餘 ...

>沒有真功夫不要拆硬碟
對! 我沒有真功夫,所以說那些硬碟都是壞掉的,我才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