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最近公司維修經驗

楼主(2012-02-02):
我不知道要發在哪個區. 所以還是發在這個討論區

狀況一:
開機後, 內建及外接網卡不能連線, 但是網路的 ip 功能偵測卻是正常, 整個電源關閉 (電源開關關閉) 後, 再開機, 可以連線

直覺是 power 有問題, 於是拆下power 來看, 果然有一顆 2200u 電容爆漿, 換完後, ok

主機板 : GA-8VM533
網卡: DLINK 530TX C1
POWER: 西華 300w (使用五年)

狀況二:
使用中當機或是開機時, 硬碟會嗒嗒的聲響 , 找不到硬碟

初判: 硬碟有問題
考慮後, 決定定拆POWER, 結果果然是 POWER 內兩個 1000u 電容爆漿

測試: 使用全新 400w/80+ power 測機兩天, 目前正常
目前換上舊 power 測試

主機板 ASUS M2A-VM
POWER: 鋼彈 350w (使用4年)

我現在有 power 中毒症, 都會先想測試 power, 只要是超過三年的POWER 我都會先拆下來看
重點來了, 有些保固五年或是終身維修的 POWER , 有封條, 不能拆, 一拆就不保修了,
正常來說現在 POWER 都很便宜了, 感覺買新的比修來得好, 也許舊的就送修或自修拿來當備用 (我個人的想法)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也是有power中毒...
1.檢查power
2.檢查主機板
3.檢查週邊硬體

网友:
我這樣算是中POWER病毒嗎...
只要是"整台主機(有作業系統)"的維修....都在會開機前先接電錶...看電壓數字.....
拆機的都是用自己測機用POWER..

网友A:
> 現在 POWER 都很便宜了
這種便宜的 power 很容易出怪事
好的 power 並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現在 POWER 都很便宜了
這種便宜的 power 很容易出怪事
好的 power 並不便宜

不一定喔
我家有兩顆超便宜的power,撐了好幾年,其中一顆撐了10幾年...
好的power? 電腦配備不是很好就不用花那錢去買好power了

网友B:
的確有時真正的故障點,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樣,
能多快找到真正的引起故障的問題點,全看維修經驗累積的多寡,
這幾年電腦用料越來越差,3年以上舊機問題多,
POWER機瘟,小弟這邊每週都會遇到.

网友C:
我也有遇過power檢測器跟電表測出來的電壓數字都正常 但是就是不開機 power拆開後就是爆電容了~~

网友:
我的台達 當年超紅的300W 那顆 (換了通病那顆) 現在還在用...
加上  9800GT 也 玩的嚇嚇叫...多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遇過power檢測器跟電表測出來的電壓數字都正常 但是就是不開機 power拆開後就是爆電容了~~ ...

感同身受~~~~所以數字正確不代表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確有時真正的故障點,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樣,
能多快找到真正的引起故障的問題點,全看維修經驗累積的多寡,
這 ...

我有朋友每次一買到電子產品都會拆開看看用料
用料不好會馬上換掉... 以免後顧之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遇過power檢測器跟電表測出來的電壓數字都正常 但是就是不開機 power拆開後就是爆電容了~~ ...

測試出來的電壓是空載 當然正常電壓
要有附載後的電壓才準確@@
一班來說 低於11.73POWER就電容退化 OR 功率晶體退化了

网友(2012-05-13):
恭喜完修.目前正在努力爬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