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 ST-300BKV無輸出維修(軟的)

楼主(2012-02-02):
這個電源十個有九個都是電源不良
之前維修沒有想到小電容也會故障
常常沒多久又回來了
後來有經驗不囉唆
就把常故障的大小電容電阻都更換
大約修有將近二三十個有了
第一次PO在這ㄦ
請各位前輩不要見笑喔

型號

型號

故障錢現象

故障錢現象

ST-300BKV無輸出維修(軟的)

ST-300BKV無輸出維修(軟的)

ST-300BKV無輸出維修(軟的)

ST-300BKV無輸出維修(軟的)

故障電容電組一堆

故障電容電組一堆

完修測試,待組裝

完修測試,待組裝

网友A:
佩服...我都懶惰修power 因為"腳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我都懶惰修power 因為"腳路"不好

懶惰?
那什麼事都做不成喔
試著「硬」起來吧!

网友:
300/350BKV
常壞就是那幾個10uF/50V,還有濾5V VSB那個1000uF/16V
這個應該已經算是這系列Power通病...10uF/50V故障會有高頻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