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三星920n電源燈一直閃爍

楼主(2012-02-02):
診麼都修不好怪了...補汗換電容....都用了可是還是開機後一下電元燈閃爍也還是沒畫面請問sp8M3是那邊....有大大知到請說明一下感恩

网友A:
這樣有點不知怎麼回...
我記得SP8M3在高壓區,找一下IC編號吧
曾修過一台三星因這顆短路造成無法開機
換掉就好了

网友B:
該不會是MCU掛點了,這是三星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有點不知怎麼回...
我記得SP8M3在高壓區,找一下IC編號吧
曾修過一台三星因這顆短路造成無法開機

您好....可是高壓板我都看過了沒這編號我是看其它大大有說換這顆所以才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不會是MCU掛點了,這是三星通病。

這到也有可能但修那麼多都是高壓問題多ㄟ.......所以才會問這種問題 ......

网友C:
先量電壓正不正常,以及該換的電容是否都換掉了

楼主:
須看圖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電壓正不正常,以及該換的電容是否都換掉了

我都換過了.............補汗也補了.......以想不出那可以用了除了mcu外

网友D:
MCU NG--->更新(燒好韌體)即OK,其他不用動。

网友E:
補上一張圖 應該就很好處理了    業餘在修 要能燒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要找 有燒錄器的去 借   mcu 是燒在 ad上  要取下 也是一件麻煩事~   先看看電源部份 有沒有辦法從電源部份處理  如果不是電源部份 就頭大了

楼主:
我不是業餘的mcu燒入機我有軟體也有....只是想說看是否可以不動mcu修好....因為不是所有三星都要動m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補上一張圖 應該就很好處理了    業餘在修 要能燒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要找 有燒錄器的去 借   mcu 是燒在 a ...

我不是業餘的mcu燒入機我有軟體也有....只是想說看是否可以不動mcu修好....因為不是所有三星都要動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 NG--->更新(燒好韌體)即OK,其他不用動。

謝謝大大.....我就在燒了....因為以前修的三星我有碰過不修mcu也會好的.......

网友:
有工具  燒一燒 看看 結果就好啦   不行在提出 看看那邊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