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00 series 完修

楼主(2012-02-02):
因朋友筆電不小心水從滑鼠觸控板倒入 , 使得筆電 NO POWER 拆開後發現 4800 燒毀(紅色箭頭) , 以換掉 還是 NO POWER

不知哪位大大可提供電路圖.....感謝萬分....圖以找到....也完修

結果燒了 3 顆 IC  連同記憶體也一併燒毀 , 4800 - MAX1999 - ISL6227  慘慘慘..

网友A:
這張嗎?

請問你說的no power是什麼意思,
不過電還是不能觸發,
這兩者差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嗎?

請問你說的no power是什麼意思,

是不能過電..燈都不亮..也無法觸發.....感謝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能過電..燈都不亮..也無法觸發.....感謝回應..

待機電壓,觸發電壓都沒有?

如果沒有待機電壓先查電源保護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