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三星 701N 開機無畫面,電源一直閃綠燈

楼主(2012-02-02):
Samsung 三星 701N 開機無畫面,電源一直閃爍綠燈 (約1秒閃1次)
但將 VGA 線拔下, 會有畫面 Check Signal Cable 出現 , 將VGA線插上又會無畫面一片漆黑
拆機後 , 裡面的 高壓電源板 & 控制板
因不是電子相關科系,會量測的有限,圖中大電容量測有AC 367V , 高壓那邊的電容有12.2V
左上方連接控制板的接線
以紅線開始向左邊依序是 12.6V  12.6V   0V   0V   0V   5.08V   5.08V   3V   0.01V
有量過高壓電源板上的電阻和電容都正常,也有補焊過,上電故障依舊
不知道不知道是否有網上的大哥願意指導一下,這2塊板子哪一塊出問題?

网友:
MCU故障通病

网友:
大電容切DC檔位再看看
二次側電容有沒有換過了?

网友:
網拍有賣燒好程式的MCU,記得要報上機台型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98688443

网友:
這也是有可能唷...明天用熱風強拆看看在跟你說

网友:
但你先排除高壓板....電容跟補汗先用看看.....我有一台要修明天跟你說我修的心得

网友:
MCU NG--->更新(燒好韌體)即OK,其他不用動。

楼主:
電容我有拆下測試,1000u的測試還有950u左右,應該沒壞所以就焊回去了
電源高壓板我有整塊補焊過,故障情形依舊
或許真的是MCU壞了

网友:
MCU故障通病  +1

网友:
如果要讓高壓可以用久一點還是要換掉電容喔......

网友(2012-04-04):
這個我也有一台,我是補焊MCU後就好,可是用沒幾個月,還是一樣出現一樣的問題,後來焊到接腳壞了,換ad板後,就沒有問題了。韓國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