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SAMPO AD-1261 除濕機 壓縮機 動一下就停止 之徹底解決

楼主(2012-02-03):
症狀 : 這台 SAMPO AD-1261 除濕機 98年製, 遇到問題是開機後風扇與壓縮機會轉, 幾秒鐘後壓縮機就停止了!
補充 : 這台設計很怪, 普通插電開機後約3~5分鐘壓縮機才會轉, 這台設計為插電開機風扇與壓縮機立即轉.

簡易驗證基板功能 : 1. Input : 把儲水盒取出(模擬滿水)  => Output : 滿水燈會亮 => 基板MCU可能正常

2. Input : 把溫度感應器拔掉(模擬極低溫) => Output :   除霜燈立即會亮 => 基板MCU可能正常

經以上2項驗證 都正常, 我假設 基板MCU可能正常

懷疑1 :  繼電器作動不正常
可查電路方向 : 1.查 繼電器 動作是否正常 =>  壓縮機有動一下就停止. (表示 壓縮機 繼電器有吸一下)
                                                                    =>  風扇皆有動作 (表示 風扇 繼電器 作動正常)
                         2.查 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是否正常:這是指電磁繼電器能夠產生吸合動作的最小線圈電壓.
上述[簡易驗證基板功能]正常, 表基板MCU 作動正常 但供應 壓縮機繼電器之[吸合電壓]可能不正常,
我量了一下風扇 & 壓縮機 的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 2者皆8V  與額定 24v 有差距或許 此型的CPU板 用了2~3年 都會有此問題
懷疑2 :  此基板 因 Cost Down, 控制基板的DC 電源 並非由變壓器來壓降整流供電,
             而是由 金屬皮膜電容(黃色最大的元件) + 金屬皮膜電阻 + 穩壓二極體 + 電容 來 供電

我懷疑 供應 壓縮機繼電器之[吸合電壓]可能 在臨界值,
而量一下 黃色最大的元件 1u 金屬皮膜電容 :  只有  0.6u 而已, (不知是否因沒拆除而直接量造成差異)
但 金屬皮膜電容 與 供應 基板 的 電壓無關,  懷疑 應該與 穩壓二極體 異常有關
(真正 決定 由110 V 降壓 的原件 不是 金屬皮膜電容)
因 開機時 壓縮機有動一下就停止 且 風扇皆有動作 => 我索性就把 2個繼電器 對調 居然壓縮機與風扇皆有動作
雖然 現在除濕機 是正常 但我量了一下2個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還是只有 8V
而我 無法確定 這樣的維修 是否可持續維持正常運作多久 ( 吸合電壓可能 在臨界值, 現在OK, 不代表明天OK)

經滷雞蛋老師指點 徹底解決方案為

判斷 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是否正常之方法 : 把relay拔下測量應該不只8v!

(沒錯, 拔下測量實際上是 23V, 真的是relay裡面接點有問題! 換掉2只繼電器 就好了!

感謝滷雞蛋老師)

网友:
( 吸合電壓可能 在臨界值, 現在OK, 不代表明天OK)
何不買來換看看!

楼主:
回 滷雞蛋 大,
謝謝給的建議.
您的意思是 換 Relay? 還是 換穩壓二極體? 還是 換 不足1u 的金屬皮膜電容?
因此 2 個繼電器 額定 [吸合電壓] 是 24V,  但量出來只有 8V,  懷疑是 供電系統的問題.
還是 改規格 一個 [吸合電壓] 是 12V的? => 可讓它 好吸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滷雞蛋 大,
謝謝給的建議.
您的意思是 換 Relay? 還是 換穩壓二極體? 還是 換 不足1u 的金屬皮膜電容?

可以把relay拔下測量應該不只8v!
換relay是怕裡面接點有問題!~
那兩個油桶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relay拔下測量應該不只8v!
換relay是怕裡面接點有問題!~
那兩個油桶是否有問題!

謝謝滷雞蛋大大的指導喔~
感嗯~

网友B:
2個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還是只有 8V
額定 24v
穩壓二極體 異常有關       異常有關
不換24v 穩壓二極體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relay拔下測量應該不只8v!
換relay是怕裡面接點有問題!~
那兩個油桶是否有問題!

您是對的!
沒錯, Relay 拔下測量, 吸合電壓 達23V,  真的是relay裡面接點有問題!
您真內行, 請受小弟一拜!

另外 黃色最大的元件 1u 金屬皮膜電容 :  沒拆除只有0.6u 而已, 拆除後 還是0.6u
理論上 會影響 (降低) 吸合電壓,  為何您沒懷疑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對的!
沒錯, Relay 拔下測量, 吸合電壓 達23V,  真的是relay裡面接點有問題!
您真內行, 請受小弟一拜 ...

小的一次只能想一件事而已!

网友C:
relay裡面接點可能有積碳如可拆開清一清應還可使用!

网友D:
建議買正廠出品比較安全,印象中有些事故是Relay接點熔著
http://www.100y.com.tw/product/53607.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個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還是只有 8V
額定 24v
穩壓二極體 異常有關       異常有關

Sorry, 這是我錯誤示範!

滷雞蛋老師: 要量 吸合電壓 要把relay拔下測量應該不只8v

(沒錯, 拔下測量實際上是 23V, 真的是relay裡面接點有問題! 換掉2只繼電器 就好了!

感謝滷雞蛋老師)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lay裡面接點可能有積碳如可拆開清一清應還可使用!

這種便宜的Relay已封死,  恐無法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買正廠出品比較安全,印象中有些事故是Relay接點熔著
http://www.100y.com.tw/product/53607.htm ...

謝謝提醒

出事的是 新典代工廠 使用 國興電器 GoodSKY (藍色) 的Relay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BD%94%E5%8A%9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F%95%E6%A9%9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一次只能想一件事而已!

滷大,

再請教一下, 使用鋁潔劑的注意事項.

請問 鋁潔劑的噴壺 選購 是否只要注意有 耐酸鹼?

(鋁潔劑 PH =1 屬強酸)

那 要戴長的橡膠套, 護目鏡, 口罩 ....等

如果 在浴室執行 鋁潔劑 噴灑 是否 可以?

鋁潔劑 (紅色) 要調淡 是 先倒一壺水  在倒入 鋁潔劑嗎?

网友:
查查看除溼機型号如是招回型号找聲寶整片電子機板換不用花費用上網打除溼機招回就可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滷大,

再請教一下, 使用鋁潔劑的注意事項.

噴壺要用耐酸鹼的,噴嘴選塑膠的,銅噴嘴用久了會變大孔,用過後清洗晾乾~
使用時防護措施越多越好~也可以穿青蛙裝.........
不可在室內使用要在室外讓空氣流通,那味道很刺鼻!
調淡鋁潔劑小的沒有一定比例,大約是水3:1鋁潔劑,各人習慣先裝鋁潔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噴壺要用耐酸鹼的,噴嘴選塑膠的,銅噴嘴用久了會變大孔,用過後清洗晾乾~
使用時防護措施越多越好~也可以穿 ...

滷大,

但小弟 住在公寓, 只有浴室 勉強 可來施工,  施工時除了 通風 問題, 有可能污染浴室環境,
看來 還要 再想想 辦法了!

原本 想說 買了1支小黃, 1桶(5L)鋁潔劑, 就要開工了!

後來, 看到鋁潔劑說明 PH=1 (強酸) 驚覺 案情並不單純, 可能不是 憨人想的那麼簡單,

所以 才來再次請教您. 也非常 感謝您多次指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噴壺要用耐酸鹼的,噴嘴選塑膠的,銅噴嘴用久了會變大孔,用過後清洗晾乾~
使用時防護措施越多越好~也可以穿 ...

那是酸性的???
怎摸跟我用的鹼性不一樣..
我還以為是鹼片下去做出來的鋁潔劑....

難怪我用鹼片稀釋出來的調製鋁潔劑洗油比用鋁潔劑還輕鬆?
是我的錯覺嗎?

网友:
不要在浴室用鋁潔劑會咬磁磚表面你會哭的我公司浴室現在就很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酸性的???
怎摸跟我用的鹼性不一樣..
我還以為是鹼片下去做出來的鋁潔劑....

shunxing大你不知道小蘇打洗油汙很好洗嗎
油加鹼是會變肥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shunxing大你不知道小蘇打洗油汙很好洗嗎
油加鹼是會變肥皂的

我知道會變成肥皂~~
所以我都用檢片洗油污...洗下去超乾淨

PS:洗電路版線路圖更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hunxing大你不知道小蘇打洗油汙很好洗嗎
油加鹼是會變肥皂的

對了~~說到洗電路版....

我找到可以把電路版防水抗氧化的矽膠材料與調配方式找到了..
還可以耐高溫抗酸鹼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對了~~說到洗電路版....

我找到可以把電路版防水抗氧化的矽膠材料與調配方式找到了..

資料可以分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資料可以分享嗎

一樣~~找肥皂模型的製作方式(關鍵字)~~你就會發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酸性的???
怎摸跟我用的鹼性不一樣..
我還以為是鹼片下去做出來的鋁潔劑....

應該是鹼性,我這裡比較懶都用液體成品~

网友A:
鹼性好像也不對!
轉貼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工會
http://www.hvac-net.org.tw/
http://www.hvac-net.org.tw/archive/AH02.pdf
請看最後幾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鹼性好像也不對!
轉貼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工會
http://www.hvac-net.org.tw/

強酸......跟我用的強鹼不一樣....
難怪用在洗油污...效果差很大.....
拿來洗髒污還可以...

楼主(2012-03-04):
引用 网友E:
那是酸性的???
怎摸跟我用的鹼性不一樣..
我還以為是鹼片下去做出來的鋁潔劑....

回覆 shunxing 大大:

下圖 是我買的 鋁潔劑 是 PH=1 強酸, 新竹 冷凍材料行 買的, 瓶子是4L 但裝不滿 4L 一罐 $270

您有提到 片鹼(強鹼)我查了一下,  也有很多人拿來 洗冷氣機,
片鹼 是原料 1KG $50 (零售)
但 須自行調配, 1KG 不知道 可以 調配 幾十公升的鋁潔劑 了!

感謝您 經驗分享

片鹼 鋁潔劑 兩者都有人拿來洗 洗冷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