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一堆各種廠牌液晶電視遙控器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2-02-03):
這一袋不是拿來回收的.我一看到就問是不是飯店的.

其實這是一家汽車旅館拿來維修的.因為上次也有一家飯店拿一堆來.

算一算總共有30幾支.其中大都是聲寶SAMPO液晶電視.

看來老板對聲寶SAMPO情有獨終.

上次那家飯店都是奇美CHIMEI液晶電視.

原來飯店都喜歡用同廠牌同型號電視.這樣遙控器就不會亂掉.每間房都可以使用.

幸好我早準備了秘密武器.現在知道它的好處了吧!

這要用相機一支一支一鍵一鍵慢慢看.

我看隔天一定眼睛脫窗.

有一些是完全無法完成發射動作.

有一些是其中有些按鍵無法動作.

由於數量太多.照片整理不易.每支故障點又不同.有點給它亂掉.

所以以下僅就殘存記憶大概論述.

拆殼過程:

真是慘不忍睹吧!

當然維修第一步就是以酒精把機板刷洗乾淨.

以下就是完全無法遙控的各式故障點.

陶瓷震盪器掛了.

電解電容殘廢了.

接腳腐蝕.

主控IC接腳腐蝕.

發射二極體斷了一腿.

直接並聯測試.

有沒有發現顏色不同.而且尺寸小了一號.

其實只要發射頻率相同就沒有問題.

真正原因是~我只剩下這款發射二極體.

測試成功.

這支是這顆按鍵無作用.

斷線了.

用飛線補上.

這支是這顆按鍵無作用.

這支是這兩顆按鍵無作用.

其中有些是導電橡皮損壞.

有些是線路的導電塗層老化阻抗升高.

這可以用飛線解決.

測試完成:

由於女主人趕著用.就先完成這批交貨.

我想誰也不想住.看電視還要手動轉台的飯店吧!

网友:
不錯的教學圖片
使用【飛線解決】許多問題^-^
還有 紅外線檢測儀。。。很好用^-^ps:檢測儀器原來是這樣用的^-^

网友:
如果以後家裡的壞掉
就會修了
謝謝大大分享提供

网友:
gkjnn兄,這就是上次請教您在哪兒買的原因,用相機真的很累。
不幸的是,到現在還沒找到!

网友:
遙控器紅外遙控信號檢測儀

雅拍

网友A:
G大請問這酒精~是要用一般100%還是可以有70%的??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請問這酒精~是要用一般100%還是可以有70%的??
謝謝您

一般酒精都可以.主要是清潔用.

网友:
455E是振盪器!!小弟上次也有維修~~但是是腳斷~~有機會看到再買新的吧!!謝謝

网友(2012-03-11):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又多學到一些
恭喜完修

网友B:
我幫朋友修過,好幾隻是發射二極體不亮...我問有這種狀況的人每一個都是長期使用鹼性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幫朋友修過,好幾隻是發射二極體不亮...我問有這種狀況的人每一個都是長期使用鹼性電池 ...

又多學到一些

网友C:
gkjnn 大大您好!!
請問一個檢測儀的問題~
是否按下按鈕時~~那個檢測儀的綠燈會亮!!
否則就是按鈕故障了??

网友D:
看到一半電視會自動轉台的飯店比較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C:
gkjnn 大大您好!!
請問一個檢測儀的問題~
是否按下按鈕時~~那個檢測儀的綠燈會亮!!

綠燈亮就代表有接收到發射信號.
沒亮當然就沒有接收到發射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半電視會自動轉台的飯店比較恐怖

按鍵故障漏電.

网友E:
想請問一個問題,如果導電塗層全毀,導電橡皮也全毀.

請問可以用實體按鍵取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請問一個問題,如果導電塗層全毀,導電橡皮也全毀.

請問可以用實體按鍵取代嗎? ...

可以.但是前提是您要會接線.

网友:
可以.但是前提是您要會接線.

借大大的圖,S8是那兩個紅點,S7另外一個紅點我就不知道了n_066|

网友:
引用 楼主:
綠燈亮就代表有接收到發射信號.
沒亮當然就沒有接收到發射信號.

謝謝大大!!~~
原來電視會自動轉台~~是按鍵故障漏電!!
又學了一招!!
感激不盡!!!......

网友(2012-05-10):
非常感謝gkjnn大的遙控器維修教學,使我獲益良多。謝謝。

网友:
會買聲寶是因為便宜。。。。。

不過。。。。。從飯店或汽車旅館拿來的,小心摸到像糨糊的東西。。。。。

网友:
我是用WEBCAM來檢查紅外線訊號的,很方便阿,重點是價格低廉,200多塊錢就能買到一台WEBCAM,還能當攝影機用,我有下載一套免費的軟體,可以當網路監看攝影機使用,還能錄影喔!!

有興趣的可以試試!!

http://save-coco.blogspot.com/2009/03/webcamxp.html

http://www.qkshare.net/thread165396.html

此僅提供連結點,是否使用請使用者自行考慮!!

若有侵權請告知,會馬上刪除!!

网友:
PCB 上的碳膜若已經被腐蝕, 清理後掉了. 不知各位大大, 有何建議的方式可以修補嗎?
另外拉線上實體按鍵我應該是有辦法克服, 但是有點麻煩.

网友F:
請問我有一支TV遙控器.也是三支腳的震盪器(黃色的).但剛好是將有標示的那一面爆掉了.
不知道它的型號規格.可以用什麼規格代用.或可由哪裡分辨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我有一支TV遙控器.也是三支腳的震盪器(黃色的).但剛好是將有標示的那一面爆掉了.
不知道它的型號規格. ...

震盪器的頻率可無法隔空抓藥.頻率不對就無法工作.
一般是搭配主IC.可查主IC DATA看看.
或看您的電視是那個廠牌型號.我看看有沒有剛好有修過.

网友:
只知道是普騰傳奇29吋用.機殼上沒有任何標示或型號.

网友G:
請問導電橡皮和導電石墨能修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導電橡皮和導電石墨能修理嗎?

剪廢品下來更換.

网友:
一次要修這麼多, 真是辛苦

网友(2012-08-16):
大大, 謝謝您的教學及分享
有兩點問題想請教您
1. 將家中壞掉的遙控器拆解來看, 但是我不會拆外殼, 結果硬拆, 外殼破掉了, 有比較容易的方法嗎?
2. 發現有斷線, 如您解說的跳線要如何銲上板子原本的線路上, 有試了銲接, 但目前線還是不會銲在原本的線路(您指稱的跳線兩椄點如何銲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