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主機板怪問題

楼主(2012-02-03):
最近遇到一塊微星MS-7325 K9N4 SLI的板子,開機不斷的重複跑碼到dE都已經到dE了應該有開機畫面,但是就是看不到。

网友:
除了看除錯卡的code,記得也要看reset燈號、clk、IRDY、frame等燈號的變化。
如果定住不動,或規則重複閃爍,可能有斷線、空焊等問題。

nvidia nf5系列的晶片組,溫度亦不容小覷,所以也有空焊可能性。

网友:
壓著南橋開機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