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91a 下方1/3出現反白

楼主(2012-02-03):
原本拿到是1/3是全白的..

後來我補焊T-con後

正常使用了約2天..

2天後開機是正常..約3分鐘後會出現下方圖片

關機後重開正常..不過一下就變這樣了..時間會越來越短....

是t-con上電容掛了嗎..??

有人有修好過的嗎?還是面板問題不能修了??

网友:
大部分是面板 不過我有遇過類似的 t-con主ic補焊就好的 但是修好機率很低啦

网友:
NG了!別再跟它磨了!

楼主:
昨晚不死心再補焊t-com上的貼片電容.ic.可變電阻(?)
開了約8hr都正常..

現在還在努力的操看看會不會再死掉...

网友A:
有可能是面板上的軟pcb, 把面板的匡也拆下帶電逐條試試看, 我修過一個是這樣的, 但那是philips的, 面板是中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面板上的軟pcb, 把面板的匡也拆下帶電逐條試試看, 我修過一個是這樣的, 但那是philips的, 面板是中 ...

應該是這個問題...這台拿到時有被拆過面板..板面內還有些入塵和擦拭過的痕跡..
自己當做測機用是還可以接受...
看還有狀況再上來報告~

网友:
中華的面板品質似乎不穩定,我有台mozo的也是gamma控制晶片壞了。還在等料....

楼主:
今天早上7點開到晚上快9點時..症狀又出現了..
和上一樣..大概好了約20小時就要掛了...

看起來應該是有地方撐不久...
再試看看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7點開到晚上快9點時..症狀又出現了..
和上一樣..大概好了約20小時就要掛了...

加油,希望能撐更久,
換掉你能換的東西,最好換過那面板
進灰塵、擦拭過... 唉唷~

楼主:
有面版換早就換掉了..還再努力跟它奮戰..

早上沒事把整台面版拆了...

順便把面版內的灰塵除了一下...

不過那個擦試的痕跡怎麼弄不掉...

當然我想內部可能又多了許多小刮痕...

下午一點開機再測...

希望這刺能連續開過30hr不斷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