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維修主機板所需工具
火..

楼主(2012-02-03):
前不久逛到論壇,結果使小弟深深不可自拔(昨天還失眠)小弟打算也開始購買工具來嚐試維修

基本工作 電表、烙鐵、熱風槍等都有了,那小弟看了看好像沒示波器就不能維修主機板(感覺上)

所以想要買一台示波器,那小弟在高中(兩年前的事情)有學過示波器,奈何是夜校 對示波器並沒有

太多的教學,所以現在不知道要怎麼添購,已經扒光論壇的文章,還是不知道怎麼下手,預算約在

2000~5000以二手為優先!那爬文過好像TEK(?)的很不錯?還有一個問題是模擬示波器是什麼東西呀?

我找了好久的文章還是搞不懂!還有就是修理螢幕和電源供應器即顯示卡等,示波器也有幫助嗎?

手頭上壞主機板有2X,螢幕有5~6,電源供應器2X,光碟機3X,苦無技術可以維修

好像空有寶山而不自知的感覺!!希望論壇的前輩能給予一些方向!或是貼哪一台也OK!

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初學者是建議先練焊功,示波器的問題可以慢一些。

楼主:
wish 焊功是烙鐵方面嗎?單純的焊接小弟應該是沒問題的...換換電容&小IC這方面小弟維修都可以

還是wish大大是指其他方面的呢??

因為單換一些眼睛看的到的零件,沒辦法滿足一些壞在看不到的主機板,所以小弟才想買示波器來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 焊功是烙鐵方面嗎?單純的焊接小弟應該是沒問題的...換換電容&小IC這方面小弟維修都可以

還是wish大大 ...

>沒有示波器就不能修主機板
你有個電表、錫條、錫油、焊槍
其實就可以修很多東西了
示波器<我沒學過,也不會用>好像是判斷波形吧,跟電表好像差不多<電表判斷容值,電壓>,我是這麼認為...

楼主:
ling751am

好的,那我先拿一些主機板實驗好了,因為很多主機板我外觀上根本看不出來他是哪邊壞掉...也不知道從哪邊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g751am

好的,那我先拿一些主機板實驗好了,因為很多主機板我外觀上根本看不出來他是哪邊壞掉...也不知道 ...

注意喔
有些電容外觀完好,但是要用電表量過容值,如果跟上面標示的差太多,要換掉喔
另外,有些電容如果看不出來有問題,也可以檢查電容的下方喔,我有看過爆在下面的

楼主:
ling751am 我剛剛決定從比較簡單的電源供應器XD" 但是小弟不太懂電容的量法,剛剛查了一些資料 還是有點模糊

EX.  2200uf 10v的電容 怎麼量測呢?是用dc電阻擋嗎?

楼主:
剛剛有在爬到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5%AE%B9
的文章,現在在努力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g751am 我剛剛決定從比較簡單的電源供應器XD" 但是小弟不太懂電容的量法,剛剛查了一些資料 還是有點模糊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5742#lastpost
UA6013L電容表(CA6013)
用電容表吧~

网友A:
個人經驗~
把維修分成三個等級...A、B、C
C級又等同於勞委會得丙級好了...
在維修上分工分級的方是就是,一般檢修、電容、零件..等量測更換,大約都可以歸納那C級
大約就只要功能不錯得電錶(最好是內含電容表)、可調溫的溫控落鐵組(那種有調溫落鐵、熱風槍)就不錯、手動工具組就好~...這樣入門門檻最低

假如要動用到示波器有的沒的,大約都是B級以後了...相關電子電路底子不夠好,可能就連給妳電路圖讓你查修都不一定可以查出來~而且如果真的要換到晶片以上...我想焊接能力就是第一關門檻、假如要透過輔助工具來幫忙,你也得先瞭解每一種IC的輸出入的信號

一步步來,等到時間到再去買適合的工具也不遲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g751am 我剛剛決定從比較簡單的電源供應器XD" 但是小弟不太懂電容的量法,剛剛查了一些資料 還是有點模糊 ...

要測容值要去買像第10樓macliu大大所說的電表<內有含測量電容的電表>這樣你就不用再買第二個電表了

网友B:
我也沒示波器...也沒學過....
用倒是還會一點....以前在工作上有前輩稍稍指導過....
不過基本上還是沒在用示波器....

電表,電容表,溫度計,黑晶爐,兩隻烙鐵.....這就是我最常用的幾項工具....

网友C:
維修另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手指頭。。。。。(沒想到吧!!)
(感覺頓了,就要換另一根手指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維修另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手指頭。。。。。(沒想到吧!!)
(感覺頓了,就要換另一根手指頭。n ...

draculaxx大沒考慮去買個lK型感溫棒來代替您可憐的手指頭?

楼主:
ling751am大大 那種電表有推薦的廠牌OR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沒示波器...也沒學過....
用倒是還會一點....以前在工作上有前輩稍稍指導過....
不過基本上還是沒在用 ...

carl0804大大 黑晶爐是什麼東東,我剛剛去查 只查到飛利浦黑晶爐(主菜用)

小弟見識淺薄....所以不用示波器 也能修好主機板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另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手指頭。。。。。(沒想到吧!!)
(感覺頓了,就要換另一根手指頭。n ...

draculaxx大大 那我去年右手拇指骨折,要怎麼換另一支手指頭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大 那我去年右手拇指骨折,要怎麼換另一支手指頭呢...

如果全部手指都廢了,腳指也可以。如果手指、腳指都沒有,那男人還有一個對溫度更敏感的地方可以用。不一定要用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全部手指都廢了,腳指也可以。如果手指、腳指都沒有,那男人還有一個對溫度更敏感的地方可以用。不一 ...

draculaxx大大 想必您一定非常有經驗,可以先示範腳趾及對溫度更敏感的地方來維修給小弟開開眼界嗎n_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大 想必您一定非常有經驗,可以先示範腳趾及對溫度更敏感的地方來維修給小弟開開眼界嗎n_002 ...

舌頭!!!!!!!

网友D:
舌頭+1真的棒
靈敏度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舌頭+1真的棒
靈敏度夠

想問C大,在用舌頭的時後,IC會不會發出呻吟或歡呼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問C大,在用舌頭的時後,IC會不會發出呻吟或歡呼聲?

s大 我想要裝個SPEAK吧........

网友F:
示波器只是一種 , 讓你能更快更容易 , 找到問題的一項工具 !!

沒有示波器一樣能維修主機板 !! (至少 9 成吧 !!)

而 W 大要你作的功課 , 就是你在這裡問的那些問題 !!

那就是 W 大要你作的功課 !!

不知你懂了嗎 ???

楼主:
各位大大我想買一個電容表來量測電容 剛剛爬文看到不少大大推薦UT61E這台,
請問是UNI-T優利德UT61E USB 交直流三用電表 三用電表  露天拍賣1900
這台嗎??現在想說先從power開始維修,但有些爆容的換一換,但是還是有狀況,看一些大大都是用電容表來量測,所以想要買一台來使用,謝謝不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只是一種 , 讓你能更快更容易 , 找到問題的一項工具 !!

沒有示波器一樣能維修主機板 !! (至少 9 成 ...

J大說的是基本常識&基本功嗎...

我懂了,現在正在努力了解這些功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想買一個電容表來量測電容 剛剛爬文看到不少大大推薦UT61E這台,
請問是UNI-T優利德UT61E USB 交 ...

你不是說你已經有一般的電表了嘛?
可以先量那顆POWER裡的電壓
5VSB 5V 12V .......

网友B: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出身的....
不過看你提問的,應該不是....
建議你先不用花錢買工具了,先將基本電學先學好.....
基本功夫先學好再來實做吧....
不然你空有一堆工具,連電路圖或是Datasheet都不會看,那又有什麼用呢?
如果只是要換換電容,你手中的工具已經足夠了...
至於電容焊接焊的漂不漂亮,那就是基本實做功夫了....
焊工不好,一樣很容易就虛焊或是空焊了,新手最常出現的是將PCB板焊點焊壞掉甚至焊到不見了....
想學好焊工,先練習拆焊吧....
沒有破壞,哪來的建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想買一個電容表來量測電容 剛剛爬文看到不少大大推薦UT61E這台,
請問是UNI-T優利德UT61E USB 交 ...

ut61e 站內有很多大大賣喔 絕對比1900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出身的....
不過看你提問的,應該不是....
建議你先不用花錢買工具了,先將基 ...

卡爾大大 我知道了n_004|

楼主:
引用 网友G:
ut61e 站內有很多大大賣喔 絕對比1900便宜很多..

了解!

网友H:
不一定要UT61E啦
我指針三用表+數位三用表+網拍那種1千多大陸的便宜LC表
指針三用表要用來量電晶體二極體,有些比較好的可以量Hfe
數位表買台制3-4百左右,精度3又1/2的就夠了
大陸那種便宜LC表,他C可以量到20000uF,L可以量到數千mH
就可以測大部份的電路了
示波器可以買中古的,個人是買以前那種類比CRT式的,10M-20M那種2-3千就有
主要要的東西還有假負載,熱風槍,助焊膏,除錯卡,BIOS燒錄器...等
以上東西網拍都買的到,台灣的Y拍露天還是對岸的淘寶都有,都有便宜的

另外有工具,拆焊功跟電表使用先練一練吧
拿廢版練拆焊功是不錯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要UT61E啦
我指針三用表+數位三用表+網拍那種1千多大陸的便宜LC表
指針三用表要用來量電晶體二極體, ...

謝謝G大,受教了,我真的要好好練基本功,板子我是不怕,要多少有多少,怕的是練來練去沒進步n_108|

基本上都能焊好,可是很多那種6~7年的主機板,把焊點加熱了,電容一樣很難拔,不然就是拔下來 要換電容上

去的時候,很難裝...加熱焊點一樣沒用這樣子...拿吸錫槍一樣吸不起來!!很像陳年頑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G大,受教了,我真的要好好練基本功,板子我是不怕,要多少有多少,怕的是練來練去沒進步

基本上 ...

烙鐵要用60W的,因為主機板覆銅面積大,散熱快。
吸錫槍要多練,現正研究通孔針,因為ASUS主板貫孔有些真的很小,一般通孔針太粗。
目前暫時都是直接對零件引腳由正面加熱、上錫、穿孔同時作業。

維修能力強弱不在於高價設備,而在於
1. 瞭解現況:尤其是標的物功能、走線配置、元件特性,必要時擅用網路資源查詢相關訊息。
2. 瞭解元件失效模式體現出之現象為何?
3. 善用現物:包括現有之材料、工具,很多都是需要自己奇思妙想,臨時開發自製
4. 務必充實基本知識:這是論壇中很多站友最不看重的一塊,只是想求速成,直接向人要答案,這樣其技能永遠只會停留在換電容上,但又會向周遭自稱維修技能價值不值錢,搞到最後真正專才沒飯可吃。>>>此種人其實對此領域之進步殺傷力最大。

>>最近真是蠻感慨的,具有專業技能賺錢還不如一個沒技能的騙子,幹水電削一票10個小時海K 6萬(淨利),還把雇主工程做的七零八落遺害無窮。還是改行去當騙子好了。

网友A:
...看來~~你是需要~有人鞭策你...
個人建議@先別想著維修

為何不先努力學著溫度、錫料熔點、吸錫、上錫...等工作呢?

以前我們在高職
前面的幾周課程,都是在練習拿落鐵的姿勢、焊接的漂亮程度(因為牽扯下錫料、溫度...等)
然後線錫焊接裸銅線、或是鍍錫線...等

功夫打好
剩下都好處理ㄟ

网友I:
對阿
先把拆電容搞定
40w的至少要加熱5分多鐘
再來用會比較好用
至於吸錫槍要看你是用插電還是按壓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鐵要用60W的,因為主機板覆銅面積大,散熱快。
吸錫槍要多練,現正研究通孔針,因為ASUS主板貫孔有些真 ...

S大說的我都記下來了,我是很想要充實基本知識,不知道要從哪邊開始,還去弄了基本電學和電子學的書

有一個認識的修理液晶經驗非常豐富的阿伯,他之前很不吝設拿出一本書叫MICROELECTRONIU(非常久遠)

是原文書,他說這本幾乎是基礎的東西,他說我可以去買一本 但是買來全部英文我又扔在我的書櫃了....我知道

他的技術非常的厲害,我們基隆很多的電腦公司都是委託他維修,很少很少會有二修....所以很想要從基本開始學

S大說的騙子我也很感慨,前幾天遇到一個客戶跟基隆某間電腦門市買一台二手的主機花了六千元,什麼配備?

我只能說真是厲害啊....還跟客戶說可以升級怎樣怎樣好用,側板打開....478的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是需要~有人鞭策你...
個人建議@先別想著維修

咳咳...小弟真的需要有人鞭策.....

請問M大溫度、錫料熔點,這兩個是要怎麼練習呢??

小弟讀高職是讀夜校的..也算很認真了,老師其實都很厲害,但看是夜校生都不太過刁難,小弟也算很認真的

但在這邊討論的好多都是我根本沒有聽過的東西....慚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對阿
先把拆電容搞定
40w的至少要加熱5分多鐘

了解....原來是因為我的是30W的
明天來去定一隻60W的....吸錫槍還有插電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了解....原來是因為我的是30W的
明天來去定一隻60W的....吸錫槍還有插電式!?!?!? ...

吸錫槍我有在電子材料行看那老闆用後面有插頭的把我版板上的錫吸下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眼花

30w的就不要在浪費錢了,熱槍熱個8-9分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經驗~
把維修分成三個等級...A、B、C
C級又等同於勞委會得丙級好了...

支持版主的說法,維修工具只是為了加快維修中的工作效率,真正的能力方面還是知識和經驗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吸錫槍我有在電子材料行看那老闆用後面有插頭的把我版板上的錫吸下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眼花

30 ...

.....我真的真的沒看過....可能是我是井底之蛙!!!

可是因為那支槍很久了,頭也彎了,握把焊頭的銜接處也轉不緊,所以剛好想換掉...

我上週去考硬乙的時候,考場是用木頭製的烙鐵,不知道L大有推薦的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真的真的沒看過....可能是我是井底之蛙!!!

可是因為那支槍很久了,頭也彎了,握把焊頭的銜 ...

我用的就是木頭製,頭也歪了,但是還是可以用,那是我老爸傳給我的40W...
轉不緊... 不是本來就會有點鬆鬆的嗎?

楼主:
他是塑膠的,頭和塑膠中間是類似螺絲的方式轉緊,但是好像是久了就鬆掉,轉緊之後,不小心敲擊到,就又鬆掉,我要把尾部的線先鬆開,但是那個固定線的螺絲

也崩牙了...打不開,然後因為我轉太多次,銜接處也算崩牙吧?撐不了多久,因為他沒轉緊,焊的時候會整支槍成倒V再焊接...覺得木頭的好像比較不燙..在考場拿的時

候的感覺

网友J:
我是用TQ-95的銲槍,我是覺得還不錯用~這方面的事我也是覺得一步一步來,等到你需要更多工具的時候,你自然就會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設備了,電容表真的還滿值得買一個的,我也有被外觀好的電容騙過,平時就跟我一樣來看看各位大大的文章,我覺得這裡的大大都會很平繁交流,這樣也可以順便學習,這裡是個好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就是木頭製,頭也歪了,但是還是可以用,那是我老爸傳給我的40W...
轉不緊... 不是本來就會有點鬆鬆的 ...

烙鐵頭彎的才好作業,我用的30w /60w 都是彎的 ,另焊錫不用外加助焊膏,因為我用的錫絲就有內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TQ-95的銲槍,我是覺得還不錯用~這方面的事我也是覺得一步一步來,等到你需要更多工具的時候,你自 ...

A大,請問再長時間使用1~2HR握把部分會有燙的感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鐵頭彎的才好作業,我用的30w /60w 都是彎的 ,另焊錫不用外加助焊膏,因為我用的錫絲就有內含。 ...

錫絲有內含的比較好用,但是在屏東那家黑店買一點也不便宜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的真的沒看過....可能是我是井底之蛙!!!

可是因為那支槍很久了,頭也彎了,握把焊頭的銜 ...

硬乙~是硬體裝修乙級嗎?
進入考場基本上都可以帶自己習慣用的手工具喔~
不一定非得用考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咳咳...小弟真的需要有人鞭策.....

請問M大溫度、錫料熔點,這兩個是要怎麼練習呢??

這是以前我們帶選手的講法~
因為溫度要掌握好,錫才會快速+順利的溶解
錫&頭的角度掌握住,也才不會讓溶解的錫一直在高溫而失去光澤
時間的掌握則是可以防止長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乙~是硬體裝修乙級嗎?
進入考場基本上都可以帶自己習慣用的手工具喔~
不一定非得用考場的 ...

M我已經考過了,我有戴,只是看到考場的試了一下,很順手,可惜我忘記型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以前我們帶選手的講法~
因為溫度要掌握好,錫才會快速+順利的溶解
錫&頭的角度掌握住,也才不會讓 ...

了解....不知道這有書籍&影片可以看嗎?還是就是多焊接??

网友:
就是多焊...為主囉~
書籍回頭去看高職,應該有一本叫做基本手工具與焊接技巧~~但是看圖說故事~~我想沒啥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A大,請問再長時間使用1~2HR握把部分會有燙的感覺嗎??

其實我覺得不會誒~因為他是兩段式的,如果只是用在基礎銲接不會有感到溫度,如果是用在主機板上的時候,只會覺得最靠近加熱管的地方會有點熱度,你說的木製那種銲槍我知道,這跟那個差滿多的~

网友K:
我的維修工具主力{UT61E+898A+起子+一套假負載含阻值卡+除錯卡}其他陸續增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實我覺得不會誒~因為他是兩段式的,如果只是用在基礎銲接不會有感到溫度,如果是用在主機板上的時候, ...

了解,真不知道要怎麼挑,剛去露天看,原來焊槍那麼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維修工具主力{UT61E+898A+起子+一套假負載含阻值卡+除錯卡}其他陸續增加中??

原來真的不一定要示波器,大家好像都只有一些簡單的工具...

网友H:
30W-40W烙鐵也能拆焊電容
看我這篇實例吧...我也是只用40W烙鐵還不是衡溫的,一支約百元左右
搭配熱風槍助焊劑,要上下零件一下子就好
熱風槍就對岸那種便宜的858d,一台不到2000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374279

如同上面前輩說的,拆焊功不在於工具價格貴不貴
技術練熟了,拆焊這些都難不倒你
主機板電容算是最好拆焊的,再來要處理很多腳的IC或MOSFET...
這個有時光熱風槍就不夠,有時要搭配預熱台使用才能拆焊
困難度比拆焊電容高不少,因主機板這類是4層PCB,加上現在都用ROHS制程
拆焊這些東西除了工具,主要重點還是工夫

本人也非電子專門科系畢業,以前跟樓主一樣
拆個主機板電容,搞數個小時都還弄不好
焊的亂七八糟...自從來此論壇後,常常拿廢板練,也抓到方式
現在要叫我拆焊電容跟本小case...換整片主機板電容,不用半小時完成
拆MOS或IC也難不倒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W-40W烙鐵也能拆焊電容
看我這篇實例吧...我也是只用40W烙鐵還不是衡溫的,一支約百元左右
搭配熱風槍助焊 ...

G大真是謝謝你的經驗,剛剛去看了文章,光是那技術就是小弟現在望塵莫及的....努力ing!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了解....原來是因為我的是30W的
明天來去定一隻60W的....吸錫槍還有插電式!?!?!? ...

烙鐵 我會建議買可瞬間加溫的 會比較好 一隻大約500-850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烙鐵 我會建議買可瞬間加溫的 會比較好 一隻大約500-850

大大說的是右邊有一顆按鈕的那種嗎?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是右邊有一顆按鈕的那種嗎?

MM 是的  這樣來說有時候要加熱會比較好用也方便拆換物品

网友B:
老話一句.....
多練習,自然會抓到技巧.....
找一張不要的版子,反覆將上面的零件拆焊然後再焊回去.....
電容也不用換新的,反正是練焊工而已,整捲焊錫都練到完,一般焊工部分應該也差不多了....
然後再來就是進階了....拆焊MOSFET....
這時候就會出現兩種方式拆焊....
有熱風槍和沒熱風槍....
有熱風槍....這就不用多說了....
沒熱風槍....我之前沒有,就是當雙槍俠....意思就是兩隻烙鐵同時下去拆焊....
再進階....拆焊SMD元件或IC.....
這些就是最基本"工"的部分....這部分都OK之後,再來才是學量測元件....
基本電容電阻量測這應該就不用說了....
MOSFET或IC量測....這部分有不少機會需要用到Datasheet,所以這時就要學會看懂Datasheet....
以上,這都還是在"基本功夫"的範圍內.....

前面你有提到你將Power內爆掉的電容換掉,發現還是有問題....
其實還是在基本功內,就是我上面說的"量測元件"....
為什麼電容換掉還是有問題?
表示上下還有元件是有故障的,怎麼知道是什麼元件有問題?
只有一個方法...."量測元件".....
等你練習到這一步,就已經可以修好80%以上的Power了....

前面你有問到我黑晶爐的用途....
我的確是用飛利浦的,不過這不是重點,什麼廠牌並不重要....
有大大提到預熱台.....我沒有預熱台,我的預熱台就是黑晶爐+溫度計.....

另外,吸錫槍有插電式的啊....
請自行祭拜"咕狗大神"....關鍵字"電動吸錫槍"....
或是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53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MM 是的  這樣來說有時候要加熱會比較好用也方便拆換物品

瞭改!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話一句.....
多練習,自然會抓到技巧.....
找一張不要的版子,反覆將上面的零件拆焊然後再焊回去.....

大大想請教你一下,可能這問題很....就是我拆主機板的方式是把焊點+熱加錫用這種方式來拆下,然後再做更換

請問這樣的方式是錯的嗎?還是是要把整個和點的錫都弄乾淨(用吸錫槍吸)再把零件卸下來?

前天拆了八顆POWER 隨著最後一顆的爆炸聲讓我的信心完全瓦解了n_029|

想說是除了大大說的基本功,是否還要去讀基本電學&電子學 等書籍呢?增加基本常識?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大想請教你一下,可能這問題很....就是我拆主機板的方式是把焊點+熱加錫用這種方式來拆下,然後再做更換

更換電容要注意的事項很多
加錫 拆掉後 要用強力吸錫器 把錫 吸掉  並注意 是否有殘錫 附著在其他焊點  要特別注意
避免 更換後 發生電容碰一聲 加重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更換電容要注意的事項很多
加錫 拆掉後 要用強力吸錫器 把錫 吸掉  並注意 是否有殘錫 附著在其他焊點   ...

了解,所以原則就是拆好後和點的錫是要乾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所以原則就是拆好後和點的錫是要乾淨的!

主要還是要細心 上電前 確認 個電容 無+-接錯  再加上要注意殘錫 有無短路在其他接點上 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出身的....
不過看你提問的,應該不是....
建議你先不用花錢買工具了,先將基 ...

焊工不好,一樣很容易就虛焊或是空焊了,新手最常出現的是將PCB板焊點焊壞掉甚至焊到不見了....
==> 最近真的把焊點弄不見, 是為了解焊4個  DIP 孔(2個12V, 2個 GND), 最後2個GND的洞還是被錫塞住,

因手上沒熱風槍, 只好反覆上一沱錫 == > 吸錫槍吸錫或是用吸錫線(有人說用這個焊點容易被一起吸起來)
結果 2個12V 的焊點就被我弄不見!!  >_<

後來兩個 GND 只好借公司熱風槍, 開到 400 度, 加熱後, 將PCB板往桌上一敲, 塞在 GND 點的錫才掉出來,
整個才解焊成功........

有熱風槍還是比較好.....

网友(2012-03-28):
焊接工具,個人建議還是買風槍烙鐵合一的對初學者比較好用,其控溫及休眠功能滿方便的,尤其是溫度會比較好控制,用一般烙鐵有時溫度會太高或不夠,造成焊點脫落、取件不易會時常發生?? 個人是用板上先進介紹的898A+,用一年多了,感覺不錯??

网友:
個人經驗--當主機板大方向的電源電壓都正常的時候  可能就是 1.bios 數據不良  2.數據線不良(數據線有斷路)
3.沒有clock(我覺得這時候才比較需要示波器)

网友M:
示波器一大功能就是看零件的波型,例如晶體震盪等等......
但有很多東西是不需要看波型只要量電壓+找出來的資料就可以判斷出好壞,
所以電表、電容表及基本的焊接工具就很好用囉,相信有很多高手都是沒有示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一大功能就是看零件的波型,例如晶體震盪等等......
但有很多東西是不需要看波型只要量電壓+找出來的 ...

w大你好(? ,現在基本的工具都有了 898A+ 電表 等等,現在打算功夫有到在買示波器來玩!!!

网友:
示波器,可以找WISH大及烏骨雞學姊,我也剛訂一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highlight=

去問問吧!! WISH大之前沒PO有40MHZ的,不然我就訂40MHZ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