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Panasonic TC-20MPH會LAG要怎麼檢修呢(已完修)

楼主(2012-02-03):
請問一下,Panasonic TC-20MPH會LAG要怎麼檢修呢

這台之前的狀況是:選台後,有時正常,有時要等30秒左右才出現畫面,一度懷疑是Tuune()

拆開後,目測檢查,發現有個貼片電阻有燒毀現象,及一顆e6管,上頭還標示WY,如圖3紅圈處

結果這二個地方換過後,選台的狀況已有改善,但是確會LAG,接下來小弟就束手無策了

還有還有一點,為什麼在電容附件都會出現黑黑的,那是什麼呢,需要清掉他嗎,用什麼清會比較恰當,因為我用牙刷刷不掉,還望前輩指點一二

廠牌及型號

廠牌及型號

背部全圖

背部全圖

已更換的元件位置圖

已更換的元件位置圖

小弟懷疑的元件圖

小弟懷疑的元件圖

网友A:
爆漿!!!!!!!!!!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漿!!!!!!!!!!換了吧!

原來這種情形是爆漿喔
==============

那再請問,換電容只要附近的電容換一換就好,還是有其它要更注意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這種情形是爆漿喔
==============

同規格電容最好全換 應該也都差不多要掛了

网友C:
電容腳附近會黑黑的,一般是漏液了,用烙鐵焊會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
最好全部拆掉後,清洗電路板並檢查有無腐蝕的地方,再焊回正常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規格電容最好全換 應該也都差不多要掛了

感謝大大百忙之中回覆,小弟受益了,確實是如此,換過之後正常使用了,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腳附近會黑黑的,一般是漏液了,用烙鐵焊會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
最好全部拆掉後,清洗電路板並檢查有無 ...

感謝大大百忙之中回覆,小弟受益了,確實是如此,換過之後正常使用了,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