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 IDE轉USB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02-03):
伽利略 IDE轉USB 電源供應器
110V 應該是轉12V跟5V
故障 不過電
發現保險絲斷掉
換了兩次保險絲 上電還是斷

有發現一棵5n60 第一腳跟第三腳短路
換了一棵6n60 上電還是斷保險絲
請指教 謝謝

上傳的圖 沒有保險絲跟R4
被我拔了

楼主:
Q2:  S9015
        C 331

Q3: S9014
       C 331
請問這兩顆 怎麼檢測

那個大電容沒有短路
那個

网友:
D1 /D2 /D3 /D4  量測看看

楼主:
沒有拆下
用蜂鳴檔量
量到.725
紅線黑線交換量
還是可以量到.7xx

這樣是壞了嗎

那可有其他要換的嗎

网友:
拆下量為準
量到.7xx 後再紅線黑線交換量必須 OPEN
參考GOOGLE 關鍵字: 二極體量測

网友:
這類簡易型電供常見故障:
1.一次側大電容無容值
2.橋整擊穿
3.一次側迴路異常
4.二次側電容失效

楼主:
D1~D4都正常

楼主:
請問 B0848
       817C
是橋整嗎??

楼主:
請問一下
1.一次側大電容無容值
有換了
2.橋整擊穿
應該是D1~D4檢查無問題
3.一次側迴路異常
不知道什麼迴路
4.二次側電容失效
換了後面兩顆16u 1000v

還換了S9014
          S9015

換了以上

換上新保險絲

上電

還是燒了

請問可以指教一下 第三點嗎

网友A:
這類東西照理說上面應該沒有什空件才對...

樓主這棵之前有被拆過修過嗎??

我想那棵大電容有可能不妙了...

以下是我剛剛照的類似的變壓器..

需要其他角度照片再說

楼主:
沒有被拆解過

是我買的 我在用的
壞掉才破壞

上面就少好幾個零件沒錯
我只拆掉一個保險絲跟一顆電阻

可以請問一下
你的是哪個牌子的

网友:
我的是晶揚電子(依型號查的)
P1205-20-4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8&q=P1205-20-4

再補一些角度:

网友:
pc817是光耦合,用作一次側與二次側信號隔離傳遞

网友B:
還記得這一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5.html

先確定是高壓端壞還是低壓端壞,會燒保險絲一定是有大電流,也就是朝短路的方向去找,把功率電晶體拆起來不就可以知道了?

去做條小工具吧!保險絲也是要錢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記得這一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5.html

談到這篇,wish您欠咱們示波器教學呢?還是貼到別的地方去了?

网友:
都沒壞--那會不會是變壓器掛了
不然應該不會斷保險絲

楼主:
請問怎麼確定是高壓端 還是 低壓端 壞
上電就燒
就算換上無熔絲開關
要怎麼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怎麼確定是高壓端 還是 低壓端 壞
上電就燒
就算換上無熔絲開關

你如果能把舊文看完、吸收後再來修這個電源供應器,那你的答案就全部能解開了。
我們不是神,我們無法直接告訴你是那個零件有問題,我們只能告訴你方向,我用了好幾年給大家寫基礎文章、找參考資料,這裡的會員也很熱心的提供他們的所學,這麼大量的精華不去仔細研究是很可惜的。
先把電源供應器收在一旁,從舊文開始吧!否則就算你"突然"修好了,那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請問電阻的阻值一樣
1W跟2W有什麼差別

如果有一電路 本來用1W
改2W會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電阻的阻值一樣
1W跟2W有什麼差別

對吧!光是這個問題就是要你從舊文看起。

如果你是只想把它修好而不想學原理,那你應該把你怎麼測量零件的方式一樣一樣告訴大家,例如你說D1~D4都正常,你是怎麼量的?大電容無容值?你是怎麼量的?橋整擊穿......每一樣你是怎麼量的都要詳細貼上來?

大家都給你方向了,空載會燒保險絲絕大部份跟短路有關,你把MOSFET從鋁片上拆下來還會燒保險絲嗎?還會燒的話從高壓開始查,不會燒的話就查低壓。
我知道你會問那裡是高壓?那裡是低壓?你可以定義從插市電的插座到MOSFET鋁片這邊是高壓,其它叫低壓。

楼主:
D1~D4量測正常
拆下量
量到.7xx 後再紅線黑線交換量都有 OPEN

大電容 有換新的

MOSFET也換新的

我知高壓是輸入那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D1~D4量測正常
拆下量
量到.7xx 後再紅線黑線交換量都有 OPEN

D1~D4量測正常
拆下量
量到.7xx 後再紅線黑線交換量都有 OPEN

這樣說不清楚,你隨便拿一支二極體怎麼測量拍照上來看。

還有MOSFET拆掉還會不會燒保險絲這個你也沒說。

楼主:
我有買新的二極體
量測的結果 值都一樣
我是用歐姆檔的蜂鳴位置
紅黑線交換邊量
一邊開路 一邊的值都是0.7xx

另外mosfet  我只拆了那一個6n60
另外9014 9015都沒有拆
上電 保險絲沒斷ㄟ

本來是用5n60 是5A
外盒也有標12V 2.5A
                  5V  2.5A
買不到5n60 用6n60 是6A
一半3A
所以保險絲爆掉嗎

請指教一下 謝謝

网友:
有背面的清楚照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買新的二極體
量測的結果 值都一樣
我是用歐姆檔的蜂鳴位置

我猜的對吧!二極體並不是用歐姆檔測量的,難道你的電表沒有二極體檔嗎?
既然MOSFET拆掉就不會燒保險絲了,那就先不要裝,那個最大顆電容上的電壓是多少?
你怎麼確定MOSFET是好的?

楼主:
抱歉 按圖片 他要我加連結

我的電表 就是歐姆檔 第一位置
它是畫 二極體/蜂鳴
應該是這格沒錯

那顆大電容400V 47uf

我沒有確定mosfet是好的
所以我買新的
可是新的是6n60 原本的是裝5n60

感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按圖片 他要我加連結

我的電表 就是歐姆檔 第一位置

我是問那個最大顆電容上的電壓是多少?不是問那個電容的耐壓有多少。

楼主:
抱歉..

是156V

网友:
假如背面沒PWM控制 IC零件  那可以幾乎是RCC電路設計的POWER

網路找到的介紹

RCC變換器通常是指自激回掃變換器(ringing choke converter)。它是由較少的幾個器件就可以組成的高效電路,已經廣泛用於小功率電路離線工作狀態。由於控制電路能夠與少量分立元件一起工作而不會出現差錯,所以電路的總的花費要比普通的PWM反激逆變器低。

RCC特點:
l 電路結構簡單,造價低廉;
l 自激振盪動作,控制電路無需輔助電源;
l 外部條件(輸入電壓或輸出電流)的改變會引起工作頻率較大的變化;
l 功率轉換效率較低,不適合較大功率;
l 噪聲集中在低頻帶。
一般應用於輸出功率小於50W的場合

通常插頭上電及拔除瞬間 最易壞掉(因為狀態最不穩定 有機會產生大電流) 因為結構最簡單 反而越不容易分析搞懂

參考電路

若要查修建議
1.檢查所有電阻是否正常
2.所有高壓側小電容 容值是否異常 --->通常RC值異常 會造成不起振 --->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東西照理說上面應該沒有什空件才對...

樓主這棵之前有被拆過修過嗎??

請問你可以看一下
你照的變壓器 散熱片上 mos的型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可以看一下
你照的變壓器 散熱片上 mos的型號嗎

5n60C
這棵應該沒有那麼快壞...
會壞的變壓器比較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