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e pc 701 螢幕會閃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2-03):
如圖  畫面會一直閃白光

奇怪的是   開兩個視窗竟然不會閃

顯示晶片的問題還是面板的問題

請各位幫我解答

謝謝

javascript:;

网友:
應該是面板問題喔

网友:
面板....有要買可以找我........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可能是面板問題喔..

网友:
这款是不是用LED背光?是的话应该就是有些LED灯坏了

网友(2012-04-13):
面板的問題可能性比較大 直接大方點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