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DENKI 步進馬達如何測接腳?

楼主(2012-02-03):
請教步進馬達如何測接腳?

网友:
能否給一點圖片&銘牌照片

网友:
用三用電表量測出兩組線圈
每一組有三條線 中間抽頭 那一條將他接正(或負電)
假設第一組 線頭線尾 為A   -A
第二組 線頭線尾 為B   -B

順序為A B -A -B

我懂得就這樣  這是兩相n_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