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等离子PDP屏幕驱动系列轉貼

楼主(2012-02-03):
由于LG等离子V6、V7屏因为价格便宜,所以在PDP的市场上有相当大的份额,国产的多数PDP电视机都用过此屏
V6、V7屏出现故障率最高的的一般是Z板或Y板,现象为不开机。测量电源板电压,VS、VC电压启动一下后即为0V。 但逻辑板和信号板上的5V和3.3V电压正常。此时可以判定Y板或Z板内部有短路。
       经我们多次维修Y板和Z板的经验来看,主要损坏的是一个驱动模块:YPPD-J014. Y板的Z板都用到过这个驱动模块,损坏率极高。当PDP点不亮时,90%以上为此模块损坏。
       此模块有四个型号:J014A,J014B,J014C,J014D,据LG公司资料上显示说J014A-J014C之间可以互相通用,J014D与前三种不通用,若更换J014D就必须更换逻辑板和另一块Z板(Y板

以上換三合一應該是模块造成要換3塊板
如換成J014C>>那應該不用三合一>>

网友:
謝謝 BEER 大 的資料 !
這也表示…為何LG原廠維修時,統稱需三塊板同時更換,當然…在實務上維修不開機時,只換摸塊是有一定的比例會再發生故障,若整機統測調整更換被動元件則可降低故障再發的可能性 ,並延長使用年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