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轉帖】拆sony经典收音机sw22

楼主(2012-02-03):
现在2012年都是 有照相與掃描功能的sony手機了【觸控螢幕】!! http://bbs.pigoo.com/thread-35153-1-1.html
2005年~有MP3功能的播放機了。。。
不過還是sony最貴的!!因為她的音質最好…………^-^

SONY SRF-M70調频/調幅立体声運動型【收音机拆解】
www.mydigit.cn/read.php?tid=316813

[播放]伴我風雨十余載,拆sony经典收音机sw22
www.mydigit.cn/read.php?tid=316614

咱是轉帖的台灣人。。。。。文章與照片  是大陸人寫的!!

咱以前 拆過 是【拆sony经典收音机  機型CFS-201
【卡帶式的收音機】~卡帶壞掉了~但是收音機還可以聽】。。。
用的是交流電。。。裏面有一個不算輕的變壓器!!^-^

楼主:
【轉帖】使用5V  USB電源~來驅動刮胡刀。。。
http://diy.zol.com.cn/2003/1219/79470.shtml
咱不想另外開帖子了。。。《---》這兩個【利用電源供應器 5V與3.3V】的電源【很經典】《--》
如果家裡有一些。。【數位相機】【或一些需要3V電壓的小電器】。。可以考慮DIY這個。。。只要用電線【與2個 1N4007】
就可以【節省 買電池的錢】^-^

ps:另外~或者可以考慮使用 電腦電源供應器【PC-ATX】的
【A】
【1】【2】【11】孔~提供3.3V 電源
【B】
[3][5][7][13]與  【15】~【17】孔~是接地端【com】~來為電動刮胡刀【提供3V的電源】。。。

男士專用---簡單制作“USB剃須刀”《中國電腦教育報》 【轉載】

如果你是個男生,而且又是那種整天和電腦做伴的上班一族,在單位的辦公桌的抽屜里通常會有一個電動剃須刀吧?在工作閑暇時拿出剃須刀對胡子來一茬收割,通常情況是不會惹來老板的白眼的!可是常見的情況是用剃須刀的時候才發現電池沒電,然後就想到去買電池。可是如果你擅離職守的話,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如果你的剃須刀採用的是USB供電的話,效果會如何呢?你的身邊不是有電腦嗎,可隨時為你提供強勁的電力,省買了電池,而且讓人“舒心”的是此設備“即插即用”!

  ■ 工作原理

  我們知道,現在的電腦主機都帶有兩個以上的USB接口。USB接口內有四根引線,其中有兩根是數據線,另兩根是5V電源,用來為USB外設提供電源,只要主機工作,便始終提供穩定的5V電源。我們正是希望用這個USB輸出的電源為自己的剃須刀供電。要知道,USB能為外設提供高達500毫安的電流,這個電流用來驅動一個電動剃須刀是不成問題的。當然,你可不要認為只要簡單地將這個電源引到剃須刀上就可以了,因為我們大多數的電動剃須刀用的都是3伏電池,如果直接用5伏對它進行供電的話,轉速過高可能損壞剃須刀,因此有必要對USB的5伏電壓進行降壓。實現降壓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USB電源上串兩只硅二極管即可,因為每一個硅二極管在正向導通的時候能產生0.7伏的壓降,兩個二極管串聯後正好可以使5伏電壓降到3.6伏左右。

  ■ 所需材料

  1. 一只普通的電動剃須刀。

  2. 兩只二極管,IN4007或同系列。

  3. 一根廢舊的USB線(如圖1)。

4. 接插件一對。如圖2、圖3所示,這種接插件具有“防獃”設計,能有效地防止插反。(這種東西在廢舊的電路板上多的是,您只要到附近的家電維修店里去找,一定可以“滿載而歸!”)

 ■ 制作過程

  1. 將USB線的外設插頭端剪去,用小刀將USB線的外包皮劃開,理出其中的四根引線(如圖4),然後將插頭插入USB插槽,用電表測量看哪兩根之間存在5伏電壓。通常情況下,其中黑色的引線就是電源負端,紅色的引線就是電源正端,這樣就能找到USB的電源輸出線。找到兩根電源線以後,將其餘引線壓根剪斷。

2. 將兩只二極管串聯在紅線上(如圖5),註意不要接反,二極管是有極性的,務必將二極管的白色標記端按圖中所示方法焊接,然後將串聯二極管後的電源線與一只母插件相連。保證各焊接點可靠無斷路和短路後,將USB線的外包皮包在二極管上,外表可用透明膠纏上,這樣從外部基本上看不到二極管和裸露的電線(如圖6)。

3. 打開您的剃須刀,另取一個公插件,將其兩根引線分別與電池正負極引線相焊接。在剃須刀的表面燙一個小孔使公插件露出頭來。

  這樣,一個USB供電的電動剃須刀就搞好了,平時將改造好的USB線放在單位,想收割胡子時,將USB線往電腦上一插,然將其母插件和剃須刀的公插件對接就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