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7PORT HUB 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04):
最近使用電腦時覺得連接USB裝置的HUB有些異常,拆開後果然...

正面.

很恐怖的焊工.

補焊,順便洗一下電路板.

換上三洋電容,五告讚..:on_116|

完修,便宜沒好貨...:on_118|

网友:
真是便宜没好貨,大陸貨用之前都得拆了補焊才行,謝謝大大共享經驗。

网友:
不知道 為什麼  只要看到"全日系"電容  就很有"安全感"

网友:
靠~高職生都焊得比他好...

网友A:
我也有和這台一樣的HUB...
請問補上的電容規格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和這台一樣的HUB...
請問補上的電容規格是???

100uf/25v.

网友(2012-04-05):
超帥的,這個也在加減弄,大大真是太利害了,哈哈哈

网友B:
看樣子果然是焊接品質不良,才導致出問題的,不過物品便宜大陸制也沒辦法,說不定這空間50V 100UF也裝得進去! 雖然耐壓16V應該就夠用了!

网友:
恭喜完修,哇賽,電容都補上了!
這樣又可以撐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果然是焊接品質不良,才導致出問題的,不過物品便宜大陸制也沒辦法,說不定這空間50V 100UF也裝得進 ...

USB 只有5V 所以6.3V就已經夠用了!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