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華電信網路斷線問題,請教各位大大---已解決
火..

楼主(2012-02-04):
本人網路為光世代 20M/4M
用了好久都沒出現過斷線問題,直到年初三(1月25日)開始發現幾分鐘斷線一次(數據機紅燈閃爍約30秒後熄滅),原本想可能暫時性故障直到 1月 27 日(星期五)還是沒有正常所以就打 0800080128 報修,客服員說有上班但是沒說何時會來處理。
心想過年假沒有上班吧所以自己將電話線、電話線端子通通換新---結果一樣(自己更換過約才一年)。
到了星期一(1月30日)等了一整天也沒下文所以又打了電話,客服人員說現在已經下班了會盡快幫你處哩,星期二星期三都打了電話直到星期三傍晚接到電話說明天早上會過來處理---終於鬆了一口氣。
星期四11點終於外線人員來了一一檢查--結果說外線及室內線路都沒問題他去路上光箱檢查後回來告知也沒問題,所以他無法處理要回去問領班---又沒下文了。
星期五再打電話結果2分鐘後接到電話說,他與他的領班討論後說我的電話線離光箱距離太遠不能安裝20M還一直說以前那些亂來---反正要我降速就是了,重點是我用了至少一年都正常現在告訴我無法使用,不管拉我就問那要如何處理,他回說:我已請外包公司這2天幫你加裝數據機一條網路用一條MOD用???,我回說那乾脆幫我把MOD撤掉就好啦--他又說已經發出外包反正不會跟你再另外收費。繼續等---
重點是電話掛斷後幾分鐘就將我網路MOD速度降下

更改前紀錄

更改前

更改前

更改後記錄

更改後

更改後

另外用dos PING指令
原來常斷線時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19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7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16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7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4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7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2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0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0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21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19ms TTL=249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96ms TTL=249
Reply from 202.39.224.7: bytes=32 time=17ms TTL=249
更改速度後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5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87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43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93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6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7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406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46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1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7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609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09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09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6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67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96ms TTL=248
想請問各位這樣的網路我要如何用,連小孩的楓之谷都無法動,,請問該如何解決?
中華電信的服務真的越來越差,有更有效率的方法請中華電信解決嗎? 不是一味的只是說要降速,我想這不是真的問題點
還請各位大大能幫忙想辦法--畢竟我還維修電腦網路不順真的、、、真是沒方法了才發此帖還請包涵
先謝謝各位啦、、、

2月7日下午用信箱申訴,今日(2月8日)早上八點多接到電話說先去檢查外線,約中午時維修班領班親自到家裡詢問狀況,我將上面記錄用給他看,他就說我知道了,馬上拿起電話叫機房更換PORT,領班自己去光箱更換(約十分鐘)回來叫我試試,結果完全正常了。
昨天申訴今天就解決這真的是、、、不過有經驗與沒經驗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吧(維修員與他的領班)、、、

网友A:
數據機有沒有請他換過 可看一下裏面的電容是否突了

网友B:
請拿起你家的電話撥打 0800-080-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據機有沒有請他換過 可看一下裏面的電容是否突了

中華電信已更換數據機測試過,並將電話線接到室外接線盒測試,結果一樣狂斷線所以已經不是住家內部設備線路問題、、、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拿起你家的電話撥打 0800-080-128

可以打電話的都打了,而且是越來越糟、、、無言、、、
而且是越打對方口氣越來越差,網路速度越來越不穩好像開始在踢皮球了、、、

网友C:
中x外包安裝好您要請他測一次給您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x外包安裝好您要請他測一次給您看阿~~

這是一定會的,只是像現在一樣若是用 speednet.net 測速是正常但開任何網頁都要等4-5秒才開始動,比以前2m /512 還慘、、、

剛剛去鄰居 10M/2M 去測試結果都差好多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測試 1000 次沒有任何變化、、、也沒斷線過、、、

再用 TRACERT WWW.HINET.NET 測試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tracert www.hinet.net

Tracing route to www.hinet.net [202.39.224.7]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30 ms    31 ms    31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31 ms    31 ms    31 ms  SCZS-3301.hinet.net [168.95.90.10]
  3    31 ms    31 ms    31 ms  SCZS-3101.hinet.net [220.128.7.82]
  4    31 ms    31 ms    31 ms  TPDT-3011.hinet.net [220.128.1.90]
  5    31 ms    31 ms    31 ms  TPDB-3407.hinet.net [220.128.3.145]
  6    31 ms    31 ms    31 ms  211.22.41.237
  7     *        *        *     Request timed out.
  8    31 ms    31 ms    31 ms  202-39-224-7.HINET-IP.hinet.net [202.39.224.7]

Trace complete.

再測試自家的 TRACERT WWW.HINET.NET
Microsoft Windows XP [版本 5.1.2600]
(C) Copyright 1985-2001 Microsoft Cor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u>tracert www.hinet.net

Tracing route to www.hinet.net [202.39.224.7]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58 ms   999 ms   499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015 ms  1015 ms   562 ms  SCZS-3301.hinet.net [168.95.90.10]
  3  1015 ms   499 ms   515 ms  SCZS-3101.hinet.net [220.128.7.82]
  4   359 ms   171 ms   437 ms  TPDT-3011.hinet.net [220.128.1.34]
  5   624 ms   374 ms  1015 ms  TPDB-3407.hinet.net [220.128.3.145]
  6   874 ms   140 ms  1031 ms  211.22.41.237
  7     *        *        *     Request timed out.
  8   687 ms  1015 ms  1015 ms  202-39-224-7.HINET-IP.hinet.net [202.39.224.7]

Trace complete.

真是、、、

网友:
我是用3M.前天中華電信主動打電話來說.我家這邊有光纖了.
他要來幫我升級光纖換數據機~免費.

网友D:
會不會是您自己家中設備或網路線、接頭...問題。建議找專家檢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您自己家中設備或網路線、接頭...問題。建議找專家檢測一下。

確定都更換新的,網路線不接都會發生閃紅燈,而且外線檢修人員也檢查過都沒問題、、、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定會的,只是像現在一樣若是用 speednet.net 測速是正常但開任何網頁都要等4-5秒才開始動,比以前2 ...

電話線如受潮也會影響,不知中x到你家裡這段電話線是否有更新.
建議先用較單純環境測一次.
如中x到你家中後直接接數據機不要裝其他ip分享及電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話線如受潮也會影響,不知中x到你家裡這段電話線是否有更新.
建議先用較單純環境測一次.
如中x到你家中 ...

就是數據機直接接上中華電信室外接線盒測試(中華人員測試,數據機也是他帶來的),並沒有接上網路線就會有斷線指示(紅燈閃爍)。
確定是中華電信外部線路--光電箱--機房之間的問題,只是被越修越差、、、看樣子真的要慢慢跟他耗(中華外修人員看起來真無技術可言,或是老大心態),下一步要還沒搞定可能真的要用申訴信箱,但又不知有效嗎?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用中華 20M/4M ,是否可以幫忙測試一下正常數值、、、以便比對謝謝、、、
ping -n 100 168.95.1.1
tracert www.hinet.net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定都更換新的,網路線不接都會發生閃紅燈,而且外線檢修人員也檢查過都沒問題、、、謝謝 ...

不要太執著於自己經驗或看法,找其他人看一下,或許會有所新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太執著於自己經驗或看法,找其他人看一下,或許會有所新發現。

1.自己先將內部電話線(離外線接線盒約5公尺)全部更換,包含端子、接線盒線材。
2.中華維修員從外部電話線(來源端)接上測試,確定與家裡內部無關。
3.也請堂兄(中華網管)請人測試過,確定是外部線路到機房之間問題,只是外部維修人員他沒權力也不認識所以他也無法幫上忙。
我也想不出還有誰可以幫忙看看、、、

网友E:
你的鄰居會不會?......他們的網路使用是否正常?(不管是ADSL或者光世代都用CHT的固網線路)

線路的架構是.....CHT電信機房===>光纖化交接箱(俗稱光化箱)===>到住家巷子
的"DJ箱"(接線箱\香菇外型上頭有黑筆寫的編號),你和你鄰居的電話線都在這裡匯
集.....

如果檢修人員用ATU\VTU-R在DJ箱直接連接還發生A\VTU-R發生錯誤燈號,就代表
故障是發生在"外線",與你屋內線路無關。CHT有義務幫你恢復到原有水準,如果
在契約規範期限內無法正常提供服務,CHT必須賠償你的損失.......

共裝距離太遠一詞是藉口,不然過去那段日子你是如何正常穩定使用的?
別說那是神明降駕護持......

搞不定?!~~很簡單

1.賠償損失
2.解約跳槽

消基會很樂意替你出來吭幾句的.....

网友:
電腦power換過先...

网友F:
繼續打0800, 沒有其它方法

我記得有客訴的e-mail, 可以找找看, 以前我有客訴兩次的經驗, 問題才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鄰居會不會?......他們的網路使用是否正常?(不管是ADSL或者光世代都用CHT的固網線路)

線路的架構是... ...

大大說得對只是
1.賠償損失--必須是連續斷線??小時以上才有
2.解約跳槽--只剩下有線電視寬頻網路,到了下班時間後幾乎網路不動了
最後還真有可能找上消基會、、、真無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繼續打0800, 沒有其它方法

我記得有客訴的e-mail, 可以找找看, 以前我有客訴兩次的經驗, 問題才解決 ...

事的現在就等外包人員來加裝分離MOD與VDSL(我還真沒看過),等安裝後在照下圖片給各位是啥東西,還不行真要客訴MAIL zhchtn@cht.com.tw]客訴MAIL 才有效吧、、、才有效吧、、、

网友G:
直接換凱擘(kbro)吧
他們自家的線路,不會用到中x的
我家用seednet,線路中華的
速度跟我親戚家的都一樣
結果去speedtest
那個上傳下載都差好多... 竟然是他的比我快
中x的網路現在已經不太能用了
光纖4m哪來的4m
還不是跟之前一樣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換凱擘(kbro)吧
他們自家的線路,不會用到中x的
我家用seednet,線路中華的

可惜,新竹縣、、、沒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惜,新竹縣、、、沒有

真是可惜,住屏東鄉下的幾乎都牽kbro的網路
屏東市都簽中x
我之前用中x,現在用seednet
有問題都直接打遠傳的服務
中x的小烏龜2m之前用過,有一次連不上打電話去問,根本無法解決
自從跳槽到遠傳,感覺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可惜,住屏東鄉下的幾乎都牽kbro的網路
屏東市都簽中x
我之前用中x,現在用seednet

這邊真的是可憐阿、、、
目前先接鄰居的先用
早上測得的數據給各位看看、、、 20M/4M
2012/02/07 星期二
上午 08:02

Pinging 168.95.1.1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446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953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953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4000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953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96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546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0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78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953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31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000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0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031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062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62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93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77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953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062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562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09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062ms TTL=248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15ms TTL=248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2093ms TTL=248

Ping statistics for 168.95.1.1:

    Packets: Sent = 100, Received = 35, Lost = 65 (65%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15ms, Maximum = 4468ms, Average = 1052ms

夠慘吧、、、中x打了不下10通電話還是、、、沒下文、、、

网友G:
夭壽喔!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4468ms TTL=248
4468!!!!!!
可以連線吧,只是上網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夭壽喔!
Reply from 168.95.1.1: bytes=32 time=4468ms TTL=248
4468!!!!!!

是可以上網---要連線n次就會上,神奇的是連上後不會斷線只是一直掉封包要重新整理n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上網---要連線n次就會上,神奇的是連上後不會斷線只是一直掉封包要重新整理n次、、、

消基會會幫助你的
等待消息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上網---要連線n次就會上,神奇的是連上後不會斷線只是一直掉封包要重新整理n次、、、

網路卡有換過嗎??記憶體也會造成網路變慢或怪怪的問題。
換台電腦或網卡試試。但完全換台正常的電腦或筆電試會更好。

這些都是我之前遇過的問題,原因就不詳述了。就電腦、網卡、記憶體等。

(電腦的怪問題很多,如果誤會了別人會很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網路卡有換過嗎??記憶體也會造成網路變慢或怪怪的問題。
換台電腦或網卡試試。但完全換台正常的電腦或 ...

這些都不是問題,家裡隨時都有三台以上電腦24小時開機,而且先前也說了不接網路線而且是中華維修人員將他自帶的數據機到外線去接上測試就有問題,剛剛也已經用信箱發出申訴信函、、、不知何時會有結果、、、

楼主:
2月7日下午用信箱申訴,今日(2月8日)早上八點多接到電話說先去檢查外線,約中午時維修班領班親自到家裡詢問狀況,我將上面記錄用給他看,他就說我知道了,馬上拿起電話叫機房更換PORT,領班自己去光箱更換(約十分鐘)回來叫我試試,結果完全正常了。
昨天申訴今天就解決這真的是、、、不過有經驗與沒經驗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吧(維修員與他的領班)、、、

网友I:
這個應該是最後大絕招......換機房port吧

只是......會不會有下一個人剛好用到這個port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應該是最後大絕招......換機房port吧

只是......會不會有下一個人剛好用到這個port咧?       ...

應該說是不是把我原來好的PORT換給別人,現在才換回來而已、、、

网友G:
原來如此,更換一個port阿~
那個線路有問題...
還是機子熱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如此,更換一個port阿~
那個線路有問題...
還是機子熱當?

應該說是使用的那一條光纖有問題吧(要請外包商維修),機房更改光纖PORT再到光箱更改連接PORT,約十分鐘就解決。

网友:
恭喜唷~ 網路又回來了,分一點頻寬給我用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應該說是使用的那一條光纖有問題吧(要請外包商維修),機房更改光纖PORT再到光箱更改連接PORT,約十分鐘就 ...

chlu大哥, 恭喜終於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
下次直接用申訴的  還是比較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lu大哥, 恭喜終於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
下次直接用申訴的  還是比較有效!!

我還是認為真的不幫忙解決問題才需要用申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