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91a 部分畫面偏白

楼主(2012-02-04):
螢幕一開就會出現先是上部無影像

然後再慢慢顯示出來

但都會出現嚴重影像殘留再慢慢消失

不知這是面板出問題還是?

請各位大大幫忙解答一下@@

网友:
跟我這一台的筆電螢幕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5349#lastpost
大家都說是面板出問題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75-1-1.html
剛好有位板友跟您的症狀類似,不過一個是上1/3,一個是下1/3

网友:
應該是掛了~

楼主:
謝謝各位的見解~
那位版主的我也有看到
只是不確定是否一樣的問題
所以來請教各位
我會再用看看是否能用跟那版主一樣的方法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見解~
那位版主的我也有看到
只是不確定是否一樣的問題

1.補焊,燒機幾個小時
2.換電容
3.檢查面板,如有問題就換掉它

网友:
面板應該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