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外殼不合的 話,各位大大該如何處理呢?

楼主(2012-02-04):
請問各位論壇的前輩們....
如果我用公版的P/I版和 AD版 可以讓螢幕變正常....
但是因為後面的接頭的位置都不太一樣....
前輩們的做法...會怎麼處理呢?
是用工具把原來的殼 挖洞? 還是有什麼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呢?

网友:
如果是自用的話
挖洞會快一點

网友:
讓它長尾巴就可以!

网友A:
自用的話,乾脆把機板固定在背殼外,相關的連接線挖洞引出來。
這樣散熱可能更好、維修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用的話,乾脆把機板固定在背殼外,相關的連接線挖洞引出來。
這樣散熱可能更好、維修也方便 ...

>這樣散熱可能更好、維修也方便
那萬一碰到潮濕、被水濺到、很多灰塵
怎麼辦? 再做一個紙箱可能會讓機身變厚

网友:
挖洞會快一點

网友:
我會開孔,反正螢幕是看前面的。

网友:
搭配"接口擋版"應可漂亮些:)
(通常購買公板 主機板 AD板時可以要求附贈)

网友:
告知客戶須要挖洞會快一點

网友:
VGA跟電源一定要固定緊!!挖洞比較快~~不然看看有無延伸接頭..

楼主(2012-03-17):
感謝各位大大不吝分享你們的經驗,小弟學習了。

网友:
1.機殼挖洞
2.內部加銅柱固定機板
3.若有檔板更佳(通常沒有)

功能第一,安全第二 ,再來趕快交機 。外觀其最後通常不考慮(沒賺多少coco,除非是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