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17吋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04):
飛利浦的型號.HNS-7170T.它的情形是我用訊號產生器送訊號進去亮一下就沒嘞再煥訊號也是亮一下就沒了.可是電源燈都正常的綠色
正確故障原因,是在T-con上面的軟排已裂開,我將原本螢幕換成三隻鳥同型17吋的,目前一切正常,已在測試中!
特發表此文,供大家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但是好像少了些什麼...
你少了
圖片
詳細敘述
可以麻煩大大放一下嗎?
-------------------------------------------
>我將原本螢幕換成三隻鳥同型17吋的
原本螢幕?
是指T-CON軟排換掉,還是面板?AD板?還是整個換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什麼時候補上圖片。

网友:
我也想看看啊

楼主(2012-04-08):
各位大大小弟如今才補圖請原諒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