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7HV4U如何測試?

楼主(2012-02-04):
回收到一台SHARP LC-37HV4U.
外觀漂亮.看起來面板沒破.不知故障情況.

沒有視訊盒.只有這兩個接口.

請問各位先進.這該怎麼測試好壞呢?

网友A:
找轉接線測試

网友B:
須他原廠視訊盒!
不然最多只然看到OSD其他無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轉接線測試

您是說用DVI轉VGA插頭.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14732492
連接到INPUT-1.用電腦測試?這樣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須他原廠視訊盒!
不然最多只然看到OSD其他無法測試!

這台除了原廠視訊盒.無法以電腦訊號連接測試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說用DVI轉VGA插頭.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14732492
連接到INPUT-1.用電腦測試? ...

只有這樣了!

网友C:
ㄝ~阿另一個是啥介面啊?沒看過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這樣了!

再來找個頭看看.這台日製的可真麻煩.連電源線都不一樣.也得找得到電源線.
就是這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37HV4U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ㄝ~阿另一個是啥介面啊?沒看過說?

看起來好像DFP.

网友:
原廠的使用說明書...(英文版)....請服用.....
http://files.sharpusa.com/Downlo ... om_man_LC37HV4U.pdf

网友:
其實這台>>一堆人頭痛>>連改板也頭痛

我只能說改板很容易AD和T-COn在同一塊板一樣可改
一般改板都是死方法>>>>又遇到像這種難題AD>>
跟修電源一樣以前我也會問燒黑電阻或零件>>>
零件正確編號>>>>現在我已不用問了
其實講破一點>>>>有電子基本找到故障點>>>此零件電路往哪走往哪入>>遇到IC
請查IC..PDF>>會有基本電路啟動方式>>有人會問電路不同另有不同零件在電路上>>大多都是保護電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好像DFP.

DFP沒有錯!

樓主
可以把電源插座的部分圖片PO上來嘛?

网友:
DEAR G大:
謝謝加入研究.
如說明書Page 15需要有專屬 AVC SYSTEM及CABLE.(Audio Video Compo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D:
DFP沒有錯!

樓主

可以把電源插座的部分圖片PO上來嘛?

Ling 大:早
如: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37HV4U 第5張圖右上.
個人覺得:power cable connector mode--可暫時用焊接方式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