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型號:TA191A,啟動後亮一下,就暗屏!

楼主(2012-02-05):
最近!PI板的逆線圈像中了瘟疫,連續兩台都是線圈出了問題,一台是P牌,另一台就是本機,先從本機說起吧!因為剛剛才修好它,正在熱機順便PO文了!一起來看看吧!

這是同行電腦公司送修的LCD,底下是它的外觀:

後蓋的固定螺絲都不見了!想必一定不是第一手維修!

拆開後蓋後!有看到嗎?它的電路板在固定上好像怪怪的!

這裡翹一邊!翹到都沒有用螺絲固定!

原來是這個電容作怪!這上一手維修者,怎麼連這麼高的一ㄎ,也把它硬塞進去!實在是看不下去!

先把它們全數更新為日系的電容再說~

先來測試看看:

1.  我先測試原機的雙組燈管,結果是亮了一下就熄掉!

2.  再用一組外接燈管測試,上組外接時:也是亮了一下就熄掉,與原機燈管一樣!

3.  下組外接時:也是一樣,只是此時燈管並沒有全亮!如:http://0rz.tw/o4eBV

這一現象!我直接懷疑逆變壓器出了狀況:

將兩組線圈拆下測量,可全亮的線圈二次側內阻如下:

不能全亮的線圈二次側內阻如下:

好像少了一些?

找線圈是痛苦的差事!找不到!就只有尬上公板了!

底下中間的那ㄎ,看來外觀相當,腳位也一樣!重要的是二次側的內阻也很近似

只可惜~一次側線圈的繞法不同,原機是兩個線圈再串接(右邊那ㄎ),替代的那個,只有一組。

有試接過!連亮也不亮!

我再找~再從廢高壓板堆裡找,這個比一下外觀也是相當!

一;二次側腳位,線圈繞法,內阻都是一樣或相近,唯獨焊腳不同,它是貼片式的!

要動點手腳才行,就如底下圖照這樣接!

下組外接燈管試點,OK了不再熄滅!

換回原機的雙組燈管試點,當然也是OK!

再用固定膠固定一下線圈!

試點都正常後,還要再來補強一下背後的焊點!

主板電源端也要補強!

最後~我總覺得PI板電源終端的濾波電容耐壓與位置怪怪的,所以我又再將其更改如下:

一切都已OK~你看電路再固定回鐵盒,就不會翹一邊了!

完修了~

HANNS。G的這種OSD,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應該是更早期的吧?

報告完畢~
記住一點!廢板不要丟啊!要用就有啦~

网友:
酷阿  第一次看到換變壓器線圈 還要接焊點 真是心臟要夠強  萬一焊錯  不就一陣煙跟火花  電子觀念跟電路要夠強 才能這樣改吧  厲害
PI版好像是全漢 板號是FSP-043-2PIO1V  跟拍賣買過 是相同板子 只是接點不同 修好那台因為是很久都修不好..換外接燈管才發現  下燈管破裂...換完就OK了  但是 小碎片間接變成暗點...吸不出來...唯一遺憾

网友:
讚一個啦!厲害喔...恭喜完修!

网友:
A大~~既然可以這樣換高壓變壓器!!小弟佩服~~學習中

网友:
大大真的粉利害,又見識到了

网友A:
ㄟ痛大,這樣都要給他喚起來,生產高壓公版的廠家正在蒐集你的資料

网友:
太強了.每次遇到變壓器都找不到可以代用.與能找原來的.可是太難找了...給您1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ㄟ痛大,這樣都要給他喚起來,生產高壓公版的廠家正在蒐集你的資料

緊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