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V9400MAGIC/T/N128M/A 掛驅動無畫面

楼主(2012-02-05):
這張顯卡壞了有一段時間...最近手癢拿來玩....一開始剛測時拿嗶...主機板抓不到顯卡.....過電發現一顆APL1087 GG266有問題...從廢板中找了顆換上去後可以開機有畫面可以進系統....本以為遇到軟的n_056| ....結果...掛完驅動重開機後進到桌面後螢幕綠燈變黃燈(前面的開機過程的畫面都看的到) ...問題是進系統如果沒掛驅動時顯示都正常...但只要掛完驅動重開機就無畫面了....

小弟只是個新進的維修新手....到這時沒步了......有沒有大大能教導一下小弟下一步該如何走:on_002| ?

网友A:
驅動程式用舊版的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驅動程式用舊版的試一下

上了華碩官網抓了第一版和最新版的驅動試了...結果一樣無畫面......
目前以AVG模式進系統發現只能以640*480解析8BIT顯示...以上調就會無畫面

网友A:
進入安全模式也一樣嗎

网友B:
你進去把驅動程式減除安裝在看看能不能正常開機
能正常開機用系統本身的驅動看看最高能調到多少

网友C:
我手上有一片6600也是這個問題...
驅動一上1024x768就黑屏當機...
不掛驅動就都沒有問題...

樓主可以考慮..
1.移除所有以前的顯示卡驅動程式再安裝
2.到安全模式下裝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安全模式也一樣嗎

可以進VGA模式...但在VGA模式調解析的話...一樣會沒畫面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進去把驅動程式減除安裝在看看能不能正常開機
能正常開機用系統本身的驅動看看最高能調到多少 ...

XP沒有KT4000顯卡晶片的驅動
我用萬用驅或華碩官網的驅動都一樣..開機跑完Windows那條後就沒畫面了..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片6600也是這個問題...
驅動一上1024x768就黑屏當機...
不掛驅動就都沒有問題...

小弟試過重灌XP後只灌驅動....->沒畫面
用EXP單純只裝顯卡驅動....->沒畫面
因為小弟是新手....從主機板會嗶找不到顯卡...摸索到開機有畫面...能進系統...但這個掛驅動上去就沒畫面..實在沒步了.......求助各位大大教教小弟下一步如何走n_019|

网友B:
>問題是進系統如果沒掛驅動時顯示都正常
那你就不要掛驅動進去,看看最高可以調多少
建議全部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是進系統如果沒掛驅動時顯示都正常
那你就不要掛驅動進去,看看最高可以調多少
建議全部補焊... ...

把驅動刪了進系統後試了幾次只能以640*480*8bit顯示....動解析或畫素其中一樣就沒畫面了n_019|

以放大鏡查看每個焊點皆無誤n_059|

楼主:
目前不管有沒有掛驅動...都只能以這個解析和畫素顯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不管有沒有掛驅動...都只能以這個解析和畫素顯示...

你要不要把bga補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把bga補焊呢?

抱歉大大....小弟"雞絲"沒有回焊台或可調風速溫度的熱烘槍n_073|

倒有一支吹風機n_1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大大....小弟"雞絲"沒有回焊台或可調風速溫度的熱烘槍

倒有一支吹風機 ...

你要學大哥嘛?
倒是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學大哥嘛?
倒是可以試試...

因為我那支熱烘槍沒辦法調溫度和風速.....之前烤一支花頻的顯卡...結果才短短十秒左右.......(我有先上鍚油在慢慢接近加熱...預熱大約花了兩分鐘...也在晶片上放了一小支鍚注意熔鍚......看到熔鍚後風嘴靠近約兩公分..一直繞著晶片烤十秒左右......上機看...花頻好了......因為畫面只有一片黑.......沒畫面了..

我在問問朋友有沒有調溫定時的烤箱可以借我烤顯卡:o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