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自製USB充電和傳輸兩用?開關

楼主(2012-02-05):
請問該怎麼自製可以用

USB可充電不傳輸 或 也可以充電傳輸

理論上
USB 4條線 只留 紅黑
然後 -D +D 再加個開關
想使用傳輸就把開關打開
不用使用傳輸就把開關關掉
請問...
這樣是正確嗎???
還有安全或比較好的做法嗎...

另外還有個想法
那如果用USB只傳輸不充電呢?
可行嗎?

网友:
USB只傳輸,不充電,似乎不太實際,
後端的設備,應該也是要用到電吧!
傳輸時也需要用到電啊!
而且改完後的線也會變得不太好帶,
所以用途是什麼呢?

网友:
>USB可充電不傳輸

簡單的話,就像你說的沒錯.
另外兩種做法:
1. 以一般開關控制CD4066,用CD4066當做USB信號的電子開關,
2. 以Push Sw控制CD4013,CD4013再控制CD4066,CD4066再做為USB信號的電子開關,按一下Push Sw CD4066就開,再按一下Push Sw CD4066就關.如此重複.

Push Sw → CD4013 → CD4066 → USB之 -D +D

>那如果用USB只傳輸不充電呢?可行嗎?

傳輸是USB之-D +D,針對有USB接頭之設備或裝置的信號,充電則是針對設備或裝置的電池,當USB的正電壓沒有接到電池的正端時,它就不是用在充電.

你可以用一般的開關,做為控制USB電源的開關,也可以加上MOSFET做為開關,也可以再加上如前面所述的CD4013和CD4066和電晶體去控制MOSFET.

楼主:
看樣應該不太好搞

最後我用2.5吋的隨身硬碟
的傳輸線來用
就是Y型傳輸線
兩個公的一邊只有電源沒傳輸功能

网友:
我的做法,其中usb的5V電線不要剪斷

网友A:
之前我有做一個車充,專門給HTC Desire HD充電用
做好後用安培表測卻一直黨在0.3A左右
卻有一顆移動電源附的頭接上後飆到0.9-1A
也就是所謂的AC電源充電模式
估計0.3A因該程式設定為受限於USB只提供0.5A
所以擋掉0.2A做為緩衝之用..或是傳輸資料吧
接下來拆開那顆特殊的頭,裡面果然不一樣!
裡面短路的部分多加了一顆電阻,沒記錯因該是10K左右的精密電組
這部分網路上有資料,我要再找找看
不過Micro USB有5條線,我還沒想到要怎樣做切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有做一個車充,專門給HTC Desire HD充電用
做好後用安培表測卻一直黨在0.3A左右
卻有一顆移動電源附的 ...

Micro USB腳位跟USB腳位前1~4腳是一樣的
Micro USB多5腳GND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cro USB腳位跟USB腳位前1~4腳是一樣的
Micro USB多5腳GND而已

因該是前3腳定義一樣喔~
第4腳改為檢測模式用
第5腳是GND
網路上查了一下
要開啟AC充電模式只要將訊號線2腳短路即可
不過某些廠牌手機或裝置會有自定義的短路模式(因該這樣說吧)
所以我才會加上那顆電組
網路上資料有些說200K也有300K
我這顆已經被我封死所以不可考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前3腳定義一樣喔~
第4腳改為檢測模式用
第5腳是GND

你的資料上面有註明Micro USB第4腳位
A包裝是母座就要接地 B包裝是線頭
所以母座接地線頭也是就會接地
一般設計者都會把USB第4腳位接地
因為大部分的功能不是充電用就是傳資料用

网友:
恩恩
就看廠商怎樣去設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資料上面有註明Micro USB第4腳位
A包裝是母座就要接地 B包裝是線頭
所以母座接地線頭也是就會接地

今天找到另一顆與我車充一樣的頭~
拆解後證實~第4與第5隻腳短路了一顆390K的精密電組
這幾天再來研究自製一台座充!

第4腳與第5腳短路

第4腳與第5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