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R上面的數字?

楼主(2012-02-05):
SVR因為體積小,阻值的標示幾乎都是以數字表示,那些數字要怎麼換算成阻值?!
例如501=?歐姆?
      105=?歐姆?

网友A:
算法類似色碼電阻
前面兩位數是數值
第三位數是倍數
501=50*10的一次方=500歐姆
105=10*10的五次方=1M歐姆

网友:
~計算方式就跟一般電阻一樣
501 = 50 * 10︿1 =500Ω
105 = 10 * 10︿5 = 1000000Ω = 1000KΩ = 1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類似色碼電阻
前面兩位數是數值
第三位數是倍數

喔!了解了
不過我不曉得有沒有看錯,這兩顆是用在CRT螢幕上的,一個調整對比,一個調整亮度的,500歐姆感覺有點太小....
那兩顆是立式的,標示應該都是正的吧(腳朝下來看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