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bjt c945p w26代表什麼意思

楼主(2012-02-05):
小弟初學者,請問一下有一科bjt   c945p w26 燒毀 請問代表什麼意思 還有在哪裡可以買到代換的電料 ........我看不懂......??

网友:
請問是TO-92 包裝嗎?
NPN transistor
有可能是
2PC945P
2SC945

請自行google  下載datasheet

Ruten 上有多人賣
keyword  "c945"

网友:
2SC945
很常用的一顆電晶體

287.1 KB, 下載次數: 91

网友A:
bjt   c945p ==> 2SC945
很普遍 的小電晶體 電子材料行 都有賣不需代換
進店面直接問 [ 電晶體 2SC945 ] 即可

bjt = 雙接面電晶體
c945==> 2SC945
p  是hfe 200~400  ( 通常C945P 或 C945Q hfe 1XX~2XX  兩個最常見)
買到 C945P 或 C945Q 通常都可用

但是 您是如何得到 [bjt   c945p ..燒毀] 這句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   c945p ==> 2SC945
很普遍 的小電晶體 電子材料行 都有賣不需代換
進店面直接問 [ 電晶體 2SC945 ] 即 ...

感謝大家的解惑.........我試試看.......燒毀是因為初學 拆Lcd開關時  電烙鐵沒拿好 塑膠殼融掉了   .......挺糟糕的     1.2S是啥意思  2. hfe 是啥意思 ? 3. w26是什麼意思?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解惑.........我試試看.......燒毀是因為初學 拆Lcd開關時  電烙鐵沒拿好 塑膠殼融掉了   .. ...

to-92是什麼? 要放照片上來嗎? 他腳位是在下面 3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to-92是什麼? 要放照片上來嗎? 他腳位是在下面 3條

電晶體 包裝方式.pdf (145.96 KB, 下載次數: 86)

如附件 提供給你參考

電晶體 IC 有一定封裝(尺寸)的規範
TO92 是電晶體封裝名稱之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解惑.........我試試看.......燒毀是因為初學 拆Lcd開關時  電烙鐵沒拿好 塑膠殼融掉了   .. ...

要了解電晶體,可以在google查:基本電晶體電路,認識電晶體,你就可以找到許多很好的資料.

>1.2S是啥意思
不能說2S,因為不能單談2S,而是要談2SA,2SB,2SC,2SD.
你可以在以下網站,分別輸入2SA,2SB,2SC,2SD,就可以看到許多的電晶體資料.
2SAxxx,2SBxxx,2SCxxx,2SDxxx.

http://www.datasheetcatalog.net/

>2. hfe 是啥意思 ?
簡單的說是hfe=Ic/Ib,電晶體的C極放大倍數,還不知道什麼意思嗎,所以最前面才會要你去查看資料.

>3. w26是什麼意思?  搞不懂.....
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了解電晶體,可以在google查:基本電晶體電路,認識電晶體,你就可以找到許多很好的資料.

>1.2S是啥意思 ...

W26........會不會是生產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