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不能由硬碟跟光碟機開機

楼主(2012-02-05):
如標題,小弟有一台K7的老電腦,
接上主機板的IDE裝置有,一台燒錄機,一台60GBIDE硬碟,
另有RAID卡做RAID0+1,共4顆80GBIDE硬碟,
這幾天開機到了讀取硬碟開機的時候,就停住無法繼續,
電腦沒有當機,Ctrl+Alt+Delete可以從開機,
不管BIOS設定硬碟開機還是光碟開機,都會停住,
BIOS裡的5V電壓約只有4.8XV,請問這樣會有影響嗎?
我有換過一顆新的電源供應器問題依舊,請問有什麼建議嗎?謝謝

网友A:
你要去BIOS的BOOT頁面看看First Boot係瞎咪東東
Second Boot & Third Boot
如果要從光碟機先開機,把cd rom調到First Boot
硬碟第二順位
-----------------------------------------------------------------------
你是說有Ctrl+Alt+Del重新開機是吧
那個在asus的版子中是不是寫
Press Ctrl+Alt+Del Xxxxxx Reboot
意思是你的開機區讀不到,這可能是你把硬碟從別台電腦移植到這台,才會這樣
你把主要開機的硬碟格式化之後重灌系統,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4.8xv 不會影響,我的5.24... 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去BIOS的BOOT頁面看看First Boot係瞎咪東東
Second Boot & Third Boot
如果要從光碟機先開機,把cd rom ...

開機順序我都試過了,
都沒有寫就直接卡在第三張照片那個畫面,
硬碟不是從別台電腦移植的,
作業系統原本就是在這一台電腦安裝的,
目前往RAID卡查詢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機順序我都試過了,
都沒有寫就直接卡在第三張照片那個畫面,
硬碟不是從別台電腦移植的,

畫面卡住,但可以Ctrl+Alt+Del重新開機??
檢查主要開機硬碟+Rai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卡住,但可以Ctrl+Alt+Del重新開機??
檢查主要開機硬碟+Raid卡

可以Ctrl+Alt+Del重新開機,
主機板應該是沒問題,
我的主機板是K7的,會有資源分配的問題嗎?

网友A:
我的也是k7
我遇過硬碟內的開機區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k7
我遇過硬碟內的開機區無法開機

我是硬碟跟光碟都無法開機

网友A:
是喔,把raid卡拔掉
勝主要硬碟跟光碟機進行開機
把開機順序調整一下
試試看,如果成功了,換張Raid卡

网友B:
這片是A7V133的樣子...
IDE上的60g先不要裝..
用raid能開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喔,把raid卡拔掉
勝主要硬碟跟光碟機進行開機
把開機順序調整一下

我換條RAID卡的IDE排線,到目前都正常,不過應該沒關聯才對------觀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是A7V133的樣子...
IDE上的60g先不要裝..
用raid能開嗎 ??

RAID是放資料用的,沒有安裝作業系統

网友:
摁~ 祝你成功,繼續測試囉!

网友:
換顆CR2032電池看看,之前有過電池沒電,怪現象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