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Zyxel P874與SAPIDO RB-1800之無線橋接?

楼主(2012-02-05):
各位大哥、大姊您們好:
小弟剛購入SAPIDO傻多 RB-1800的無線分享器,
想將它與中華電信配發的Zyxel P874數據機作無線橋接,
但是參照它的簡易安裝指南操作一直無法成功,
狀況是能夠登入RB-1800無線分享器頁面看到已經儲存設定成功的資料,
但是無線網卡獨獨看不到RB-1800無線分享器的SSID(我確定SSID有開啟廣播),
不知有哪一位大哥、大姊曾經嘗試過與Zyxel P874數據機作無線橋接的經驗,
希望您們能指導小弟一下,萬分感謝!

网友:
設成REPEATER後, 應該是只看得到 P874 的 SSID 沒錯...........
有試著連線嗎?

网友:
P874沒WDS中繼功能吧?,
最好2端都要有WDS,早期有些非WDS的中繼功能要同廠牌同型號才能對連
例如D-LINK的DWL-2000

楼主:
回覆emc88888大:
設成REPEATER後, 應該會看到RB-1800的 SSID 及P874 的 SSID,
這點我在其他的無線AP有很多操作的經驗,
但是這次碰到P874似乎都無法成功。

楼主:
回覆october2大:
P874真的沒WDS中繼功能嗎?
還是它將WDS關閉起來,必須打開,
請問有哪一位大哥、大姊有打開P874的WDS的經驗,
請您們指導小弟一下,萬分感謝!

网友:
傻多那台有WDS,當中繼時必須設成[AP模式]
WDS有自動跟手動2種,
自動的設定是2台同樣有WDS的機種
有些機殼外會多一顆按鍵(不是RESET),這種是硬體WDS配對
2台近距離同時按下會自動配對加密
沒開關的就要登入介面選自動配對,2台要在10秒內按下配對

手動的是2台都登入設定界面選掃描基地台後,互選要加入的基地台SSID
在設定相同加密方式跟各自登入對方的密碼

總之,P874沒WDS是不能當中繼的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