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HITACHI 日立 RS3207E PHILIPS PL-LJ 27W檯燈家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06):
這支HITACHI RS3207E是搭配PHILIPS PL-LJ 27W燈管,枱燈是觸控的,很多年前烏骨雞學姐的姐姐用壞後送給我們,當時她說看我能不能修好?修的好就留著自己用,修不好就丟棄(那時候還沒有回收),這種情形是一定要修好的,因為這種檯燈那時一支一定不便宜!修好在我家也用了很多年了,四年多前兒子到台北讀大學,這支檯燈就在台北陪了他四年,結果就在畢業前夕發生故障了。

這次故障的原因跟第一次不同,第一次是觸控不會亮,這次是可以觸控可以點亮,但是無法關掉。
看看這支日立檯燈十幾年前就用IC Inverter,不過這個是有點游走邊緣的說法。

當時配置PHILIPS PL-LJ 27W燈管的檯燈不多。

檯燈裡面有大、小兩張電路板,大的就是Inverter,也就是下圖︰

小張的電路板就是觸控板,日立所指的IC就是指這個,因為Inverter板沒有IC。

映入眼簾的就是這個被高熱所燒黑的一角,難道故障點就在這裡嗎?很可惜不是!

觸控板外觀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它是用一個CD4027動作的。

會燒黑原來是有4個2W電阻在擔任降壓,左邊R30474像變壓器的東西就是PL燈的高頻安定器。

Inverter板與觸控板有紅、黃、藍、黑4條導線相連。

這時我們的思維要先想如何分辨是Inverter板壞呢?還是觸控板壞?
這支檯燈的操作是這樣的,觸摸一下它弧形的金屬條時點亮,再觸摸一次則熄滅,再按一次又點亮......!
這種控制方式在電子這行稱為"雙穩態電路",在自動控制這行稱為"自保持",電路要運作必需要有電源,所以這4條線有3條一定是電源+、電源-及雙穩態的輸出,而另一條是什麼就比較多答案了。

以這支檯燈來說,紅色線就是它的電源+,黑色線就是電源-,而黃色線及藍色線都是雙穩態電路的輸出,雙穩態電路就是指觸控板。為什麼我會知道對吧!其實這很簡單,只要你常常研究電路就會知道怎麼分析電路了。

因為這支檯燈第一次觸摸會亮,所以Inverter的振盪一定是好的,現在的問題只有為什麼關不掉,所以我會先確認觸控板的黃、藍導線的雙穩態輸出是否正常?怎麼測試呢?很簡單,你只要電表的黑棒接電源-,紅棒接黃色線,看是高電位或低電位,然後觸摸弧形金屬,看會不會變化?會的話就再試藍色線看會不會變化?如果都會,那表示故障點是出在Inverter,如果其中有一條導線不會變化,表示故障點在觸控板,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關鍵測試點。
了解了嗎?雙穩態電路的特性就是輸入端觸發一次,輸出端就改變一次,等到下一次輸入端再觸發時,輸出端才會再改變。

經我以上面的方法測試後,這支檯燈的觸控板是好的,所以就修Inverter囉!

Inverter的動作原理是先把交流電源直接用橋式整流器轉成直流,這個電路跟半橋的電源供應器一樣,不懂的請看舊文,我們可以從上圖那兩個並排的電容上,用電表測量看看是否各有150V左右的直流電壓來判定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話再往下檢修。

Inverter其實就是電子安定器,這個電路不複雜,但是解說很複雜,這個讓我準備一些教材再另闢一篇解說。

其實如果只是要修好,那這個電路板只有幾個零件,隨便查一查都很簡單就可以修好,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在學習過程中是用這種方法檢修,這才會讓自己進步。

那這支檯燈是壞那裡呢?

對啦!就是紅圈內的22uF/50V電容啦!

還記得幾年前我曾經說過電容表不是測試電容的照妖鏡嗎?這就是個例子!

用電表測起來是好的,但是不能工作,換一個新的就好了。

上電試試看吧!各位要走這條路,要準備幾條短路線,所謂短路線就是兩頭是鱷魚夾的導線,像下圖就是它的應用,要臨時測試一下時,夾一夾就可以測試了很方便。

可以控制了!但是用靜態照片無法表現給大家看,所以就借第一張照片用用囉!

最後給大家看一個技巧的應用,請看下圖︰

這個Inverter是用兩個電晶體去推的,這兩個電晶體的封裝是TO-220,它把兩個TO-220背對背,然後中間夾一個溫度保險絲,然後用熱縮套管包住。
TO-220的電晶體的背部金屬是C極,一般是鎖在散熱器上散熱用,而它利用中間夾一個溫度保險絲來做一個保護,讓保險絲的一端就是整流後的電源+,當這兩個電晶體的溫度高於中間的溫度保險絲規格時,就會切斷電源,以達到保護的作用。
這個溫度保險絲可以安裝自復式的,也就是溫度太高時會切斷,等溫度下降時會自動復原。
這種設計不管是日本或歐美的機器以前很常見到,當初的設計者是不是很聰明呢?

如果覺得不錯,有gmail信箱的朋友按個底下的+1吧!這篇裡面有些關鍵字要用到。

网友:
恭喜Wish大完修,沒想到是小電容壞掉,這個時候如果不覺得小電容有問題的話,真不曉得什麼零件壞掉?

网友:
真的是小維修大道理啊!
感謝wish分享,
又學到了不少!

网友:
說不定那容質的數字是假的,就像女人...

网友A:
想請教WISH大~~那小電容怎樣知道好壞?
看板上很多"電容表"只是一個參考~~小弟也有買!
但不懂電路的我們~~電容表卻是一個依據!!那怎樣有這維修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WISH大~~那小電容怎樣知道好壞?
看板上很多"電容表"只是一個參考~~小弟也有買!
但不懂電路的我們~~電 ...

比較高級的LRC電表內建多種頻率來測量電容,比較能找出一般電容表的盲點。
這也是我為什麼多次提及電容器是一個有使用期限的零件,既然要修了就全部換掉才會省事。

网友:
恩~~所以不買LRC又因為電容有期限!!
所以不如先全部換掉!

网友:
檯燈啟動電路

檯燈啟動電路

附圖是以前研修3M 檯燈 的相似電路,那時n-ch 之IRF830燒毀,更換OK。

另一次PHILIPS LAMP 在Diac附近的R1 電阻老化變大,無法點亮,更換OK。

此文可能如附圖是Diac附近的C2 老化漏電。電壓電流達不到使Diac on 。
Diac 好像有導通電壓32V,電流大於50mA 等特性??

思路分享。

安定器? 像變壓器的電感L,限電流用,高頻時阻抗(2拍F *L)像串聯電路上的電阻, 實際電流取決於震盪頻率數十KHz
            調頻可調光。

預熱式電子安定器:用較高頻率(較低電流)預熱燈絲,使易於放電,然後稍降低至(瞬間)點燈頻率,(接近L與C諧振頻率),
                                再降低頻率到燈管工作電流(可能與小小的3繞線環形變壓器相關,此鐵心若電流太高則磁飽和,則感應電壓停止驅動TR)。

网友:
感謝原理分享;我也修過一樣的檯燈,不知道原理,瞎矇也是換了這顆電容,可開關,但是若是手停留在接觸金屬他會很快的閃爍,是不是雙穩電路有問題? 感恩!

今天檢查了一下是雙穩電路的電容掛了,換了就正常了。

网友B(2017-06-22):
引用 楼主:
比較高級的LRC電表內建多種頻率來測量電容,比較能找出一般電容表的盲點。
這也是我為什麼多次提及電容器 ...

電容器是一個有使用期限的零件,既然要修了就全部換掉才會省事。

可以請教一下WISH大
您經驗值所有電容換掉
除了電解電容外,其它類的電容也包括要換之列嗎 ?
例如 : 麥拉/金屬膜......等等各類材質電容,是否都是同樣有老化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器是一個有使用期限的零件,既然要修了就全部換掉才會省事。

可以請教一下WISH大

一般都主要先換有電解液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