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聲寶) 17吋LCD 菜單畫面會跳(已解決)

楼主(2012-02-06):
我的SAMPO 17吋 LCD 菜單畫面會跳,型號:SL7003  機種:P702MIQ
狀況:
1. 原本電源開關接觸不良(按電源開關鍵有時有用有時沒效),後來電腦開機時,畫面會跳出Menu選項畫面&Menu選項畫面會一直重覆開關。
已處理:拆開外殼,用電表檢查按鍵開關阻抗很大,就將5個按鍵開關都換新的。
2. 開關換新後,再開機就正常了,但電腦操作一半時卻發生螢幕喇叭開&關2個選項畫面會交換跳動(如二附圖),按Menu按鍵”後就又正常,但一會兒又發生上述情況,如果”一直按Menu按鍵不放”(按Menu按鍵&再用針卡住)後就一直保持正常。
因已過保,想自己試著DIY學習維修,請教高手可從那些方向著手思考?
先謝謝各位的指導,謝謝!!

网友A:
請問您更新按鈕後有用電表量測新按鈕嗎?

如果沒有---------建議量測看看!!
如果有------------沿著電路板的線路往回查看有無前端短路!!!

<< 僅供參考有出入請見諒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更新按鈕後有用電表量測新按鈕嗎?

如果沒有---------建議量測看看!!

樓主…二樓說的對…您的控制部份有故障…有下列可能…
1…更換新品按鍵不良或換按鍵時焊點處理不善
2…面板外框結構不良導致按鍵微導通
3…AD板銨鍵控制線路異常

楼主:
回覆 1#-- HankWei 大
     更新按鈕後有再用電表量測新按鈕,阻值約<30Ω,按鍵的PCB板裝&蓋上前蓋壓按鍵時(後面的外殼沒合上),也有再測量阻值也是約<30Ω。

回覆 2#-- su_fei 大
     針對您所提的3點建議,我會再拆外殼檢查您所講的1&2點建議,至於 ... AD板銨鍵控制線路的檢查,若有不懂的,會再請教各位。
不知如何..如su_fei 大的回覆操作,只好用此方法回覆2位的指導。
感謝2位的意見。

网友:
按鍵沒按時阻值要很大至少要200k以上...量短路是沒有什麼作用..

建議按鍵板先拔除試看看...

先排除按鍵問題再找AD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 1#-- HankWei 大
     更新按鈕後有再用電表量測新按鈕,阻值約<30Ω,按鍵的PCB板裝&蓋上前蓋壓按鍵 ...

沒按下按鈕時 阻抗正常嗎 (應該要無限大)!
新按鈕有沒有焊錯反向!?

楼主:
小弟今天有依各位的建議作了以下的處理,從晚上6:30開機後,外出吃飯、買東西,直到晚上10:30 上網,準備回文為止,畫面一切正常。
   今天作了以下的處理:
      1.依 "su_fei 大大"的1&2點建議,先將新換開關的焊點再做補焊,補焊完後依 "wja12345"大大的建議對按鍵做阻值的量測。結果如下:按鍵沒按時阻值為20K(不知此阻值是否夠大&正常?), 按下按鍵時阻值趨近0Ω,怕表達不楚也用手機拍下圖片

按鍵沒按時阻值如下圖(用Ω檔 x10 所測之值)

沒按按鈕時的 阻抗(用Ω檔 X10 所測之值,應為20kΩ))

沒按按鈕時的 阻抗(用Ω檔 X10 所測之值,應為20kΩ))

按下按鍵時阻值如下圖

按下按鈕時(短路)的阻抗,趨近0Ω

按下按鈕時(短路)的阻抗,趨近0Ω

          2.建議作了如上所的處理後,到現在畫面正常,想是先前換開關時焊接不良所造成的狀況,我會再觀察使用約1星期,若一切正常,會來做此主題的結案(修改成問題己解決)。

謝謝各位的指導,讓我上了一課 --- 不知換個開關,須注意的細節也不少,未在焊完後再詳細做阻值的測量確認,以至有此後遺症。
再次感謝各位的指導,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