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海韻電源供應器 SS-430HB 430w改裝+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06):
電源銘牌.
這顆電源故障情形為連接至主機板ATX12v 4Pin燒毀.
背面連接燒毀12v電路的部分已經有明顯變黃,檢測二次側蕭特基輸出並無異常,
推測應是電容不耐負載高溫所導致.
OST電容,目視檢測無異常.
改裝前.
整流橋更新,PBU805 600v/8A改為GBJ1506 600v/15A.
光耦合一併換新加上腳座模組化,高壓側部分電阻改為3w,降低高負載時所產生的溫度.:on_046|
(原本的1/2w電阻也已明顯變黃)
電容全部換新一勞永逸.:on_115|
小地方也不放過,APFC 工控IC為CM6800I.
接頭換新.
換新後ATX 4pin 12v/200w 5v/80w負載測試.
連接負載側大4pin 12v測試.
ATX24pin 3.3v
5v.
12v.

完修,謝謝觀看!!:on_085|

网友A:
電容會隨時用時間而導致老化...
光耦合也會? (我好奇大大換掉的目的是?)

网友:
功率的改變牽涉全面  我不認為部分改裝就可達到目的

网友:
来看看,楼主修得好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個人覺得如果這樣的改裝,若是使用回收堪用料件的話,會比較符合DIY維修精神,若是購買新品來做改裝,有點太過頭了,零件性能與花費的金錢不能發揮到應有的功能與效益!!
不過大大的維修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

网友:
電容大小都換是對的,這樣可以再用一段很長的時間了,不過有些電阻是保護用的,1/2W電阻改成3W就像0.5A的保險絲你改成3A,這樣保護的功用就失去了,所以要先知道該電阻的功用再改。

至於光耦合是半導體,算是半永久性的零件,是不是要換就隨你的意願了。
小小意見給你參考參考。
也謝謝提供一篇好文。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的....改的好...改的心安.....耐不耐久嘛....電子這種東西....沒人敢保證n_169|

如果是客人送修的....就用二手的就好了...當然電容會先量看看容質足不足....體質嘛....在說...

客人不來.....就得喝西北風..做仙去了n_132|

楼主:
好的,謝謝各位的建議,相信大家都知道半導體這種東西如果電壓沒有送錯很難故障,敝人這種改裝作法是希望能盡量降低

機殼內的工作溫度來延長使用壽命,因為"熱"一向是電子產品的致命傷,當然改光耦合是爽度大於實質意義,

因為那僅是分離高低壓信號而已,而且大部分的東西都是現有的,一次工就全換掉,這樣起碼還能再用上個三.五年,

或許也能在無形中處理掉所謂的"暗病"吧!!

下一集.康舒470w PC7058維修實例.....你是不是也感覺到自己的小宇宙正在燃燒呢?

謎之聲:大哥,你可以.......正經一點嗎?

康舒470w PC7058 維修實例.

网友:
謝謝提供一篇好文。
橋式整流器如果不使用散熱片  8A升級15A 作用不大
最多只能升級 AC插電瞬間衝擊電流(SURGE CURRENT)

网友B:
更換大小電容對於提升耐用性較有幫助,如果想要"略微"改善輸出,可以考慮在線路接頭末端加上一些電容(固態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換大小電容對於提升耐用性較有幫助,如果想要"略微"改善輸出,可以考慮在線路接頭末端加上一些電容(固態 ...

好的,謝謝!!

网友C(2012-03-29):
你好
看完大大的文章後
小弟想請教一下
不知是否方便
小弟也有一顆海韻ss-430hb的power

某天突然故障
沒辦法過電
拆開後
目視電容正常
發現保險絲燒斷
於是更換保險絲
但是一送電後
又燒斷

可否請問大大
小弟接下來應該如何檢查維修呢!?
不好意思打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看完大大的文章後
小弟想請教一下

保險絲後端有短路,查一下一次測的主動元件。
依照板上規矩,建議您另外發文求助,並貼上圖片,論壇上的前輩就會回您的文了。

网友:
看完後只有一句話高手

网友:
換橋整,不如把 MOS FET 換大一兩級(別換太大.....)..!

网友:
很不錯的文章,只不過感覺成本下的有點多,其實廠商的設計是為了省成本,有錢當然可以自己去改MOS FET和橋式整流,要改通常這兩樣都要改,效果比較好,連電容都加大耐壓,只不過一般好像也沒有必要多花這些錢去改,除非確定那些地方壞掉了,不過還是恭喜您修改成功!

楼主:
其實改裝的零件大部分都是現有的,與其放著壞掉不如改一改來增加耐久抗壓性n_112|

至於高壓MOSFET的部分以最常見的20N60C3和20N60S5為例一枚要價50~60元,

蕭特基輸出60V/40A或100V/60A一枚也都要40元以上,說真的是不太符合成本效益,

能不改就不改,不過自用痛一點倒是無所謂,當然廠商是能省則省,最好是剛好過保固三年電源炸掉整組電腦升天...

以上維修實例算是小改,敝人還有動大手術的正在上機使用當工作機,能動的幾乎全改了呢..

有機會再po上來讓大家笑一笑吧!!:on_081| ,嘿嘿~~~五告讚...:on_143|

對了,我的五告讚電腦改裝網也來改個五告雖好了,看我的簽名檔就知道...XD...:on_124|

网友:
光耦合不太建議用母座,時間久了會有接觸性不良的問題,個人認為啦~ ^^

网友:
恭喜完修 要是我就殺肉了!

网友:
恭喜完修~
電容全換也是小弟會先做的!
不想再為其中一兩顆電容搞死自己~~

网友:
部份更新成新的元件
成本花了多少?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重本的維修.....
不過如果是要自用,我也是會下重本下去修啦....
畢竟修好又可以用上3~5年甚至更久,成本攤提開來一年也不過幾十元....
算是非常划算了....

如果是客人的.....
跟客人說直接換新的,修不划算.....
然後再跟客人說,舊得這顆我幫你送回收處理掉....
收下之後....
當然是下重本修好自己用啦~~~~~

网友:
哈哈 自用都是 可以多好就多好~

网友(2012-05-12):
嗯~是可以試試看改裝~呵呵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會隨時用時間而導致老化...
光耦合也會? (我好奇大大換掉的目的是?)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