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行車紀錄器分享.DS1 M牌的 大陸機

楼主(2012-02-06):
不是拆解拉 ..........分享而已拉...小 開箱文----
給想買的 看看

~~~~~~~~****DS2 快出了 要買的 要等下囉...""""DS1 看 FB 好像.....自己去01看
(我本身就換了2台)

1.Vico-DS1 Full HD 1080P(送記憶卡c10/來電特惠價)夜間高感光行車記錄器 耐高溫/不干擾GPS/120度大廣角/不漏秒
   7天內 換新
2.F198AV版 /夜視王6紅外線LED 魚眼廣角行車記錄器 舉證利器 2.5寸屏8G記憶卡---只送我4G 創見的
   7天內換新
3.Marbella MD2 神攝手 行車紀錄器 150度 紅外線夜視【送4G+三孔點煙器】
   7天內 壞掉 送原廠鑑定----------------------*****
各3家網拍 面交店面買

.............
話說....過年 前 買了一台 M牌的MD2 神射手....超級濫..剛用2天出現亮線..
除夕夜 跟AK 去找 狼大 拜年...討紅包....沒拉......(開玩笑) 也給狼老大 看 真的品質好濫 亮線.. 還有 畫面斷格(畫面會卡0.1秒) 每斷不定時 店家送 C6的記憶卡 也是這樣情形
拿去 給 店家 竟然 不能馬上換新 需要 送原廠"鑑定" 才能 挖列..............................................
想說 過年 亮線還好 就用吧 再用一天 竟然出現 螢幕 白色 影約 可以看到東西
搞LCD 的應該都知道 屏 濫............................再去找店家 店家還跟我嗆說...就是不能換 你去哪裡買也是一樣
都要送廠家 鑑定  我也跟他講我要去銷機會 投訴...他也較我去 投訴 店家態度 還真是濫...
我才買不到7天 -------------買東西的朋友請注意 以後買 要問7天內出問體可以馬上換 再買....
...............挖咧.....超級濫的店 之後想說 丟給他 算了店家沒誠意換給你......等 送修等到年後快元宵囉
(之後有簡訊通知全額退錢給我)我有跟他講如果出現畫面斷格的問體 你就不用打電話 叫我來拿東西囉.....買東西買到一肚子氣.....最近 這台 再 森* 有再賣 36**元(講的飛天鑽地)畫質不錯拉以那種價位.

.............但是跟不上 今天的主角 DS1 .......去YOU看影片要設1080才能看到好的品質

MD2 還會干擾gps

要裝天線 gps 才能收到訊號

先亮線 後 全白 影約可以看到
一 些 東西 在跑拉
marbella .............

vico-ds1
包裝精美...看01平價不錯才買的

有av輸出
還有下小3 鍵-----就是關調錄音功能

送16g 卡..c10的終身保

打算超壞它---....店家說7天
壞 換新 打算開7天

多個黑黑的 會發燙 這科 好像
電容

畫面顆粒真粗 比 我另購的
大陸機 990含 8G(又被店家虎了
送4G 而已...
買東西 還是要做功課 多看..

大陸機 穩定多囉哦 畫質 不錯
但是錄起來 還真的 可以看拉
大陸機 990 含8G 其實 給我4G

在車上 玩

掛在家裡 用電源供應器 6A 以前買的
來超它.....

DS1 錄起來  的畫質 實在 很不錯....我不會上傳 YOUTOBE..
      但是 昨天 我沒用電源供應器 直接用 哪種110V USB 轉 它的傳輸線
    竟然當機一次...........挖咧.......................該不會又是機王...
      打算 連開他幾天............這家 聽說客服超好的.....

外面的 行車紀錄器 超多 網友真的很難選擇 要哪一種...價位 畫質...
但是我覺得機子的 穩定性應該要夠...但是電子產品 也沒人保證 都不會出問體..

反而 大陸機 目前使用幾天在車上 都很不錯 沒有當機 現在品質還不錯拉(但是會干擾GPS)
像那種 M牌的 代理商(通信行賣的 ) 店家服務態度不好...還跟我講一台沒賺多少 總不能叫他賠錢...
畫質來講 DS1 第一名 M牌的 其實不錯 但是會斷格 我有去YOUTOBE看別人PSOT的影片 也會卡 可能是機子本身問體
每段錄影2分鐘 會漏秒(切換下一各錄不到) 會干饒GPS
大陸的 講求便宜 可以考慮 至少 發生問體 可以有東西舉證.
但是這3台的產地 都是大陸......................*****

3張圖 看一下......DS1圖檔大 改1024 畫質變小一點

DS1 有改1024 不然太大
DS1 1280*768

md2

md2

今天收到 視連科技來的變壓器 很不錯的 服務
多寄一顆給我 說這一顆更好
150KHz, 2A PWM Buck DC/DC Converter AX3007
1A
跟原本比
線比較粗

原本的 IC在這裡 不好拆

网友A:
看照片是DS1大勝啊....
md2跟198的有點像油畫
另外那個198的,前方車子煞車燈,怎麼感覺炫光很嚴重? 晚上拍起來不知道會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是DS1大勝啊....
md2跟198的有點像油畫
另外那個198的,前方車子煞車燈,怎麼感覺炫光很嚴 ...

清晰度 跟前檔有關~~~我的前檔都小氣泡 所以 不太准拉...
只能給各位參考 抓圖的
大家可ˇ以 去 YOUTOBE 去觀看自己要的型號 看看別人拍的影片
在沒燈光的 那些夜視幾燈的 都沒效拉...一片黑...

md2

DS1 操了3天 當機2次 去給店家 換 記憶卡 店家說 通常都是SD卡的問體  ADATE 16G C10

***
拿回新SD卡 之後又當雞...店家 馬上換台新的給我

叫我回去再試   寫 MAIL 給 客服 給他看我的 測試 東西
客服 說明天 多寄一條 線比較粗 更好的車充(改良過 穩壓做的更好) 送給我
說 記憶卡 金手指 接觸不良也是會當機

网友:
我的GV-6330已經用了一年多了.....
雖說畫質還好....
可是至少用到現在從來沒有當過機....(幾乎天天用5~6小時)
果然台灣製造的品質有比較好....

网友:
個人覺得買這種玩意,最好去可以鑑賞七天可退的網站購買,因為每個人的汽車後視鏡那邊好不好裝?隔熱紙廠牌?大燈型式都沒有一致性(有人還是HID咧~~),貿然參考Youtube的影片會有落差,還是試了幾天(夜間/下雨)好用再買。

网友B:
我最近被行車記錄器快弄死了
剛買就換了四台便宜貨
後來買了中等價格拍會停格
最後會去換貴一點的abee  v30拿回家竟然畫面量點又去換
現在換回來測試又當機一次---------------算了可以用就好了
那個女店員被我煩死了--------她說不會每一台都壞那就不用賣了
這東西當玩具看就好了
你看大廠sony都沒做可見產品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被行車記錄器快弄死了
剛買就換了四台便宜貨
後來買了中等價格拍會停格

我也這樣覺得 ....這種東西開車才會路 又不是常開車的人 那知道 穩不穩定

不如先 自己燒機看看 ~...竟然 ~999元的 還問穩定 沒出狀況...錄的好好的

目前 DS1剛換回一台新的 ~燒機中~客服 說要寄一條 更好的車充線給我.. 讓我 試.

网友:
目前 DS1剛換回一台新的 ~燒機中~客服 說要寄一條 更好的車充線給我.. 讓我 試
你車充線跟我完全一樣abee  v30

网友:
abee  v30
說用內璃電池能錄一小時
我是剛40分鐘就自動關機

网友:
行車紀錄器螢幕只是拿來對位,主要不是要看的(頂多事故現場播放一下給警察看),所以螢幕都會用比較普通的n_081|

网友:
很高興遇到用同一台的 DS1

但!

他的韌體還是有巴格存在
某種程度的亂操,就會畫面當機,實際還是繼續錄
緊急錄影+突然斷電+沒有給充足的秒數去反應

其實我買兩個月有了(5500)
這段時間以來,有曬太陽,有放在車內烤,有跟 GPS接收器+手機GPS 同時使用
沒有出啥差錯

唯一不滿的是,買後一個月就降價了,而且還大送記憶卡
當時買沒送記憶卡,另購一張PQI 16G(約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是DS1大勝啊....
md2跟198的有點像油畫
另外那個198的,前方車子煞車燈,怎麼感覺炫光很嚴 ...

建議您白天晚上分開錄影,再比較效果
一搬來說晚上錄的效果都不好

网友C:
實際店頭販售是沒有七天鑑賞的,但是新品不良狀況要多追問!!
我買的那台爛MP3先是螢幕背光故障現在FM電台無法記憶....

大賣場也是說"新品不良要給廠商鑑定",把換貨工作推給廠商....

网友:
我比較好運
直接當場換新
當然越換越高階----店員又有業績------------大家都高興
DS1的配件跟abee  v30一樣abee  v30少av線
應該是同一工廠代工
功能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際店頭販售是沒有七天鑑賞的,但是新品不良狀況要多追問!!
我買的那台爛MP3先是螢幕背光故障現在FM電台無 ...

所以之後買東西 ~一定必問 7天內如果有故障 是馬上換新還是 送原廠
之後買大陸那台999元 跟 DS1 都有問 7天內沒換新 我一定不買
.....不然 這種 電子的東西 連新品都會出事的.....多問好..

電腦要撥那種1080 的 CPU 還要夠強~~不然會 LAG
我用 E8400 OK ~
其他 ~P4 跟 ~E3200 都打死...

楼主:
DS1 真的 那樣 不穩

記憶卡 店家也給我換過 A DATA C10 16G
因為我換了2台 都是會當(畫面卡死 最後一各檔案打不開) 第一台當機 還會重開
第2台 當機沒畫面 亮紅燈(我開過去給老闆看) 之後又換一台給我
對這家 的 品質 已經很沒信心囉.......
打給客服 說 7天內 我已經換到 對店家很不好意思囉 說 如果再換寄過來台北 就算過7天也會換一台新的給你
.................

网友:
昨天用abee  v30出去試了一下
吸盤掉下來
有時會有點油畫不嚴重
畫面有雜訊-----------------不夠都能接受
跟我sony相機比---------------------真差太多
比之前2000元產品好太多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之後買東西 ~一定必問 7天內如果有故障 是馬上換新還是 送原廠
之後買大陸那台999元 跟 DS1 都有問 7 ...

我買行車紀錄器都是等大間的連鎖汽車百貨週年慶時大特價才買
價格漂亮 一年保固 7日內有問題換全新 重點是都是有牌的

网友:
之前gv6330用得不錯,所以後來也繼續買同一家的錄不平V737W

网友:
測過DOD的畫質很好,夜間也蠻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