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WINFAST A180 無法抓取維修

楼主(2012-02-06):
這塊顯卡以目前來講算是練功用的吧,用到的機會不大
顯卡的外觀: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供電集中在卡的左半部,查了一下,這塊卡的晶片型號是MX440,空焊造成無顯示的機率不大
所以先檢查供電,明顯可見的供電元件有 3055 跟一顆三端線性穩壓管1117?  字太模糊看不清楚
(哇....看見阿飄了,用相機照出來竟然字很清楚,OOXX咧)
先行測量紅圈處的 3055  三支腳的電壓分別是  D:3.2 V  G:4.52 V  S: 0V
S極的輸出看起來不正常,為了再確定,量測S極的對地阻值,有阻值,所以這支腳不是接地0V
殺另一塊廢板上面的3055來更換

上電後的S極為 2.5 V  有供電了

跑一下MATS測試,沒發現錯誤

進入WINXP 看看能不能正確驅動,正常

网友A:
恭喜完修... 跟我那張ASUS 一樣的年紀... 老顯卡丟給我媽看股票用
你有把那電容換過嗎? 看起來很新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跟我那張ASUS 一樣的年紀... 老顯卡丟給我媽看股票用
你有把那電容換過嗎? 看起來很新的電容 ...

沒有耶      我太懶了...
其實如果您注意看的話,在照片,3055右邊那兩顆外觀有被我烤到脫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耶      我太懶了...
其實如果您注意看的話,在照片,3055右邊那兩顆外觀有被我烤到脫皮啊   : ...

你還真粗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