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開機會自動開啟檔案總管

楼主(2012-02-06):
問一下神明!
如題的說明:這要如何解除?

機碼內找沒有!啟動內也沒有!
msconfig的啟動內也沒有!
不知是不是先前安裝應用軟體時設定的?
有沒有大大可以解一下!

网友A:
記得之前有處理過這種情形,沒記錯的話應是USB病毒,古狗一下找免費的掃USB病毒工具,很容易就清除掉的。

网友B:
這個看看對您有沒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之前有處理過這種情形,沒記錯的話應是USB病毒,古狗一下找免費的掃USB病毒工具,很容易就清除掉的。 ...

這也是中毒嗎?
有用3種殺毒的清過!
1.U盤病毒_Clear_forxp
2.EFIX
3.COMBOFIX
這3種殺了好幾便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看看對您有沒幫助

謝謝DAVE大仔!
我已交機回去了!以後有碰到再說!

网友:
確定是中毒的,這種病毒我遇過,可是我不會殺,它會改變開啟我的電腦部分的功能,我用NORTON掃不到,最簡單的方法,砍掉系統並FORMAT重作??

网友:
如果是Acer的商用機,搭配WINXP Professional的
會有一支Acer自開發的程式會造成這種靈異現像,印像中叫啥boot?的

那支程式的作用就是懶人程式,如果你沒關掉的話,用一段時間後,常用的程式就會被加入清單
這樣一開機就會自動開啟了

网友C:
一般工具不易檢測出
當初autorun的病毒可是mis的夢靨

norton我只能說盾牌是好看而已

作業系統不會無故呼叫一堆東西
通常要從工具看登錄檔
看啟用的服務
判斷偽裝的程式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工具不易檢測出
當初autorun的病毒可是mis的夢靨

肥江大~!
是有AUTORUN的病毒,也殺了!
其實~是殺掉不少的病毒碼!
本想給客人重灌!
只是這主機磁碟只有分割一個磁槽!
資料又一堆,只好硬著殺了!
到最後就是那個開機執行檔案總管殺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江大~!
是有AUTORUN的病毒,也殺了!
其實~是殺掉不少的病毒碼!

這三套聯合使用是我最常用的工具
參考一下

sreng2
Starter5.6
taskmanager17

Starter5.6這隻工具性質網路上常見
taskmanager17據說某n牌家裡的工程師專用,非常好用
sreng2是我自己覺得很不錯的工具,但有些訊息要留意,勿輕易變更

詳細使用改天有空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