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191烙鐵頭測溫儀 錫爐溫度測試儀 熱風槍測溫儀 溫度計

楼主(2012-02-06):
清晰LED溫度顯示。

以CA感測器準確快捷測定焊咀溫度。

特殊合金鍍層,使感測器能抵禦腐蝕及氧化。

採用敏感的微型K熱電偶感測器, 準確快捷測量焊咀溫度。

電池轉弱及感測器損壞提示檢查,感測器容易更換。

利用K熱電偶導線, 可測量熱風手柄的熱風, 或錫爐的錫液溫度。

測量  熱風槍&錫爐 要(外接k型測溫頭)

本來我也很信任我所使用的烙鐵頭的溫度,跟熱風槍的溫度,不過最近老覺得操作
的溫度有很多盲點,我所使用的雖然都是對岸的安泰信系列的焊接工具,但也屬於
中高階產品,經過一位前輩的指點原來焊接工具的溫度是要訂正的,就訂購了一台
回來做訂正的工作,沒有想到我的烙鐵誤差了60度,熱風槍溫度跑了70度,難怪在
使用上出現了很多問題所以今天把這台介紹給大家,希望能夠幫助各位在使用上更
得心應手

運費貨到付款:70元

网友:
這台我在W大家看過,我還哪起來把玩,結果背面有貼受價5xxx,我還跟W大說怎麼那麼貴
怎麼不到2年變成400?

网友A:
請問盧大,這台跟HAKKO FG-100比較起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盧大,這台跟HAKKO FG-100比較起來如何@@?

我沒有比較過,不過我用其他的溫度計去訂正在+-2度裡面

网友:
别種一般的測溫度的不能用?一定要用這種的嗎?

楼主:
這個三向得比較準確,這個是焊接工具專用的

网友:
盧大~~我買壹台~~含運費是多少呢??

网友:
佑哥:測量  熱風槍&錫爐 要(外接k型測溫頭)
這個是要另購嗎?

楼主:
對,不過這個不包括在這次團購裡面

网友:
換句話說,這個只能測鉻鐵嗎?
(外接k型測溫頭)要多少錢?

网友:
我要一個   白光191烙鐵頭測溫儀

外加
筆頭很尖的萬用表筆
液晶維修:VGA影像產生器
奇美LCD螢幕專用,19V/4.74A 含電源線 外徑6.5mm內徑3.0mm(米老鼠插座)
電源線 米老鼠 120CM
數量均為1

請統計總費用(含運費)並告知匯款帳號

网友:
我也來1台好了

网友B:
盧大 我也要一台
公司電腦好像不能填資料 我回家在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盧大 我也要一台
公司電腦好像不能填資料 我回家在填

好的等你的資料

网友:
(外接k型測溫頭)要多少錢?
有圖可以看嗎?

楼主:
目前上游廠商還沒有給我資料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你的資料

盧大 我用購買那個填資料了 你有收到嗎

我好像用了2次 ...我只要一台

如果弄錯了幫我修改一下 謝謝

楼主:
以跟生產廠家聯繫過,目前這款是針對烙鐵頭測溫用,如要外加的k型測溫頭
可能要跟日本原廠買,深圳的白光沒有生產此類的測溫頭,形狀如下圖

也問過台灣的白光代理,所需不斐,可能可以買好幾台白光191在此跟各位大大報告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C:
今天收到商品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商品了~~謝謝~~

應該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跟生產廠家聯繫過,目前這款是針對烙鐵頭測溫用,如要外加的k型測溫頭
可能要跟日本原廠買,深圳的白光沒 ...

所以買了這個  還要再另購探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買了這個  還要再另購探頭嗎??

要測烙鐵頭不用,如果要測熱風槍跟錫爐就要

网友:
盧大 能pm給我帳號嗎 我這幾天可能不在家 沒法貨到付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測烙鐵頭不用,如果要測熱風槍跟錫爐就要

了改   不過還沒玩到那邊@@

网友:
盧大 東西我收到了 感恩喔

网友(2013-03-15):
這台我也有,在美國eBay買的,定價很高但是實售價很便宜。老實說我只測過一次就沒再使用過了,放了快八年。白光的東西零售價都定太高,但是如果是工廠拿貨就很便宜,可能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