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要如何修理3.5'' CRT螢幕?

楼主(2012-02-06):
昨天朋友送我一台公寓用的對講機,有一CRT螢幕,並是以AV訊號輸入的。
他修這個已經修了許多年,他說的容易壞的零件有:
電源的7812、濾波電容,影像部分有調整水平、垂直的幾顆SVR。
內部構造:
他拿給我之後,我把7812、所有VR都換掉,挑整好後已經可以正常顯示:
現在問題來了..就是有一顆500歐姆的SVR,調整他好像沒什麼用處,但旁邊兩顆1000uF 25V的電壓會改變,兩顆加起來是16V左右,若把VR調整在中間,其中一顆是10.1V,另一顆是5.6V,請問這是調整什麼的?

P.S.500R的可變電阻被夾在兩顆一大一小的電容中間,兩顆都是1000uF 25V,但為什麼會一大一小?因為我換過其中一顆....以前的東西比較大,現在做的小多了...

楼主:
看了一下發現,影像還會稍微超出範圍,把偏像線圈拉近拉遠有沒有用?!

网友A:
修理要把握一個重點,可以調整的地方在不清楚功用時千萬不要去動,以上面的例子,就算要要動也要先做記號,而且動也只能動一點點測試。
如今你每個半固定電阻都換或調過,這下要還原就比較麻煩了,要知道那些可變電阻的功用要靠電路分析才會知道,你先把電路板銅箔部份拍清楚貼上來。

還有!偏向線圈請不要再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要把握一個重點,可以調整的地方在不清楚功用時千萬不要去動,以上面的例子,就算要要動也要先做記號, ...

他跟我說,三個是水平holder、垂直holder、垂直lin,雖然不太懂定義,但調一調大概知道會有什麼反應,他說換上去之後調到影像可正常顯示,那幾顆VR都是調整影像的,我換上去後全部都調整在中間就可見到影像,但有時候影像會跳,就再微調一下就好了......
明天晚上我再貼圖,現在搞這個會吵到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要把握一個重點,可以調整的地方在不清楚功用時千萬不要去動,以上面的例子,就算要要動也要先做記號, ...

這個CRT的偏像線圈還蠻簡單的,只有兩組,還沒修理過其他CRT不知道有幾組?!
線圈我只有左右轉動過,使影像變正而已,前後還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要把握一個重點,可以調整的地方在不清楚功用時千萬不要去動,以上面的例子,就算要要動也要先做記號, ...

已經調整好,原來那顆500R就是調整畫面大小的!本來沒作用的原因是其他的VR沒調整好,所以才沒反應,或者調一點畫面就不見。

結論就是...調整上面的VR是要全部的VR都剛好配合才能調整到最好!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