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內部圖

楼主(2012-02-07):
網路購買的老舊示波器,拆來看看內部構造,順便檢查電容有沒有突起(有一顆160v的有...但是不想換..就繼續用吧...)
分享一些圖片,印像管滿老了1994年的
新手還不太會使用,練習中.....

网友A:
內部看起來很乾淨也,這店家整理的不錯哦!!
我也想買但目前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部看起來很乾淨也,這店家整理的不錯哦!!
我也想買但目前用不到

小泥巴~電表買好一點的~~示波器我覺得是看需求~~像我是想看"收音機訊號的波形"才買~
電表我買大陸製的很不耐操~一下子開關就壞了~還要自己換~~~

网友B:
你買的這款不錯,我買了一台用了20幾年,現在仍在服役中,一般會出的問題,可能是 波段開關,濾波電容,或者一些焊點,發生狀況的次數不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買的這款不錯,我買了一台用了20幾年,現在仍在服役中,一般會出的問題,可能是 波段開關,濾波電容,或者一些 ...

嗯嗯~~只是維修時的時候,若要換電容,不知是否要放掉CRT的高壓電?
我是有看到一顆在電源轉換處突起,但是怕被電就沒換,也沒看到哪裡可以放電

网友C:
好幾年前我也是在網路上買了1台日立的老示波器
當時也是花了1萬多...當時波段開關就已經有些不穩了
平時很少用到...波段開關就越來越透豆了...真是傷腦筋
因為少用...也沒空去處理它透豆的老毛病...
或許現在的LCD示波器會比較方便不佔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幾年前我也是在網路上買了1台日立的老示波器
當時也是花了1萬多...當時波段開關就已經有些不穩了
平時很 ...

拆波段開關要整個板子都拆下來搞...真的光想到就麻煩了...
如果真要處理就連板子上的焊點以及電容一並檢查更換捕焊~
新的真的很方便阿...看到有一種隨身帶的示波器 口袋型 不過那個可能爽度比不上實用度...

网友:
這台我也是曾經有買(1500元)用了一段時間,還自己整理了內部,把老化的零件換過,銲點補過,後來朋友要我就原價賣給他了

网友(2012-04-22):
看一下CRT,好像這個時期的示波器,都用東芝的CRT,我的KENWOOD CS-4025也是這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