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 ViewSonic VX912 反覆開機關機
火...

楼主(2012-02-07):
蘇飛大大在前天送我一台19吋的LCD 4:3
昨天加今天的開機時數只有8-9個小時而已,不能用了...
今天下午在瀏覽網頁,突然畫面消失,關機了,接著又開機
全部過程是這樣的:
畫面消失後關機→開機畫面閃一下→關機→開機畫面閃一下→關機.......一直反覆
閃一下的時候可以看到我正在瀏覽的網頁
接著又沒了
把電源拔掉重插,還是一樣
把訊號拔掉,開機閃一下的時候有背光,有高頻音,有點燈的聲音

來看圖吧:
蘇飛大真是包裝的非常用心!
到處都有易碎物品的標示~
宅即便阿
拆開看看
連裡面都包裝的這麼用心,太感動惹!
拆開之後...
原來優派也有出喇叭和鍵盤滑鼠阿~
來佈線了
這有DVI & D-SUB輸入
通電開機
之前懶的裝驅動,趁現在裝一裝
重開機選XP開機
右下方是小烏龜連線成功的訊息
有壞點呢~
-----------------------------------------------------------------------------------
問題來了,今天下午的黑畫面,拆機之後
LG的面板
電源板&AD板 (是AD嘛?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修LCD)
尋找故障點...
2PIN的插頭燒了
這顆四方形的不知道是什麼,上下各一顆,上面那顆沒事
但是只有下方這顆離那燒掉的2PIN最近,開機有高頻音,點燈點不出來
有可能是這顆四方型的壞掉嘛? 我靠近聽過,有聲音,另一顆沒聲音
如果是這顆壞掉,直接換掉嘛? 那論壇內有換這個東西的教學嘛?

2012/02/18 更新
蘇飛大已於前天將良品AD板和高壓板送達
更換後現在可以開機,燒機OK

良品AD板的晶片是M開頭的,故障品是螃蟹
經Google大神查知,優派VX912前期生產的AD板有瑕疵,後期已更正,送回原廠修的會換板子

這次可惜的是沒有找到故障點,只有單純的換板子,但是我想以後還是會有機會碰到的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那四方型的是什麼東西呢?
一般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嘛?

网友:
有聲音不代表那顆壞了喔,他的後面出問題也會發出高頻聲.先將燈管插頭更換或整理一下試試

楼主:
報告大大
當宅即便送來之後
我馬上開機測試
開機並無高頻音
是那次畫面黑掉才那樣
所以我現在要把那插頭換過? 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嘛?
插座裡面也黑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那四方型的是什麼東西呢?
一般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嘛?

版大…抱歉 !是我的錯,因隨手從貨架上拿下來,曾測試10小時才出貨的 !
照片上的燈管公座是因接觸不良導致的,
首先請您先看一下 p+i板的燈管母座,裏面的 pin 腳是不是直的,如不是請小心彎直
再來…請您用工具刮一下燈管公座那黑點,看是否已打穿,如沒打穿…請插入母座內再上電試機
如已打穿,告訴我…我再寄一條燈管延長線給您改接就可以了!
因我未善盡責任…再次說聲抱歉… !!!
另外…我的承諾是無亮點…所以我可以再寄乙台給您做更換…一切費用由我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抱歉 !是我的錯,因隨手從貨架上拿下來,曾測試10小時才出貨的 !
照片上的燈管公座是因接觸不良導 ...

有亮點沒關係,我來搞定就可以
很謝謝你送我螢幕,而且又可以練功,一舉兩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亮點沒關係,我來搞定就可以
很謝謝你送我螢幕,而且又可以練功,一舉兩得! ...

看您需要什麼材料,告訴我…我馬上寄下去給您…
但是…強調一下…您要修的是高壓區(1600v~1200v),上電時一定要小心且做好隔離,不要被電到了 !

楼主:
剛剛把母座內嘿嘿的刮乾淨之後,插上去測試
上面的燈管一樣不亮,那顆四方型的聲音變大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把母座內嘿嘿的刮乾淨之後,插上去測試
上面的燈管一樣不亮,那顆四方型的聲音變大聲了... ...

請您現在試一下…將燈管公座剪掉,把線直接焊在p+i板上的燈管焊點上再試點看看 !
有問題請直接打我的電話,我說明會比較清楚 !

网友:
小弟怎麼覺得那2顆154K不一樣大,會不會是這2顆搞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您現在試一下…將燈管公座剪掉,把線直接焊在p+i板上的燈管焊點上再試點看看 !
有問題請直接打我的電話 ...

請送我一台好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送我一台好嗎?

Atun 大…沒問題…請告知所需規格及寄送地址…
小弟若無該品,會告知可替代品經您同意後寄送…謝謝您的支持 !

网友C:
..後面照片模糊~
我只能看圖(顏色)給建議

感覺是某些原因造成塑膠絕緣劣化
因此你會看到燈管的那個接頭~已經有燒穿一個洞
而PI板上的母座相對位子好像也已經有一個燒焦的黑點~
也因為高壓跳火,工作電流OVER規範,所以因此造成高壓板保護(我的猜測)

照樓上那位提供貨品的前輩建議
剪斷直接焊接再版上測試
假如這樣焊接就OK~
那麼就更換公母頭(但是要用延長線做出公頭,要小心絞接處要做好高壓絕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un 大…沒問題…請告知所需規格及寄送地址…
小弟若無該品,會告知可替代品經您同意後寄送…謝謝您的支 ...

開玩笑的啦~
我有得用就好~謝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開玩笑的啦~
我有得用就好~謝啦!

Atun 大大…小弟不是說說而已,如您有需要,這點小弟可以做到的 !
日後若有小弟幫的上忙的地方,請告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後面照片模糊~
我只能看圖(顏色)給建議

ㄝ~
這位黑狗大仔!
那ㄟ無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把母座內嘿嘿的刮乾淨之後,插上去測試
上面的燈管一樣不亮,那顆四方型的聲音變大聲了... ...

請你照片再拍清晰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un 大大…小弟不是說說而已,如您有需要,這點小弟可以做到的 !
日後若有小弟幫的上忙的地方,請告知 ! ...

留著~要用就有!謝謝你的好意~
日後有需求!再來麻煩你!

网友:
我來補述一下, 那兩顆方型的東東是燈管的升壓變壓器,

changold2 大所指的應是這兩顆

p+i 板翻到背面,補焊一下,尤其是基板有變色的區域。

楼主:
剛剛把後面稍微檢查了一下
媽呀! 一顆電容的腳底下的銅箔掉了
不知道怎麼處理
把它稍微在焊過之後,還是像之前一樣反覆開機
把那插頭的線焊到底下了,還是反覆開機

後來拿著電表繞來繞去
嗶嗶叫! (Sorry,照片沒有辦法再清楚了,600萬畫素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把後面稍微檢查了一下
媽呀! 一顆電容的腳底下的銅箔掉了
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會在今天下午將您需要的東西 (同規格p+i板良品乙塊及小口燈管延長線二條和熱縮套管一小段),用限時掛號寄給您 !
您儘量的試,沒在怕的…沒破壞那來的建設,多方的試驗學到的才是知識,把焊功多多練一下 !
板子玩壞換我練功維修,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在今天下午將您需要的東西 (同規格p+i板良品乙塊及小口燈管延長線二條和熱縮套管一小段),用限時掛號 ...

我會盡量練功,只是怕被電到

网友D:
邀我參與話題......

話說~~我以前拍照的~~都只有500萬畫素..一樣拍的清楚阿
而且~~這街頭~~去剪一條報廢燈管就有了..
接線使用焊接方式~~記得每條線放2段熱縮套管..
線接好之後~~先用矽利康當表皮絕緣在用熱縮套管
好了之後以防萬一~~可以在加個絕緣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邀我參與話題......

話說~~我以前拍照的~~都只有500萬畫素..一樣拍的清楚阿

照您這樣試過了
但是還是不讓偶開機,沒畫面阿,一閃即逝

网友E:
我的照片也都是600萬畫素拍的
板大應該是沒開小花(不是小菊花)
大部分dc接近30公分時就要開近拍功能
才能對到焦

話說各位大大還真的大方
免費提供lcd給大家玩
我撿了一堆lcd有的還躺在那
硬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照片也都是600萬畫素拍的
板大應該是沒開小花(不是小菊花)
大部分dc接近30公分時就要開近拍功能

原來小菊花是那個功能喔
之前還不知道呢

楼主:
剛剛用小菊花拍了幾張,讓各位大大看看

先看P+I板

AD板
背面有被燻黑,可見溫度很高,焊點也是黑的

PS:還以為那台老T9的鏡頭已經老化了... 開了小菊花,瞬間按下對焦那剎那,變的好清楚...

网友:
換我也被邀請來了......呵!會閃一下,肯定是高壓跳保護、或電源不穩等情況引起。
目前故障是高壓燈管先前在運送過程中,可能因為震動而鬆脫,間接因為上電而打火燒毀。
不要去動AD板。去搞PI板,在PCB背面,推逆變變壓器的電晶體,檢查是否打穿,另外,背後您補焊電容的地方,一定要確定焊接OK,如方便,可以補上照片,大家可幫您看!
燈管接座只要去動燒焦的那邊,另外一邊不要動,看您把另一邊也拆了,先還原吧!不要傷及無辜。

最後,不免嘮叨一下,看您的自我介紹,您還在讀國中吧?這麼早知道自己的方向,蠻好的!看您似乎對電子這方面頗有興趣,一些電學的基本功,可以建議您先學一下,不管您以後是不是要走這塊,或是只把這當興趣,有了基本功,從原理了解再到實做,我想,將不可限量。

楼主:
>在PCB背面,推逆變變壓器的電晶體,檢查是否打穿
用手去推它嘛?

>不免嘮叨一下,看您的自我介紹,您還在讀國中吧?
被你看到了,其實學校老師都被我問到沒東西可問了... 他無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tun 大…沒問題…請告知所需規格及寄送地址…
小弟若無該品,會告知可替代品經您同意後寄送…謝謝您的支 ...

那....可以也順便送一台給粗工嗎n_002| ?
...........
............
.................
.......................
開玩笑啦~~~~~~~~
su_fei 大真是佛心來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把後面稍微檢查了一下
媽呀! 一顆電容的腳底下的銅箔掉了
不知道怎麼處理

600萬畫素?
粗工的99元DV拍出來還比您的600畫素還清楚(30萬而已)

网友:
第一次被以邀請形式騙過來n_020|
沒想到幾位前輩也過來泡茶了~~~~
1.拍照技術絕對有需要再加強,除了清晰度,拍攝的角度以及區塊的拿捏也很重要,還有,背面也要拍(不管背面有沒有東西)
2.注意PO出來的照片內容,絕對要有安全使用網路的意識,帥哥,那個人名住址之類的個資就不需要大剌剌的PO出來了!
3.有大大說了,電源版全面補焊,希望您的電焊工具以及焊功可以勝任!
4.可以的話檢查看看那支燈管的線,看看是否有破損或是不良,確認燈管的電線是否正常之後,如果有點燈器,先 測試燈管好壞!
有時候虛焊空焊裂錫也會造成高頻聲,所以補焊是一定要的!

楼主:
阿~ 忘了遮住那些資料....
邀請那東東是我無意間看到的
跟FB的分享差不多呢,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可以也順便送一台給粗工嗎 ?
...........
............

這個回覆可玩的大了……樓主可真有本事,一下子就把這層樓玩的這麼熱鬧,把幾位知名前輩都給拉進來…
小弟我只是想幫點做的到的事,卻沒想到弄巧成拙 !
話再說回來…還真難得同時見到這麼多前輩出現…
希望各位大大多多出言…多多鼓勵……讓本樓的樓主…發光發熱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小菊花拍了幾張,讓各位大大看看

先看P+I板

我記得修過這款P+I板..19樓..wooden大大..有圈出那2個紅色電容容易故障..還有背面DK晶體是否擊穿..應該有機會修復~~加油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CB背面,推逆變變壓器的電晶體,檢查是否打穿
用手去推它嘛?

檢測電晶體.....如何檢測電晶體是否損壞.....功課囉!

呵!我是不敢問老師,拚看看囉!看能不能到時進到自己理想的高職或高中囉!

网友:
~~~哈...我懶得~~copy圖片
每次都是忙到空檔上來看一下~~請各位見諒..

前一頁小老弟圈圈的那兩顆~~是電容(暗紅色那顆)
右邊那兩顆黃色膠帶那個才算是.....高壓變壓器(升壓)

Q的檢測,最簡單就是讓三用電表切換到~~二極體檔,先不管紅黑棒,交叉對三隻腳測試,看有沒有那一顆數值異常...

网友G:
哇!眾多高手都出現了!
想不到樓主還真有梗,想到這個好方法....
前面幾位前輩都很明確地指出可能故障的位置,樓主就一個個把它擺平吧!

呵! 還有 huige 大,小弟叫 wooden ,是笨得像木頭一樣的wooden,您打錯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眾多高手都出現了!
想不到樓主還真有梗,想到這個好方法....
前面幾位前輩都很明確地指出可能故障的位 ...

哈哈~~wooden大..拍謝嘿....讓我更正一下~~請見諒!!

网友H:
樓主是屏東人啊~~我也是,你也可以找我一起研究啊,我在大連路這邊,
大家都互相交流,多多學習,是不錯地~~
我常常上來看pigoo很有心得~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是屏東人啊~~我也是,你也可以找我一起研究啊,我在大連路這邊,
大家都互相交流,多多學習,是不錯地~ ...

難不成,你是那個大連路修液晶... 之前在網路有搜尋到你的地址,但是只有大連路...

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明天下午會來試試看,要等放學囉~

网友H:
= ="還真熟啊~~是啊大連路這裡啊,有空可以過來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 ="還真熟啊~~是啊大連路這裡啊,有空可以過來玩,哈~~

之前有谷歌到你,地址只有大連路這三個字,詳細地址可以pm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篇看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1&highlight=VX

感恩唷~ 會注意那兩顆紅電容的
但是那兩顆電容的容量&耐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唷~ 會注意那兩顆紅電容的
但是那兩顆電容的容量&耐壓?

裡面照片有,注意看!
這時候出現一個功課.....如何得知該電容容值、電壓!

給大家:先不要告訴他答案,讓他自己找。

网友:
逸倫老師出隨堂考了,趕快來去做功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用小菊花拍了幾張,讓各位大大看看

先看P+I板

2各燈座不見了???你不會直接這樣接的吧?
會高壓雷擊保護..那很危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各燈座不見了???你不會直接這樣接的吧?
會高壓雷擊保護..那很危險的

我把它焊在後面,上面的燈管點的亮,但是燒掉的那邊點不亮

楼主:
250v耐壓?
容量看不出來

不過我有用電表量了一下
107uf?????
兩顆都一樣

順便問一下各位前輩,誰有WISH大大的手機呢? 小弟有事情想問他,知道的麻煩PM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250v耐壓?
容量看不出來

154=15*10^4PF=150000pf=150nF=0.15uF

樓主您確定量對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4=15*10^4PF=150000pf=150nF=0.15uF

樓主您確定量對了嗎

有可能是我沒注意,量錯了地方
但是250V耐壓是正確的吧?

网友:
看得好窩心,有人出貨供練習,有人專心指導,培育以後的高手,真是感動,不藏私,精益求精。共享綠的未來。

网友K:
樓主才國二...小弟甘拜下風,我已經高二了,人老了...果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樓主才國二...小弟甘拜下風,我已經高二了,人老了...果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

別這麼說嘛,前輩資深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v耐壓?
容量看不出來

你先拿電表 測量PI板後面上的 燒毀的那邊的 晶體 DK XX的 看有無貫穿短路 有的話 可以用C5707 做替換
另外 連接部分 因為你採用直接接線 連上 會建議你 作高壓絕緣 把線接在基板上 原本的針腳 請拆掉避免高壓雷擊保護

楼主:
摁,蘇飛大會把絕緣用的東西寄給我

网友L:
.....有人告訴您答案了,唉!才想說...請您先學如何看零件上的標示,耐壓、容值,都有標記,先自行計算、然後再驗證。
功課人家幫您做一半了,既然容量看不出來,那人家是怎麼看的?是根據零件上標記的什麼資料去計算得知?這就是我給您功課的用意.......不知道的話,找論壇,找google、找圖書館。

好!現在另一個問題來了......現在不知道量出來是否正確,這跟量測的動作,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有沒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人告訴您答案了,唉!才想說...請您先學如何看零件上的標示,耐壓、容值,都有標記,先自行計算、然 ...

我看的出來它的耐壓
但是容量不會計算,感謝上上樓好心的大大
測量我認為要拔下來在做測量,至於狼大之前的文章我看過了
那兩顆沒有膨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出來它的耐壓
但是容量不會計算,感謝上上樓好心的大大
測量我認為要拔下來在做測量,至於狼大之前的 ...

嗯!那麼您在前面的量測,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為什麼?(不過這個為什麼,答案在目前您應該是無法答出,要具備電學概念,才會知道為什麼。這不急,以後若已經會了,再回頭來看您這篇文章,會有體悟。)

找看看資料吧!如何計算容值?

网友D:
....用焊的????
不過也奇怪...你怎摸知道那支點不亮??
你有用外接燈管先實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焊的????
不過也奇怪...你怎摸知道那支點不亮??
你有用外接燈管先實驗嗎? ...

下半部的亮度比上半部的亮,上半部無光透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那麼您在前面的量測,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為什麼?(不過這個為什麼,答案在目前您應該是無法答出, ...

報告老師~
我剛把之前抓的看圖學修主機板開出來看
只有看到了電容容量換算
1F=1000000UF 1UF=1000NF=1000000PF
現在正在研究

网友:
好人越來越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半部的亮度比上半部的亮,上半部無光透出

要外接才準確~~
要是有多的燈管~~外接就知道了..
畢竟有可能是燈管掛了..

网友M:
聽說沒被邀請的不能進來.

路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聽說沒被邀請的不能進來.

路過...............................................

嘿~
大哥
怎麼能這麼說呢
進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外接才準確~~
要是有多的燈管~~外接就知道了..
畢竟有可能是燈管掛了.. ...

最新消息
原來是我看錯了~
上半部也有光跑出來
現在我認為高壓版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應該不至於背光會閃吧
我認為是AD版
如果說開機有問題產生高壓保護
那它還會一直重複嘗試開機嘛?
AD板電容沒爆胎,那我要從何找起呢?

网友:
四方形那顆可以粗略的稱為變壓器或電感(L)
會聽到聲音可能是LC震盪在20~20KHZ範圍內人才會聽到
從C下手會比較容易

网友L: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
我剛把之前抓的看圖學修主機板開出來看
只有看到了電容容量換算

法拉(F)、毫法拉(mF)、微法拉(μF)、奈法拉(nF)、皮法拉(pF)
注意記號大小寫。微法拉的μ,因為在電腦上打字要特別再去打字碼,所以會打成u。
知道單位後,再來是看電容的標記。

稱老師可不敢.....

開關機與背光閃動有區別,電源指示燈若有閃爍,那才是重複開關機,而電源燈號不變,只是畫面背光閃動,那是背光模組產生保護再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法拉(F)、毫法拉(mF)、微法拉(μF)、奈法拉(nF)、皮法拉(pF)
注意記號大小寫。微法拉的μ,因 ...

AC電源輸入→電源燈亮起(綠色)→背光閃一下→電源燈熄滅→電源燈亮起(綠色)→背光閃一下→電源燈熄滅....
一直這樣重複

网友L:
引用 楼主:
AC電源輸入→電源燈亮起(綠色)→背光閃一下→電源燈熄滅→電源燈亮起(綠色)→背光閃一下→電源燈熄滅 ...

由前面所提過的,拆除訊號線後,為關機狀態,此時會聽到高頻音,這時候電源燈號為何?
亦有燈座燒毀,所以問題判斷是?
為何會伴隨電源燈號閃爍,可能是高壓部分損毀,造成誤動作,電源電路保護啟動,所以強制斷電重開,但由於高壓故障未排除,所以又再度進入保護,因此不斷重複開關。
有譜了?前面大家各方意見有跟您說過該如何檢測了!統整一下.....研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由前面所提過的,拆除訊號線後,為關機狀態,此時會聽到高頻音,這時候電源燈號為何?
亦有燈座燒毀,所 ...

剛剛測試過,當電腦開機到桌面時
將AC輸入到螢幕
背光閃一下時畫面有出來短暫個一秒
所以說我現在要測量各電容的電壓即容量囉? 是這樣吧?

网友N:
ling751am

將AC輸入到螢幕
背光閃一下時畫面有出來短暫個一秒

↓參考各位先進的方法↓

畫面出現一秒後無畫面時,請用手電筒直接照螢幕,看看螢幕是否還有畫面顯示。

有→背光異常。

因為我也是新手,所以給的意見不多,敬請見諒。

1.上電狀態,一定要注意安全。

2.測量電子零件時,建議將要測量的電子零件卸下測量。

3.關於您的電容表,最大只能測到200UF,對於200UF以上電容是否能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參考各位先進的方法↓

畫面出現一秒後無畫面時,請用手電筒直接照螢幕,看看螢幕是否還有畫面顯示。

背光閃一下之後,它自動的馬上關機,又開機閃一下,又關機 (那個閃一下有測試過,是有畫面的)

我買的那個電表其實只是拿來測電壓的,不是拿來測電容的
所以超過200螢幕會顯示1

网友O:
拿板凳聽課~~

楼主:
引用 网友O:
拿板凳聽課~~

請問大大可以提供一下意見嘛?
現在一個頭兩個大... 搞不清楚哪裡壞了,打算明天把電容請下來測

网友P:
這塊版主要的地方電容都換過 右上方哪2顆是470uf 25v 沒錯 可是接ad版那顆不是 ,但是我看起3顆都一樣是我看錯還是你換錯,另外這台按鍵故障漏電也會自動開關機

网友:
如果是按鍵故障漏電應該不會產生高頻音.....
還是將重點放在P+I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這塊版主要的地方電容都換過 右上方哪2顆是470uf 25v 沒錯 可是接ad版那顆不是 ,但是我看起3顆都一樣是我看 ...

這塊板子的電容我還沒換過, 470uf 25v 有其中一顆底下的銅箔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由前面所提過的,拆除訊號線後,為關機狀態,此時會聽到高頻音,這時候電源燈號為何?
亦有燈座燒毀,所 ...

怎樣的問題會造成電源誤動作呢?
紅色的電容我應該換掉嘛?

网友:
狼大建議的維修範例上的零件不知樓主有沒有都檢查過了~~我是看了狼大的教學文有修好一顆~可以摻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1960-1-1.html
~這裡的人都很熱心~我在這裡學到不少~~所以我是來多聽多看多學~~~
樓主提到這"塊板子的電容我還沒換過, 470uf 25v 有其中一顆底下的銅箔鬆掉了"~~請先確定有沒有斷路~~
零件檢查請拆下來量測~~畢竟瞎子摸象~~預祝維修順利完成~~加油~~

网友:
聽課中:D

楼主:
剛剛拿著電表繞來繞去
繞到一些好玩的東西...

那兩顆紅的電容請下來測量
0.07????? 這不正常吧,正常要0.15
0.12 還算OK

高壓後方DK電晶體阻值
測量燒掉的那邊
18.1 B腳
17.5 E腳
0.06 中間那根 C腳

第二顆
22.2 B腳
17.6 E腳
0.04 中間那根 C腳

另外一邊沒燒掉的
全部無阻值

想說要把有抗阻的那兩顆換掉,但是費掉的主機板上面沒有可以殺肉的

网友Q:
.....我也要一台...那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要一台...那麼好

現在在討論問題呢... 你可以直接在徵求啟事那裡發帖,問有沒有大大可以便宜賣你或是送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拿著電表繞來繞去
繞到一些好玩的東西...

說真的…因您的基礎學理不足,有些東西不是說一說就可以懂的,再談深入的學理應証實務,您也只能摸到表面似是而非的架構,如此一來…只會增加您學習上的困難…
樓上的前輩 已告知…為何電源會反覆開機(這不是誤動作),可是我並沒見您將各區分離後做量測電壓的動作,一步一步的確認故障部位,到此時…您還不知是那區有故障…
個人意見…
1…將高壓區電源分離及AD板分離,量測電壓是否正常(目的是要單獨量測電源是否正常的輸出)
2…接上AD板但不接高壓區量測電壓是否正常且穩定,如正常再用強光照面板看是否有淡淡的畫面(目的是要量測…給AD及面板的電壓是否正常的輸出)
3…再接高壓區但不接燈管,量測電壓是否正常且穩定…如不穩則重點在高壓區的前端部份…如電源穩定則問題在高壓區後端及燈管…
重點…一定要量測電壓變化做依據,因為在直流電路中只是用電壓的高低來控制,當然…如果再談入頻率的要求(如電源一次側的PWN),又是另一種層級的技術…
希望以上的言論對您有所幫助…!
祝 學習愉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因您的基礎學理不足,有些東西不是說一說就可以懂的,再談深入的學理應証實務,您也只能摸到表面 ...

報告大大
我有將高壓板和AD板分離測量
量了後方的四個DK電晶體,燒掉的那邊兩個都有阻值

网友H:
樓主,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過來這裡,我教你怎麼查修,
大家可以互相學習,交個朋友,你學到東西..修好之後你開心我很開心大家都開心..可以不用一個人孤軍奮戰
基本的電子測量還是要學一學,我也不是電子本科的,是在pigoo網學了很多,慢慢的就會了。
樓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過來這裡,我教你怎麼查修,
大家可以互相學習,交個朋友,你學到東西..修好之 ...

可能要找個時間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真的太棒了

為何? 還沒修好呢~

网友I:
既然DK(2SC4672)晶體已經摘掉了,在確認無其他焊點/焊錫短路下可以先裝回上電看看電源燈是否還會閃爍,若是已經不會閃爍了請用手電筒看面板是否有正常顯像,若已經正常顯像,則換上新的晶體及0.15uF 250V電容,看看是否可正常點亮背光

基本功的訓練可以看一些基本電學/認識零件/元件測量方法/焊接的教材,再搭配實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DK(2SC4672)晶體已經摘掉了,在確認無其他焊點/焊錫短路下可以先裝回上電看看電源燈是否還會閃爍,若是 ...

DK在一般的電子材料行的行情是多少? 我買一顆電容要7塊...

网友:
不一定有賣,有賣通常也較貴,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不用的高壓版,上面通常可以發現這顆晶體的蹤跡

楼主:
我只有這塊... 其他都大頭螢幕

狼大,請問一下
您上次送我的那顆CRT型號是??

网友:
是朋友給家人的,型號不明

网友:
奇怪 怎沒有 邀我一起來 抬槓一下  哈哈
VX 系列 早其我買一台  1萬多     我有兩台   VX921 跟 VX922  兩台使用約 2年 檢查電容都已經爆了  第一時間都已經換掉

" 溫心小提醒"  相機 清不清處 是對焦問題  不是像素關係  我手上有一台 Canon Powershot S10  口袋型
解析度達兩百一十萬像素 小菊花一開 就很清楚了唷 ^^

楼主:
報告一下!
蘇飛大已在前天將同型號版子送達
將兩塊版子換過之後,現在燒機正常
壞掉的AD版是螃蟹的晶片
良品AD版是M開頭的晶片,且線路有稍微更動

上網查到,VX912剛出來的版子有很多瑕疵,第二代的版子有改過
我想應該就是說這個

网友:
恭喜完修^^

一代AD版真的很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
蘇飛大已在前天將同型號版子送達
將兩塊版子換過之後,現在燒機正常

您現在用的板子(第二次寄的整機)是我先前放在書房用了二年的,
寄給您之前才換電容,如果還有問題,就不知道是您的運氣好、還是我的運氣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現在用的板子(第二次寄的整機)是我先前放在書房用了二年的,
寄給您之前才換電容,如果還有問題,就不 ...

很感謝您,難怪電容很漂亮...
請將地址PM一下
要寄過去了

网友A:
那些電容…都是盧大的…如果有問題…請找 "盧大算帳"  !
我只負責"種" 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電容…都是盧大的…如果有問題…請找 "盧大算帳"  !
我只負責"種" 上板子…! ...

那些電容很漂亮,還有一顆高腳站著(還歪一邊),那一定就是蘇飛大的傑作了
請將地址速速PM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電容很漂亮,還有一顆高腳站著(還歪一邊),那一定就是蘇飛大的傑作了
請將地址速速PM一下 ...

沒想到才過幾天,它居然長高了,下次我會挑跟我一樣的去"種",就不會再長高了…

网友:
恭喜完修~剛好看完 超精采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想到才過幾天,它居然長高了,下次我會挑跟我一樣的去"種",就不會再長高了…

熱縮管是要裝上去之後用吹風機吹... 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縮管是要裝上去之後用吹風機吹... 還是?

用"打火機"燒也可以啦  !

网友S:
引用 楼主:
熱縮管是要裝上去之後用吹風機吹... 還是?

用烙鐵側邊燙一燙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烙鐵側邊燙一燙也行

但是烙鐵溫度這麼高... 那是塑膠,不會怎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烙鐵溫度這麼高... 那是塑膠,不會怎樣嗎?

一收縮就把烙鐵移走了 不要太久 都不會怎麼樣的

网友:
回复好長,終於全部看完了,謝謝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