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有關電線上錫的問題~

楼主(2012-02-07):
如有些電線,皮剝開後線是銀色的,但切面是銅色,這是鍍錫線嗎? 像一般電腦power拆出來的那種線,
這種線要怎麼上錫比較好呢? 一般銅色的電線焊上焊線式開關或插座,焊點有個小圓孔那種,很好焊上,但這種鍍錫線好像很難吃錫...試著先把線上錫,但線皮都快融了錫還上不去...是烙鐵溫度太低的問題嗎? 希望有高手能分享方法~謝謝!!

网友:
沾點汗油.....

网友:
是鍍鎳線,沾焊油確實會非常好焊!

楼主:
原來是鍍鎳...想說如是鍍錫怎錫還上不去...有空再買焊油來試,感謝兩位~~

网友:
沾點焊油上去,真的就非常容易上錫囉!
我也常常這樣子作!

网友:
以前我們在生產是用錫爐
保證好用又快

网友:
所以各位大大,錫油就等於助焊劑嗎?因為我之前挖東西出來,挖出了錫油和助焊劑,這兩樣東西的性質是一樣的?

网友:
一般錫油都帶有微酸性會有腐蝕板子的疑慮~所以使用完後建議要把板子上多餘的錫油清一下
至於助焊劑一般都是稱為松香比較不會腐蝕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