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改標題]電腦聲音輸出3.5mm頭~轉AV端子的轉接頭

楼主(2012-02-07):
[只有圖片]電腦聲音輸出3.5mm頭~轉AV端子的轉接頭

[1]
有了這個【轉接頭】。。。電腦的音頻輸出~就可以接到【音響擴大機】的AV輸入孔。。
用音響 來聽音樂^-^
ps:【咱以前  沒有見過這種轉接頭的時候】
是把【LCD】那個3.5mm頭的音源線【剪掉】。。。然後拿【紅白的AV音源線】也是剪掉。。
然後然後做出一條【3.5mm頭的音源線頭】【轉紅白AV音源線】。。。

[2]如果想要 唱卡拉ok
在唱歌時候~有字幕的提示 【就可以用 這款千千靜聽的軟件。。。非常方便。。。
ps:譬如某台【kenwood音響   它的CD播放功能壞掉】。。【卡夾也壞掉】。。。但是如果有【AUX】輸入端與喇叭沒有壞掉。。。就可以拿來唱唱卡拉ok
【咱以前也 淘汰過一台 aiwa音響~ 因為手調音量控制鈕壞掉~無法調整聲音】~如果【改成電腦的音頻訊號輸出的話】。。。】。。。利用【千千靜聽的軟件】~應該也可以【使用電腦的播放音頻的】調整 音響的聲音大小^-^

千千靜聽。。。軟體的免費下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5596#lastpost

[3]如果 要錄音的話。。
要有Adobe audition 軟體2.5以上
或 cool edit  2.0 或2.1
【這種軟體】可以很輕鬆的錄音。。。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ps:更正一下
[已改標題  與內容的 3.8---》3.5mm]電腦聲音輸出3.5mm頭~轉AV端子的轉接頭

因為兩位網友的更正
本來咱是想是3.8mm-3.5mm=0.3mm [肉眼看不出來]。。。
但是 對於去買東西的網友。。。可能造成困擾。。。所以還是改了!!

ps:這種接頭。。。【最好還是買 有鍍金的50元】那種。。。在潮濕環境之下。。。比較不會氧化!!
如果AV線【不夠長】。。。。可以用網路線來接長!!
汽車用的AV線【接頭】一般為鍍金。。。就是接頭有點黃黃的。。。感覺像眼鏡鍍膜  那種鍍膜的樹膠材質。。。
但是這種接頭~它是金屬的!!

网友A:
電腦聲音輸出的插頭規格是3.5mm,材料行是買不到3.8mm
你說的東西正確名稱是 "3.5mm ST轉RCA"
有不帶線的轉接頭&帶線的轉接線
RCA.梅花.AV.鳳梨 指的都是同一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聲音輸出的插頭規格是3.5mm,材料行是買不到3.8mm
你說的東西正確名稱是 "3.5mm ST轉RCA"
有不帶線的轉 ...

謝謝糾正。。。應該是【3.5mm】的公接頭--》轉 RCA【公接頭】

因為 咱肉眼只能【看到 3mm 與4mm】的區別。。
所以建議 最好帶一個【收音機】3.5mm的公接頭的去買+一條AV線。。。比較好。。。理論上不會買錯。。。
但是現在 手機【有種 更小的孔】。。。第一次會買的人可能會買錯。。。

网友:
我還以為是新的規格呢!!都是3.5跟2.5的,沒聽過3.8的:)

网友:
2.5mm有分三節&四節兩種規格
3.5mm有分兩節&三節兩種規格
MIC插頭是6.3mm兩節式
有些耳機會用6.3mm三節式插頭

网友:
大大,把標題改了吧
那個千千靜聽也改一下
繁體放上面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