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毀二極體規格編號T2D85確認.(已解決)

楼主(2012-02-07):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這顆燒毀二極體D11編號為T2D85n_011|

背面電路,R46.R48.R50故障量不到阻值.

TNY278PN應用電路.

請問一下T2D85是D6 UF4003嗎?

网友A:
請參考這一篇

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這一篇

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

你好,我還有參考狼大的這篇WISH POWER JL-350P5無5VSB輸出檢修

因為電路板上編號為D11,不曉得是不是BYV28-200?

网友B:
您這是一次側的,這顆元件在
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6-1-1.html)
內有寫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NGEN/ST02D-2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是一次側的,這顆元件在
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http://bbs.pigoo.com/thread-16 ...

好的,謝謝良大...不是...狼大,有狼大回應八九不離十應該是ST02D-200了,就算不是燒毀也甘願阿...太棒了..

咦~~不對,不能燒毀,總之先換換看再來跟各位報告..

楼主:
後續處理情形..編號T2D85為TVS ST02D-200,雖然有標示極性但無論是使用歐姆或二極體檔

兩側皆無法量測到數值,選購時單雙向電氣特性應特別注意,特規二極體並不常遇到,稍微記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