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求助﹞(以解決)898D恆溫烙鐵溫度亂跳

楼主(2012-02-07):
請問各位買過898D恆溫烙鐵溫度數字表會亂跳.嗎?
我這台以前不會這樣亂跳最近設350~~380後跑到溫度停止後怎會突然飆到4xx又降下來.
請問這是那裡出問題.有可能是變壓器不夠大嗎?
我有錄下來煩請各位大大囉~~~
http://homepage8.seed.net.tw/web@3/wystron/VIDEO0001.avi

网友A:
應該先檢查設定溫度的可變電阻或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
會不會是旋扭(VR)或按鍵不良,純猜測~

网友B:
試試發熱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看看VR

這台VR是調風扇速度.烙鐵是由按鍵那設定溫度恆溫.謝謝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檢查設定溫度的可變電阻或開關是否正常。

了解~~我來給他大卸八塊n_0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發熱芯.

拆開看後~~有可能是發熱芯
但變壓器好像有偏高的溫度~
來去找發熱芯來更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看後~~有可能是發熱芯
但變壓器好像有偏高的溫度~
來去找發熱芯來更換看看 ...

上次有一次我的恆溫烙鐵組也是溫度亂跳.
拿備用烙鐵手把插上去就正常了.
結果拆下檢查是發熱芯掛了.

楼主:
正如gkjnn大說的是發熱芯。
沒拍破損的情況,因不知道問題是否出在這n_067|

网友:
恭喜完修囉!!!

网友D:
我也買了這台898D才兩個月,開啟時烙鐵升溫到006就停止了,要重新設定溫度後再開啟多一次才會升溫。
大陸製造見怪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買了這台898D才兩個月,開啟時烙鐵升溫到006就停止了,要重新設定溫度後再開啟多一次才會升溫。
大陸製 ...

easy388大.您還是拆開檢查ㄧ下.我將線整理好後.加熱變得比以前還要快又穩喔

网友:
用大陸的烙鐵心臟要比較大顆,因為何時會給你驚喜(何時會掛掉),都不知道,我也是有一台安牌的烙鐵,也是掛掉過好多次了,後來就換了其它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