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電路達人,原本是使用電池改成與變壓器共用

楼主(2012-02-07):
請問各位電路達人,原本是使用電池改成與變壓器共用右下角方框,有市電時用變壓器沒市電時用電池,負極共用這樣可以嗎?權限不足無法上傳至本網站之圖檔及連結請問有各位大大可幫我po一下圖嗎?。

楼主:
先使用連結: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 ...

网友:
不知你負載是甚麼
有些產品這樣負載會當機
因為中間還是有短暫沒電
realy切換時

楼主:
小電流的電子產品。只有在使用時才有耗電,若短暫斷電沒關係的話,負電可共用嗎?

网友:
正電 各串一顆二極體就好了

楼主:
雄爸大大!請問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大大!請問是這樣嗎?

是怎樣 ????

楼主:
抱歉我等級無法上傳圖片,我將我第一次發的圖改過了請您看一下

网友:
改這樣
就可以吧

改這樣

改這樣

网友A:
你原來的電路是可以用的,而且完全不會耗掉電池的電力,但是Relay的線圈忘了接地,我已補齊,Relay最好選低耗電流型的,

另外用兩個二極體的方式,可能電池仍然會繼續在吃電,尤其兩個電壓越接近時越容易,差距越大時,大電壓的電流會壓制較小電壓(電池)的電流,你可以在電池端加入電流表做測試,就知道當變壓器端的電源加入時,電池是否仍有電流了.

在加入二極體後,也許會導至另一問題的產生,若是你的負載需要較高的電壓時,因為二極體的順向電壓而導至加在負載的電壓下降,是否會讓負載工作不正常,或者變成很快就電壓不足,也是要注意的.

你也可以不用Relay,再用兩個電晶體和兩個MOSFET來分別控制兩個電源,當有變壓器的電源加入時,就把本身的Mosfet打開,而把電池端的Mosfet關閉.

以下是初步控制方式示意,當然你也可以不用電晶體,只用MOSFET就好:
1. 變壓器電源控制電壓1 ON → 電晶體Q1 ON → MOSFET1 ON → 變壓器電源5V 通電 → 負載
2. 變壓器電源控制電壓2 ON → 電晶體Q2 OFF → MOSFET2 OFF → 電池關電  → 負載
3. 變壓器電源控制電壓1 OFF→ 電晶體Q1 OFF → MOSFET1 OFF → 變壓器電源5V 關電 → 負載
4. 變壓器電源控制電壓2 OFF→ 電晶體Q2 ON → MOSFET2 ON → 電池通電 → 負載

楼主:
 哦哦!我原本想設計的就是有市電不用吃電池,沒市電時使用電池的電,但我電晶體不太會接忘光光了只會用realy來配線。若直接將輸入電源改為5v直流變壓器輸入,圖改成這樣,右邊的二極體會消耗電池的電力嗎?

网友:
如果改用耳機插座的方式,不知你是否覺得合適呢,也就是當外部電源加入時,電池的接點就跳開了.

网友:
實用上買個USB或手機充電器就是5V再串個蕭特基整流子就是4.8V再加上有斷電功能DC插座就完美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原本想設計的就是有市電不用吃電池,沒市電時使用電池的電,但我電晶體不太會接忘光光了只 ...

可以改這樣還可充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原本想設計的就是有市電不用吃電池,沒市電時使用電池的電,但我電晶體不太會接忘光光了只 ...

>若直接將輸入電源改為5v直流變壓器輸入

5V直流就是5V的直流電,沒有"5V直流變壓器"這種東西,或許你的意思是由變壓器轉換而來的5V直流電.但也要講對了才不會混亂喔,現在你所說的或許是指Switching的5V的Adaptor.

你用5Vdc做輸入的電路,因為Relay的兩個接點NC與NO是具有唯一性的,不會同時與COM接通的,所以不用再接二極體了.
需要以二極體做保護的是你的負載才對.

有些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1. 你的負載是什麼?
2. 負載正常的工作電壓與電流是多少?
3. 你的電池是哪一種的,電流多少?
這個會影響大家給你提議做參考時的針對性與準確度.

网友B(2012-04-25):
引用 网友A:
你原來的電路是可以用的,而且完全不會耗掉電池的電力,但是Relay的線圈忘了接地,我已補齊,Relay最好選低耗電 ...

請問可以把改成晶體的電路畫出來嗎
若用光藕合器適合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可以把改成晶體的電路畫出來嗎
若用光藕合器適合嗎

>請問可以把改成晶體的電路畫出來嗎
你所使用的Vdc輸入之V,I,輸出的V,I,電池的V.I?

>若用光藕合器適合嗎
其電流不高,大概50mA,以使用1/3 來算,大概17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可以把改成晶體的電路畫出來嗎
你所使用的Vdc輸入之V,I,輸出的V,I,電池的V.I?

我想應用在 input 12v  電池12v/10a 或是 6v/2a

网友:
> input 12v  電池12v/10a 或是 6v/2a

輸入電壓12V.
輸入電流 (x)A?
負載的V,I?

12Vin ...VS... Bat(6V/2A), 那負載是6V/12V?

若輸入電壓或電池電壓是12V,而負載為6V,那就需要再降壓,這是你要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