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請問一下.如果要看晶片裡的線路要用多大倍數的顯微鏡....?

楼主(2012-02-07):
單純好奇.....有沒有人知道.......

网友A:
32nm 製程...
nm = 10^-9 meter
放大到 1mm 解析度約需要 3萬倍
可見光波長 400~700 nm,
可見光光學顯微鏡無法顯示小於波長的構造,只能放大到 1200倍。

現在製程都已經快突破光學極限,必須改用電子束或更精密高能射線才能再集縮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nm 製程...
nm = 10^-9 meter
放大到 1mm 解析度約需要 3萬倍

現在製程都已經快突破光學極限,必須改用電子束或更精密高能射線才能再集縮下去

請問是指光罩製造.或步進機steper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製程都已經快突破光學極限,必須改用電子束或更精密高能射線才能再集縮下去

請問是指光罩製造.或步 ...

超過光源極限,所以是光源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製程都已經快突破光學極限,必須改用電子束或更精密高能射線才能再集縮下去

請問是指光罩製造.或步 ...

光源越強,繞射現像就會越小。繞射太嚴重的話,就是一片模糊。

據聞,好像已經用電腦在計算繞射的影響或利用繞射來製作光罩。十多年前已聽到要利用同步幅射做光源,只是費用太可觀。

業界早已利用紫外光當光源,且早就受制繞射現像,用可見光又怎能看到呢!!??
(如果光的能量太強,其穿透力太強,這又會引出新的技術問題。)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大大解惑..........

网友(2012-04-02):
"晶片"的線路??
線路層疊在一個區域上,而且其組成又不是電路板那麼簡單,真要看得懂才是厲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