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惠普w2207f修好一直跑展示模式無信號

楼主(2012-02-07):
拆開了~~原來是從前面拆..但電容換好了.縣在竟然是.無視窗畫面.一直跑黑白亮度條文...信號確定有進入...哇不知哪有問題.搞暈了

网友:
有相機,就拍一張來看吧!

网友:
拍個這片這樣看看有人會有建議的方式!!

网友:
你面板排線 接觸不良 沒接好 也會這樣
清潔排線接頭

网友:
試試用BENQ工程模式進去解除,因為HP有請BENQ代工生產。

网友:
如果一直跳自檢燒機畫面,輸入不接受的話,也可以直接換掉AD上記憶設定用的EEPROM 24C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