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虎牌熱水瓶 IC 編號

楼主(2012-02-07):
虎牌的問題好像都相同喔!! 不會顯示!! IC 在GOOGLE 找不到!! 請大家幫忙!!
電熱線沒斷 溫度保險絲沒斷 排線正常 ...

就這個IC 編號找不到!!

大功率電阻7.5K並聯兩個電阻量出來為 3.6K 其他還沒量..

网友A:
這一顆應該是微控制器.就算有IC也沒韌體可以燒進去.
看看是不是其它地方故障. 不然就要看是否有板子可以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應該是微控制器.就算有IC也沒韌體可以燒進去.
看看是不是其它地方故障. 不然就要看是否有板子可以換 ...

感謝!!
  昨晚把按鍵電路解出來發現 的確是微控器,但是沒有接腳就無法得知哪一隻腳接電壓 提供電壓?V ...這樣切入會比較容易些...

网友B:
antlu大大 ,
資源回收場 可以碰碰運氣, 看看有沒有 同型基板可替代~

网友A:
看這顆微控器的編號特殊.可能是廠商自己開的專用IC,也有可能是請原廠重新打上虎牌的編號.
不管如何,都無法由其編號找到規格書. 所以只能從電源查起了.
AC 變DC後供電給微控器. 如果DC電源正常,一般是5V,那微控器或是XT1故障機會高.
有示波器可以先看XT1(藍色)振盪器是否有起振.
DC過高那微控器可能燒了, 沒DC電源那就要查電源轉換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大大 ,
資源回收場 可以碰碰運氣, 看看有沒有 同型基板可替代~

NUBODY大:
        感謝!!  我這一台也是資源回收室 撿到的,只是 練功成分比較大,因為電熱器確認是好的所以繼續往下挖!!否則直接拆解環保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顆微控器的編號特殊.可能是廠商自己開的專用IC,也有可能是請原廠重新打上虎牌的編號.
不管如何,都無法 ...

RICKY大:
       今天預見SLIMBOY大,他給我的建議以是從電源下手我會試看看,請問這IC是5V供電嗎?

网友:
不一定是5V建議先測量看看電源基板(底部那塊)是否是正常供電~尤其電源基板中間已經開始變色了代表那一區塊溫度蠻高的極有可能週遭元件已經毀損

网友C: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參考

SLIMBOY大:
    照片已經更新,電阻電小了些!! 3.75K  降為 3.6K 電晶體還沒量  有3個ZENER DIODE 不知道會不會內傷,現在量不知道準不準..

网友C: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照片已經更新,電阻電小了些!! 3.75K  降為 3.6K 電晶體還沒量  有3個ZENER DIODE 不知道 ...

1.ZD拆下量一下雙向阻抗確認是否擊穿或斷路
2.小電阻故障多是阻值變大或斷路
3.Q24量一下三隻pin雙向阻值
以上應很快就能確認,加把勁,我之前寫的10條判斷電子元件故障方式要拿來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ZD拆下量一下雙向阻抗確認是否擊穿或斷路
2.小電阻故障多是阻值變大或斷路
3.Q24量一下三隻pin雙向阻值 ...

ZD如果判定是壞??那樣知道ZD的電壓值??應該是說瓦數跟崩潰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ZD如果判定是壞??那樣知道ZD的電壓值??應該是說瓦數跟崩潰電壓??

ZD雙向低阻抗就是擊穿,以二極體或K檔位紅黑錶筆交替在ZD兩端量測阻值。
抓ZD電壓最直觀方式用可調電源供應器 +接ZD +,-接ZD - ,由1.2V開始將電壓上調,看何時出現電流。
至於針對現有板上ZD數值判斷,這要由分析電路著手,判定負載元件使用之電壓才依此選用ZD.
來源及負載側壓差愈高,ZD瓦數要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D雙向低阻抗就是擊穿,以二極體或K檔位紅黑錶筆交替在ZD兩端量測阻值。
抓ZD電壓最直觀方式用可調電源供 ...

S大~我沒講清楚!!我意思~~壞掉的ZD怎樣替換??
既然壞掉就無法使用大大講的方式去判別崩潰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大~我沒講清楚!!我意思~~壞掉的ZD怎樣替換??
既然壞掉就無法使用大大講的方式去判別崩潰電壓? ...

針對現有板上ZD數值判斷,這要由分析電路著手,判定負載元件使用之電壓才依此選用ZD.
來源及負載側壓差愈高,ZD瓦數要愈大

网友E:
很有可能是工作電源故障,導致單晶片無法工作......先將工作電源弄正常再說吧!

若真的連單晶片都掛了......用89C2051自己寫個程式改裝上去,這應該難不倒阿乾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雙向低阻抗就是擊穿,以二極體或K檔位紅黑錶筆交替在ZD兩端量測阻值。
抓ZD電壓最直觀方式用可調電源供 ...

SLIMBOY大:
   感謝指導!! 我會繼續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是工作電源故障,導致單晶片無法工作......先將工作電源弄正常再說吧!

若真的連單晶片都掛了.... ...

YSC大:
   您太看得起我了!! 我也希望我的功力可以!!但是時間還沒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針對現有板上ZD數值判斷,這要由分析電路著手,判定負載元件使用之電壓才依此選用ZD.
來源 ...

SLIMBOY大:
   向您報告戰況!! 單獨加電源 5V給MCU 用邏輯探棒 石英腳有震盪信號,其他都不動作,猜想應該是程式在等待?
   RELAY 的  ZD3  24V 透過 3.6K串3.6K, ZD1 22V 電路還在查(電容100/50V) 控制 電晶體 B123(電容330/16V) !! ZD2 35V 為7.5K並7.5K 電容 100/50V 努力中... 至於先前有相同CASE 按下給水 PUMP會動作,是因為那裡沒經過MC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針對現有板上ZD數值判斷,這要由分析電路著手,判定負載元件使用之電壓才依此選用ZD.
來源 ...

SLIMBOY大:

     請問為何電路要用 負電位方式??

Z3 35V  Z1(沒標示) 22V  合理嗎?

网友:
把這段轉貼到虎牌官網,他們取締役會說不要再講了,IC要幾顆趕快說?